lm1084从12V到5V发热量大的原因

楼主(2009-07-22):
LM1084从12V降到5V,使用电流大概1A,发热量大。如果同时给电池充电,充电电流为500mA,使用一会就烫手,很烫,不能触摸。请问是怎么回事。压差大?这种发烫有关系吗?
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12-5)V*(1+0.5)A = ?W

想想你的烙铁是多少W的

另外1084这类LDO输入电压不能是12V吧,小心烧了

网友:
LM1084应该可以达到12v不过我觉得还是压差大了点,输入电压降到7v-6v左右看看,1084本身最大输出2A 1.5A 12v的压差发热大一点也不奇怪。

楼主:
输入电源只能是12V,不能降低。LM1084最大输出电流是5A的

网友:
压差达到7V,工作电流1.5A,还要坚持用LDO,不烫是不正常的。芯片质量不好的,可能烧一会儿就报销了,芯片要是强悍一点,能把焊锡烫化了,自己从板子上下课。

这种应用就需要使用DCDC。

网友:
加散热了吗?用了lt1084,lm1084,aic1084感觉都不错,可以出大电流

网友:
2596,也可以呀,发热正常的2A能有100度左右

楼主:
LM1084未加散热片,空间不允许。LM2576也用过,也发热。而且外围元器件多。
谁有压差大,电流大的电源芯片推荐?

网友(2012-08-16):
淘宝上有种lm7803的东西 做的很夸张 可以看看

网友:
这种必须使用BUCK电路。可以考虑微型DC-DC模块。否则,想象你坐在一个电炉旁边,消耗着大量的电,来带个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