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有反转控制的吗?

楼主(2009-07-22):
新手请教,应该修改电调控制代码能实现吧。

楼主:
有谁能帮忙在电调代码中加入反转的控制吗,谢谢

网友:
程序中把 2个相位的输出反1下不就是了

楼主:
多谢3楼,似乎明白了把switch(Phase)
  {
   case 0:
           STEUER_A_H;
           if(sense)
            {
                      STEUER_C_L;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
              SENSE_FALLING_INT;
              SENSE_B;
              Phase++;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B_L;
             }
          break;
   case 1:
               STEUER_C_L;
           if(!sense)
            {
              STEUER_B_H;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
              SENSE_A;
              SENSE_RISING_INT;
              Phase++;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A_H;
             }

          break;
   case 2:
           STEUER_B_H;
           if(sense)
            {
                         STEUER_A_L;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
              SENSE_C;
              SENSE_FALLING_INT;
              Phase++;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C_L;
             }

          break;
   case 3:
               STEUER_A_L;
           if(!sense)
            {
                         STEUER_C_H;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
              SENSE_B;
              SENSE_RISING_INT;
              Phase++;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B_H;
             }

          break;
   case 4:
               STEUER_C_H;
           if(sense)
            {
                         STEUER_B_L;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
              SENSE_A;
              SENSE_FALLING_INT;
              Phase++;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A_L;
             }

          break;
   case 5:
                 STEUER_B_L;
           if(!sense)
            {
                         STEUER_A_H;
              TCNT2 = 1;
              if(ZeitZumAdWandeln) AdConvert();
              SENSE_C;
              SENSE_RISING_INT;
              Phase = 0;
              CntKommutierungen++;
             }
             else
             {
              STEUER_C_H;
             }
          break;
  }

即switch分支0——5,改为5——0的顺序应该就ok了。目前在作理论分析,改天实际操作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