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电路使用恒流源会好一些吗

楼主(2009-07-22):
下图是通过一个运放得到恒定电流, 在PT100温度传感器上得到一个电压信号,然后送到下一个运放进行信号放大,送A/D 进行采样.
       如果不采用恒流源, 直接利用PT100和一颗电阻3.3K进行分压, 把PT100上分得的电压送运放进行信号放大再送A/D采样,这样不是也可以吗,
      还请大家各叙己见,
      供电电压4V是恒定的.

图见:

网友:
主要目的是测PT100的电阻值,至于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跟你的精度要求也有关系。
恒流源比较稳定,能够测到比较稳定的电压值。如果采用电阻分压,电阻值本身就有精度问题,测量结果还跟你AD和软件设计有关系,
最主要的还是要测量到比较准确的值,精度高不见得就一定准。

网友:
这实际是恒压源和恒流源的基本,如果在电路中用恒压原,恒压原的内阻变化,3.3K电阻变化,负载的变化量都会叠加AD到你的结果中,还准确吗?

楼主:
我目的是想弄清楚为什么用恒流源会好些, 进行一些论证.谢谢.

to Alexkey :
   1,恒流源比较稳定,是的,但恒流源的电流恒定也是依靠于一稳定电压源的,如下图的4.096V电压,
         何不直接使用此恒压源进行分压?
   2,电阻分压,电阻本身的精度会有问题,是的, 但恒流源也是依靠 电流 = 恒压/参考电阻 得到的,
         电阻误差产生的影响同样在恒流源里存在啊,  比如下图的 I = 4.096 /3.3K
         既然都存在问题,何不省下一个运放呢.

楼主:
to suipeng70 :
        恒压源内阻变化, 如果采用PT100串一颗电阻分压采样的话, 一般电流控制在2mA之内,

恒压源内阻变化对这点电流的外接电路应该没什么影响的吧.

         至于3.3K参考电阻的变化会影响测量结果,但同样采用恒流源的方案里也存在这个问题的.

网友:
楼主想想pt100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率才多少? 太小了,如果按你说的用电压源的话,如果电压源内阻变化个几欧姆,那么你测量的温度也得瓢上个几度了。
----------------------------------------------
修改:不好意思,想了下没那么严重,重点看下面的

2ma再小也是个负载电流。 3.3K的电压源输出阻抗,相对于运放输入端一般10M的输入阻抗。 当然是后一个稳定了。

楼主:
单片机输出的4.096v参考是经过反馈调整的, 应该可以认为是恒定的,
和负载的大小没有什么关系,当然负载不要太大了.

我们先假定此参考电压恒定的条件下, 是否采用电阻串联方式也是同样可以的,
比如:
       4.096V直接给 2.2K电阻串联PT100 供电,在0度温度下,
        i=4.096/(2200+100)=1.74mA,
PT100电压:
        v=4.096*(100/2200+100)=174mV
把174mv的信号经过运放放大10倍,提供信号给单片机的A/D口采样,
反推出PT100的电阻大小来查表计算温度.

网友:
还是那句话,最首先要考虑温度传感器的电流恒定。
加在RTD和3.3K电阻上电压即使恒定,可是RTD的电流也是变化的。

非要要成本,省个运放的话,就各做一个比较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7-29,00:39:4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2060]电子线路与理论

网友(2010-10-21):
以后的设计得用恒流源了.

网友(2011-05-24):
使用恒流源在这个电路中主要是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在工业现场,导线可能长达上百米,导线电阻可能达到10欧姆量级,在导线电阻不可知的情况下,分压电路没有任何意义。使用恒流源可以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恒流源在这个电路中主要是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在工业现场,导线可能长达上百米,导线电阻可能达到10欧姆量级,在导线电阻不可知的情况下,分压电路没有任何意义。使用恒流源可以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

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这种说法最有说服力!

采用恒压时,如果考虑到ADC的参考,使用比例测量法(下面的3.3K两端做为外部参考的输入,信号输入为RTD两端),应该也是可以的。

VCC
3.3K
RTD
3.3K
GND

网友(2011-10-02):
回复 网友A:
使用恒流源在这个电路中主要是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在工业现场,导线可能长达上百米,导线电阻可能达到10欧姆量级,在导线电阻不可知的情况下,分压电路没有任何意义。使用恒流源可以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

学习。。。。。。。

网友:
要求高的通常用恒流源,消除接线影响。

网友:
方法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电桥,一种是恒流源,电桥的话对其他三个电阻的精密和稳定程度要求较高,而恒流源对芯片的稳定程度要求较高,各有利弊各有取舍吧!

网友B(2011-11-19):
消除导线电阻的是四线制,恒流源消不了。

网友:
电桥式也不错呀  呵呵

网友(2012-04-17):
mark,对比桥式和恒流源方式

网友(2012-07-28):
PT100温度传感器典型测量电流为1mA,超过这个电流Pt100会应为电流热效应影响测试结果。这是Pt电阻的特性决定的。
另外Pt电阻的变化率不大,采用恒压测量并保证电流在1ma左右变化的话,电压采样幅度比较小,1摄氏度大概变化0.385mv。
这么小的电压变化率对A/D采样电路要求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消除导线电阻的是四线制,恒流源消不了。

同意。应该是用四线制解决导线电阻问题,恒流源是解决不了的。
PT100电路常用的基本就两种模式:桥路和恒流源。
个人觉得,用桥路是为了消除非0起始点,但得到的R-V是非线性关系。(Vo=[V*RPT100/(R-RPT100)]-Vref);
用恒流源是为了得到R-V的线性关系,符合欧姆定律。
两种电路各有优劣。

网友A(2013-01-08):
引用 网友B:
消除导线电阻的是四线制,恒流源消不了。

谁说恒流源销不了导线电阻?恒流源的缺点是恒流源本身的精确度很稳定度,还有就是电流带来的热效应。通过将电流减小(比如0.5毫安),可以减小热效应的影响,而恒流源的精确度很稳定度看工程需要了,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起码可以做到比铂电阻本身的制造误差更小。如果我说得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D(2013-06-18):
楼上的需要检测2个电压,然后相减,并且需要2路AD进行检测,比分压稍微好点。还不如干脆用4线,只需要1路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恒流源销不了导线电阻?恒流源的缺点是恒流源本身的精确度很稳定度,还有就是电流带来的热效应。通过 ...

恒流源的精确度好个屁,一样要靠精密基准和精密电阻实现精确度。

要想做的准还要便宜,单路或者双路,用跟ADC同源基准电压+精密电阻给PT100供电。如果多路的话,我会用一个精度不高的恒流源多路切换测量多组PT100,其中一路接精密电阻来校对恒流源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需要检测2个电压,然后相减,并且需要2路AD进行检测,比分压稍微好点。还不如干脆用4线,只需要1路AD ...

一根PT100的线比一路AD贵多了
多1路AD只要几毛钱,可以用一个4051分出8路AD啊!
更何况很多地方的AD通道是用不完的,这样就完全不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的精确度好个屁,一样要靠精密基准和精密电阻实现精确度。

要想做的准还要便宜,单路或者双路,用 ...

yes!
这是正路。
其实把基准源缓冲一下(如果AD允许用电源当基准就直接用电源吧,这样功率大),用这个信号同时给AD当基准,也给外面的PT100串精密电阻供电
即使一二十路PT100也可以这样直接测。
基准源自身的精度跟结果精度完全没关系,AD实际上测的是PT100和精密电阻之间的比例。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R4、R5是一个23倍的放大器,对于4.096V满刻度的ADC来说,相当于输入满刻度178mV,可以测到200摄氏度。
R6、R7是故意加的5mV正偏置电压,因为LMV358这个运放很烂,输入失调电压有正负5mV,对测量引入的误差很大,既然无法控制这个失调电压的极性,就统一把他拉成正的,消失调电压方法见下文,如果条件好的话,双电源供电可以用op07做放大,失调电压只有0.15mV可以不调整失调直接用,R6、R7可以删除。

测试方法是:
1)U2IO6打开,输入接地,此时ADC=Vos*23,失调电压的23倍。
2)U1IO7、U2IO7打开,输入接100欧标准电阻,此时ADC=(I*100+Vos)*23。
3)U1IO0、U2IO0打开,输入接PT100+2RL(RL为三线制PT100引线电阻),此时ADC=((PT100+2RL)*I+Vos)*23。
4)U1IO0、U3IO0打开,输入接PT100+RL,因为接入运放的高阻端,此时RL3和CD4051的内阻都可以忽略不计,此时ADC=((PT100+RL)*I+Vos)*23。
5)我们回头看看上面测试到的4个电压,根据1)和2)可知I=(ADC2-ADC1)/(23*100);根据3)和4)可知RL==(ADC3-ADC4)/(23*I),那么PT100=((ADC3-Vos)/(23*I)-2RL,这里面所需要的参数前面都已经计算出来了。

这个电路精妙之处就在于只有R3是需要精密的5ppm电阻,其他所有器件都可以使用最便宜的垃圾货,无论是运放失调电压、R4、R5不准确的导致的增益误差,还有恒流源的各种温度系数,都可以在1)2)两步的测试中计算出来并且消掉。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U1右端必须是恒流源,右端不能接电压+电阻,否则会引入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U2U3的右侧必须接运放的+输入端,这种接法输入阻抗极高,可以忽略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赞一个!
要是板子面积大,可以放下多个4051,这种方法确实是最优的!
节约精密电阻,也节约精密运放

要想电路简单,就用单电源的精密运放(比如OPA2376,25uV max VIO)直接放大PT100串精密电阻吧,精度也很不错的。
只是每一路PT100都需要一个串联的精密电阻(例如3K3或4K7),然后额外多两个精密电阻(运放的增益电阻)
或者多用一个精密100欧电阻当参考通道来校准运放的增益。

网友:
专业做温度测试的都是用恒流源供电P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向大师的技术学习,向大师的无私致敬!

网友(2013-08-13):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错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3-11-19):
怛流源学习了,

网友(2014-02-27):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兄弟,这种方法,测量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2015-06-03):
必须收藏,非常经典

网友:
到底是PT100好还是DS18B20好呢?

网友(2015-08-05):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的精确度好个屁,一样要靠精密基准和精密电阻实现精确度。

要想做的准还要便宜,单路或者双路,用 ...

lz用的什么精密ADC啊,我曾经用过AD7793这个分辨率可以达到18位,但是抗干扰能力很差,芯片容易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
要是板子面积大,可以放下多个4051,这种方法确实是最优的!
节约精密电阻,也节约精密运放{:lo ...

请帖一下你的电路上来看看

网友(2016-09-09):
MARK一下,这个电路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看上去U3可以去掉把,把U3的I/O0和I/O7放到U2上,可以省去一个

网友(2017-01-25):
这个学习了,感觉想要精度的肯定不会在乎多一根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应该是用四线制解决导线电阻问题,恒流源是解决不了的。
PT100电路常用的基本就两种模式:桥路和恒 ...

mark一下!

网友(2017-04-24):
大师之作啊,看好这个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你好有一下2个疑问:
电流是恒流的为什么还需要测量呢?
LT1117是稳压器 怎么能提供恒流呢?

网友G(2019-04-06):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大神,您这个电路能不能简单修改一下,变成四线制的测量PT100呀?工业现场长距离,三线制不够用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
要是板子面积大,可以放下多个4051,这种方法确实是最优的!
节约精密电阻,也节约精密运放{:lo ...

redroof大神,这个电路您能不能简单修改一下,变成四线制的测量PT100呀?工业现场长距离,三线制不够用啊。
盼redroof大神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您这个电路能不能简单修改一下,变成四线制的测量PT100呀?工业现场长距离,三线制不够用啊。 ...

317以及1117这种三端稳压芯片的恒流应用资料很多,比如:https://www.amobbs.com/thread-3760756-1-1.html

//------------------------------------------------------------
修改原因:回复错了
对59楼Halley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有一下2个疑问:
电流是恒流的为什么还需要测量呢?
LT1117是稳压器 怎么能提供恒流呢?

恒流测量电压,恒压测量电流。最终进AD的是“电压”值。
恒流供电的时候得到的是PT100“两端”的电压,使用的是:V=I*R;
恒压工作使用的是V1=V0/(R1+R2)*R2

网友E:
引用 网友G:
redroof大神,这个电路您能不能简单修改一下,变成四线制的测量PT100呀?工业现场长距离,三线制不够用啊 ...

这种结构简单修改一下来测四线pt是可以的,并且算法更简单。硬件还是每一路需要三个4051。
把pt100的两端A和B的两根线分别叫作A1,A2,B1,B2,接法如下:
A1总是接地,B1接第一个4051,用来切换恒流源输岀。A2和B2作为测量端,接第二和第三个4051送给AD供测量。
测量值简单的就是B2-A2的电压差除以恒流源的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简单修改一下来测四线pt是可以的,并且算法更简单。硬件还是每一路需要三个4051。
把pt100的两端 ...

redroof大神,我补充请教几个问题:
1. 恒流源的值 要计算准确的话,是否要串联经过一个精密低温飘电阻,之后用ADC检测后换算出来精确的电流值?
2. 4051这种集成式的模拟开关会不会带来较大的噪声,需要换成光耦继电器么?
3. 这个方案的对外接口,能不能在不接四线制PT100的情况下改接K型热电偶?这样就能通用接两个测温传感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redroof大神,我补充请教几个问题:
1. 恒流源的值 要计算准确的话,是否要串联经过一个精密低温飘电阻, ...

就用模拟开关的一个通道来接一个高精密的参考电阻即可。这也是整个系统唯一需要精度的电阻,建议用万分之一的,反正就一个,再贵也贵不到哪里。说白了你测到的就是外面的pt和这个电阻的比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redroof大神,我补充请教几个问题:
1. 恒流源的值 要计算准确的话,是否要串联经过一个精密低温飘电阻, ...

至于模拟开关的噪声,反正我用ads1220可以稳在17位@每秒20次采样,基本上达到AD的标称值,我认为够了。模拟开关我换过sgm的和ti的,都没问题。
要测热电耦,关键是它的信号非常小,比pt100小太多倍了。所以即使有17位的有效分辨率,好像我算过温度分辨率也很差,差到没什么意义。我是单电源的,也没法开它的内置pga。就算开了也好不了多少。
所以你自己权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好方案

网友:
可以,就是你的电压要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至于模拟开关的噪声,反正我用ads1220可以稳在17位@每秒20次采样,基本上达到AD的标称值,我认为够了。模 ...

真心感谢redroof大神那么专业,细心的指导及帮助!
您这么说,就是说ads1220根本不适合用来测K型偶的信号,加上模拟开关多路切换就更没底了,对吧?
那我想再向您请教一下,K型偶的多路信号切换及测量,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呢?(您接触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真心感谢redroof大神那么专业,细心的指导及帮助!
您这么说,就是说ads1220根本不适合用来测K型偶的信号 ...

1220如果你接成双电源就差不多可以了。
或者用比1220更高一挡的,比如1256之类,工作在双电源状态下
热电偶的问题是它输出的信号有正有负,而且信号又小。
对于单电源的AD,开了PGA都不能对付以地为参考的小电压,除非你抬升参考点或者用双电源。
抬升参考点那么你的PT100参考点就不是对地了。PT100的恒流源电路也得改成不对地的那种~
用双电源又会让电路变麻烦
你自己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20如果你接成双电源就差不多可以了。
或者用比1220更高一挡的,比如1256之类,工作在双电源状态下
热电 ...

再次感谢redroof大神的热心帮助!我先消化消化,有不明白的地方再来请您指点,感谢redroof大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220如果你接成双电源就差不多可以了。
或者用比1220更高一挡的,比如1256之类,工作在双电源状态下
热电 ...

redroof老大,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
关于1mA恒流源的选型;
LM1117搭建的1mA恒流源,温飘特性比起1220自带的恒流源如何?
有没有又简单又稳定的1mA恒流源推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redroof老大,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
关于1mA恒流源的选型;
LM1117搭建的1mA恒流源,温飘特性比起1220 ...

这种用途不关心温漂。只关心一个指标:电流值随负载而变化的比例。
反正你是在不停的交替测基准电阻和PT,恒流源的电流如果变了,是对这两者一起变,自动抵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用途不关心温漂。只关心一个指标:电流值随负载而变化的比例。
反正你是在不停的交替测基准电阻和PT ...

大神您说的对。
但是我还是想请教您,LM1117搭建的1mA恒流源,比起1220自带的恒流源,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大神您说的对。
但是我还是想请教您,LM1117搭建的1mA恒流源,比起1220自带的恒流源,有什么优缺点? ...

1220自带的恒流源,在负载电阻变化的情况下,恒流能力很差。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1117搭的你可以自己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20自带的恒流源,在负载电阻变化的情况下,恒流能力很差。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1117搭的你可以自己试 ...

好的,感谢redroof大神!!
话说您的工作环境真好,居然能实时回帖,谢谢您!

网友(2019-07-23):
mark, 借鉴PT100的实现方案,谢谢!

网友(2019-08-31):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路图完全按照i55x大佬的,但是实际测试偏差太大了。
首先是每个通道不一致,同一个pt100探头,用4051切出的4个通道,计算出的电阻都不一样,最大偏差差不多1欧。但是每个通道的读数是基本稳定的。
然后就是精度不行,粗略和实际阻值也差1欧多。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是我ad没有用外部参考电压的原因吗?另外发现恒流源那里,设定的电流越少,计算出的值越接近实际值。

请有懂的大神帮帮忙看一看,谢谢!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这个电路不错,神作,赞一个

网友:
先mark,再看  PT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大神,你的电路,用358放大后还是要用13位的AD才能达到分辨率0.1°C吧?那不要358直接用18位AD不是更好?
小白虚心向大神学习

网友(2020-10-28):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此处有一疑问,U3的用处是什么?ADC的采样是分时的,为何不能把PT100的测量引脚都输给U2?

网友(2020-12-07):
mark一下,下次来看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我以前做的图,时间太久原理图找不到了,重新画一下示意一下吧。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学习了,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