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LC,I/O输入光耦隔离的前后端处理

楼主(2009-07-22):
请问:
      PLC输入采用光耦隔离,光耦前端最简单的就是串一限流电阻(教科书上都是),但也有在光耦输入脚之间并上电阻的(富士,三菱,欧姆龙等PLC),并上电容的(松下PLC),反向并上二极管的(众为兴运动控制器),串上稳压管的,等等。还有三菱,欧姆龙等的高速输入端口加了三端稳压(实际不知为何物,三个脚)。
      请高手分析指导一下,各自的特点和原理

网友:
手里货不少啊,呵呵,随便拆?

网友:
我觉的不能简单的这样来看,一般来讲在关藕前端加的器件不外乎两种作用,保护和滤波。三个脚的应该为三端电容,一种滤波器件。   在PLC系统和DCS系统中,一般都希望是做到通道间隔离。但是并不是每个通道所接的信号是一样的,有些是很明确的信号,有些是未知的信号,所以采用的保护和滤波措施肯定也不大一样。还是需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
"光耦输入脚之间并上电阻"是为了适应二线传感器漏电流设计的。

网友:
并联在光耦输入端的电阻是一个电流泻放电阻,主要是给弱电流信号一个通路,避免流过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导致误导通
还有一个作用是与限流电阻分压
同时它与并联在光耦输入端电容,响应速度不高时候同时使用。

网友:
电阻,主要是给弱电流信号一个通路
二极管避免反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