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 1.3版本的气压传感器如何用

楼主(2009-07-22):
如题请教下pitolan 1.3版本的气压传感器如何用,可以达到什么效果谢谢,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位】 aolongserver

气压传感器是用来测量大气压力的,天气变化、高度变化时大气压力也会发生变化,四轴是通过气压计来感知并控制自己的飞行高度的-这个功能我们称为:高度保持功能,当激活四轴的这个高度保持时,你的油门不需要控制,四轴也会自己保持飞行的高度。

下面我们来看看怎么使用这个功能吧。
1首先我们需要一个遥控通道去打开和关闭高度保持功能,在使用天地飞的FT06-A或者C时,我们可以利用第六通道这个开关通道作为我们的开关使用,在数值为0时是高度保持打开,也请你记住开关打到哪时是开的,不要搞反了。如下图,我们把第六通道设置为:POTI2   如果有改变设置的话需要点下面的“Write”来保存。

第二步,我们要打开“高度保持”这个软件功能选项

第三步,设置具体的参数,Min Gas这个数值不同一机器会有所不同,这个数值给你作为参考,如果打开了四轴不断的往上升,那请你把这个数值减少,如果在打开时,四轴一下子往下掉,那请你把这个值改得更大。

楼主:
太详细了,感谢

网友:
【1楼】 pitolan
一直忘了上面有气压传感气,请问需要在上面贴张胶带钻个小洞,或贴块海棉在上面?

网友:
【3楼】 atango

搞块海棉扎上面吧。

网友(2010-12-20):
回复 网友A:

讲的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