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宫的算法是怎么样的还有小车怎么实现路径记忆的??

楼主(2009-07-22):
迷宫的算法是怎么样的还有小车怎么实现路径记忆的??
有没有谁有相关的经验或者资料可以分享下

网友:
一般是用堆栈来存路径,  走迷宫算法有多种, 比较好理解的是深度优先搜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f5e7c40100bjgr.html

网友:
我才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比如小车走了某一条路发现错了,再退回时他怎么知道该退到哪里停下?比如那一处有什么特殊的标记让小车知道这就是刚才的岔路?

楼主:
首先谢谢1楼给我链接
看来还有不少要学的
2楼说的也是我不懂的地方
感觉这个记忆路径很"不可思议"
呵.......

网友A:
我只知道有种走迷宫的方法就是用一只手摸着墙走。不要换手。这样一定能走出去。。道理也很简单。。
不知对楼主有没有用呢

网友:
楼上的这个算法怕孤岛。。。没办法遍历。。二维迷宫应该可以。

网友:
来个高手讲解一下啊!很想研究……

网友(2009-08-30):
左手算法 不知道算不算。

网友:
走迷宫的算法解析和源码在这里,把下面的链接复制到迅雷下载就可以了
http://download.ourdev.cn/bbs_upload943894/files_13/ourdev_425093.rar

网友:
我收藏过一个很强大的寻路算法演示程序,等我找到后给你发上来。

网友:
程序找到了,主要是演示算法,至于小车怎样定位,那个才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11楼zzy9903 9903

网友:
数据结构的书上就有,有栈来记录

网友:
二维迷宫,只要一直贴着墙的一边走,就一定可以走出去

和这个是同一个意思:
======================
我只知道有种走迷宫的方法就是用一只手摸着墙走。不要换手。这样一定能走出去。。道理也很简单。。
======================

网友:
来自:
谢谢11楼zzy9903 9903

网友(2009-09-29):
呵呵,我也只知道贴墙的办法。

网友:
標記一下 正想作

网友(2010-01-22):
记下 以后会用到 谢谢

网友(2010-04-04):
4楼和5楼太牛了,能将算法这样比喻出来就是不一样,我觉得这才是实质的东西弄透了,佩服

网友(2010-08-11):
学习来了,我正想做具有记忆功能的小车,就是控制车走一遍,然后让车自己再照着刚才的路自己走一遍。

网友:
有谁知道基于步进电机的小车的转弯的程序,或者谁了解啊!麻烦讲解一下.xiexie!
qq:443577129

网友:
回复 楼主:

路径记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弄个鼠标滚轮的光栅,当轴编码器,记忆走了多远,然后配合传感器简单扫描。

那个Freescale的智能车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有人用的就是这个算法。

网友:
做个 标记

网友:
呵呵 诚如前面说的一只手摸墙 行了

网友(2012-05-22):
学习了,这个摸着走,的确精辟啊

网友:
留个标记,以后用的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有种走迷宫的方法就是用一只手摸着墙走。不要换手。这样一定能走出去。。道理也很简单。。
不知对 ...

我觉得这就是根本的原理

网友(2012-08-15):
电脑鼠  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