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102E是否也是超频使用的?有此款示波器的朋友不妨拆开,看看能否找到打磨不干净的!

楼主(2009-07-22):
DS1102E是否也是超频使用的?我的DS1102E已经拆开,打磨的很好,看不出芯片上的字。有此款示波器的朋友不妨拆开,看看能否找到打磨不干净的!

网友:
不妨上几张照片,让各路豪杰一道来参谋参谋。

网友:
一直有个疑问,从参数上来看DS1102E和DS1052E的唯一区别就是100M和50M的带宽,采样率都是1G的,那他们的主要区别是在哪里?难道是模拟电路部分么,或者是AD芯片的等级就不一样,毕竟价格相差了1000左右。我想知道这1000块钱到底是投入到什么地方了,哪位了解的能说说么。
厂家的是不是也能说明一下

网友:
有人拆过的,被磨得很干净,如果没有超频还磨干什么。

网友:
那就是基本和DS1052E不会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
现在已经公开:普源DS1052E/DS1102E的ADC是AD9288。
如果防抄板,那么普源以后出厂的新品大可不必打磨这个芯片了,省点功夫。
如果继续打磨,那就是想隐瞒40了。

网友:
用打磨的方法防抄板基本上无实际意义——打算研发示波器的人,水平都不会太差,脱下马甲别人照样认识!

网友:
虽然知道是超频使用ad感觉有点痛心,但是觉得这个价位相对还算比较值得
但是不知道DS1102E比DS1052E贵出的1000是不是值得,不知道具体内部有什么区别
准备买个示波器来着,在这两个机型之间纠结了一把

网友:
其实现在数字示波器25M/50M/60M/100M的成本都差不了太多。国内厂家会把带宽高一些的产品价格设的高一些,由于现在价格竞争的比较激烈,带宽低的利润相对低一些,如果带宽高一点的再不赚钱的话,那些厂家就没法活了。
  拿泰克产品来说,60M的成本反而比100M的要高一点点,因为芯片都是一样的,只是加了限幅电路。

楼主:
【8楼】 purico,对示波器这么熟悉啊?? 极有可能是枪手!!咱只讨论技术,不讨论价格!

网友:
赞同8楼的说法
就像汽车一样,同一款车型,高配车型比低配的,一般多自动变速箱,天窗,真皮座椅,自动空调等,但是价格要高上4~5万左右,其实东西都差不多,只是商业策略而已
低端跑量,高端做利润

网友:
一直有和sungan 一样的困惑,我们这些行外的,总有有窥探行内秘密的冲动和兴趣!真是希望行家们多抖抖包袱,也让我们开开眼长长见识!

网友:
看来1102比起1052来值----打磨得比较干净!

网友:
回【9楼】 philip
   我只是针对2楼的问题给他一个解释,本身2个产品技术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还怎么能从技术上找差异?
不要总是拿出你那KGB的眼光看待一切。

网友:
我买的DS1102E早上刚开机,调到20.0mv档会上漂大约1/3格,开机15分钟左右的时候渐渐为零(相对通道标记),再过十分钟会稍微下漂,并且线慢慢变粗,大约2.5MM 两个通道CH2变化稍大些,没有接探头。

我在想 如果给温度敏感的元件做个恒温系统,即:开机后用电阻加热,温度高时再用半导体制冷。 这样是不是会稳定下来。

网友:
哦,好的。 我移过去

网友(2010-06-18):
哦,好的。 我移过去   这么久了也没有被删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