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gilent 34401A 实测 jj3055 版主DIY的10K基准电阻

楼主(2009-07-22):
(本图片由jj3055拍摄)

(本图片由jj3055拍摄)

以下是我实测的结果:

说明:

1. 为了测量结果更准确,我DIY了4W的测量线。 使用较优质的香蕉插头,减小接触电阻与增加可靠性。

2. Agilent 34401A 刚开机时,显示的读数是10.0001 , 1分钟后变成10.0000. 然后,我观察了半小时,一直仍是10.0000,证明我的Agilent 34401A 及这只基准电阻的热稳定性很好。

这种情况下,Fluke 189 就明显力不从心了

其它的测量值:

网友:
4w的测量线是什么意思?
怎么看起来4根线同时用起来了啊。

网友:
10k的量程一般是示波器精度比较高的量程
测测小电阻或者大电阻吧。测量电阻精度比较容易做的,测电流、电压精度难一点。特别是大电流、大电压,一般都会飘。

楼主:
4W测量可以消除导线引起的误差。

网友:
多用表一般有硬件频率计,看看各个量程最高能测多高的频率吧,是不是符合指标。

网友:
不是9998.44欧吗?

网友:
Vishay的金封电阻,其稳定度就比你的33401A更高,当然是准确的
Vishay的金封电阻连8位半的表都只用1到2个而已
通常塑封就OK,已经是6位半表达不到的稳定度了

网友:
To 5F:9998.44欧是Vishay的金封电阻自己电阻,再加线绕电阻=10K标准

网友:
4W是不是电桥的那种方式?

网友:
测10k的电阻用不用四线看不出来的,引线电阻才多大啊,最多几十毫欧。10k量程要上100毫欧才会显示得出来的。

网友:
哈哈,新买的34401果然不错。

网友:
多用表可以对表笔电阻清零的

网友:
这么精密,这两个电阻价格不低吧;看了一些文章提到塑封有假冒的,价格差别也大;那里有信誉的卖家?最好深圳的。呵呵,到时买个基准电压IC和VISHAY塑封电阻就可以做个4位表的精度验证。

网友:
唯一的感觉就是 VHP101 受委屈了。

网友:
【13楼】 danioy
唯一的感觉就是 VHP101 受委屈了

同样的感觉!

网友:
站长的34401已经多次用5位半模式测量了。。。。。

楼主:
哈哈,表明是全新机,初次使用嘛。

没有想到它开机只是五位半的。这些测试就不再重复了,反正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
Agilent 34401A 刚开机时,显示的读数是10.0001,1分钟后变成10.0000.....
-------------------------------------------------------------------------------------------
吓我一跳~还以为安捷伦的表又升级了 能如此稳定。。。,仔细一看原来是用五位半显示,汗~~~
五位半情况下是很正常的:)
安捷伦的34401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0-09-14):
回复 楼主:

这四线测试,其接线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
所谓4线就是开尔文接法,2根电流线和2根电压线。由于电压线的输入阻抗非常高,只有微小电流通过,因此认为电压线2侧电压一致。

看楼主是把2根黑线和2根红线接在一起,而且只显示0.1ohm,因此,我觉得接的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这样得接线端子 哪里购买得?   俺也想搞几个玩玩

网友:
淘宝上遍地都是,是音箱接线柱,美国CMC原装的要25-30元一个,国产仿造的7-10元一个 。我的是仿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