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gilent 33401A + E3644A 实测jj3055的LTZ1000ACH超级电压基准

楼主(2009-07-22):
LTZ1000ACH超级电压基准,LTZ1000ACH的性能大家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目前世界上除了约瑟夫电压阵列以外的基准之王!是花了280元从国内一位基准高手那里买来的板子,被装在这铝盒子里,就做为jj3055的土基准了:

(本图片由jj3055拍摄)

(本图片由jj3055拍摄)

说明:

1. 为了测量结果更准确,使用较优质的香蕉插头,减小接触电阻与增加可靠性,并且使用了较优质的线材与尽量缩短线材的长度。

2. 使用Agilent E3644A 供电。显示它消耗的电流是20mA.

3. 开机的前面三分钟显示的读数是:7.0946, 然后慢慢的跳到7.0947,到约5分钟后就稳定在7.0947。再观察半小时,仍是稳定读数在7.0947.显示我的测试仪器与这个基准源的热稳定性不错。

这种情况下,Fluke 189 就明显力不从心了

网友:
这个板子,偶在叫人做着,呵呵
没用vishay金封,这是上面板子的缺陷
LTZ1000内部有恒温器,所以需要预热

网友:
阿莫:你的34401分辨率没有应用全.
现在是5位半,34401应该用到6位半分辨率的

透露下,不要怀疑那个基准,如果数字不对,
那绝对该怀疑你的34401不准

网友:
神了,俺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多位的。

网友:
那两根输出线太细了点,如果是纯银线当我没说。

楼主:
【1楼】 lysoft
这个板子,偶在叫人做着,呵呵
没用vishay金封,这是上面板子的缺陷
LTZ1000内部有恒温器,所以需要预热
---------------------------
做出来记得show一下。
知道预热的时间是多长?

【3楼】 yanjian
阿莫:你的34401分辨率没有应用全.
现在是5位半,34401应该用到6位半分辨率的
透露下,不要怀疑那个基准,如果数字不对,
那绝对该怀疑你的34401不准
-------------------------------
哈哈,不好意思。没有留意开机时,缺省只是5位半。一会重新测量。

另:如果外围零件用得不好(如质量不好或精度不够),标准源电压的输出是否受影响?

网友:
输出是不是应该用屏蔽线?

网友:
【6楼】 armok 阿莫

另:如果外围零件用得不好(如质量不好或精度不够),标准源电压的输出是否受影响?

别的基准会的.但LTZ1000ACH的基准对外围器件依赖性不强的.

但LYMEX还是用了很好的器件.那几个黑忽忽的塑料块电阻是0.01%精度的.

那个基准是用3458和某大计量中心的基准比对过的,所以你尽管相信它的精度

网友:
要是做出来,一定Show的
只是目前其它工作量比较大,跨团队开发,要协调处理,没这么快能出门

楼主:
【7楼】 gerbee
输出是不是应该用屏蔽线?
---------------------------
看起来不必。现在设置成六位半了,用手摇动线材,数字也不会有抖动。

大家知道这个基准源的预热时间是多长?
另:有人知道 Agilent 34401A 达到最高精度时的预热时间多长?

网友:
看了下价格LTZ1000ACH不是很贵的嘛

网友:
哈哈,在网上搜到一个人在卖这个板子,他用的测量设备是包括Agilent 3458A八位半万用表、Fluke 732A基准、Fluke 732B基准、Fluke 734A基准、Datron/Wavetek 4910基准、Agilent 34420A七位半纳伏表。
有点骚包的。

网友:
预热时间通常在30分钟

网友:
【1楼】 lysoft
这个板子,偶在叫人做着,呵呵

有意哦,多了就转给我一块吧

楼主:
哈,有人能将上面这堆器材的价格列一下?

楼主:
【13楼】 lysoft
预热时间通常在30分钟
----------------------------
看来真的是需要30分钟。现在我等了20分钟左右,显示的数字是:7.09466 (正确是:7.094675,当然34401A不能显示最后一位)

楼主:
等了超过半小时了,仍是07.09466 ,好像是稳定不动了。

今晚就不关机,明天早上过来再看结果 :)

另,那位知道能否将前面的0不显示,小数点后面增加多一位?

网友:
30分钟已经到热稳定了,再有值动就属于飘了。
要么换个量程,要么买台7位半的表,后面就可以多一位小数了

网友:
直接上3458
可以多两位
用ltz1000ach校准34401靠谱.
用34401来标定ltz1000ach,不靠谱

网友:
3458是八位半,基准就用的是LTZ1000ACH

网友:
有关这7V基准板的开机预热特性,开机几秒种就可以稳定到最后的5ppm之内,三分钟后2ppm之内,大约40分钟1ppm之内。
34401A要想达到最高精度,一般要预热3小时。计量部门检定前,一律至少开机24小时,才测试。
34401A最多就能显示7.XXXXX了,也就是说,在10V档下最末位是10uV,相当于1.4ppm。
事实上,如果上GPIB接口用计算机读34401A,可以读出8位半!当然,后两位很不稳定,是乱跳的,也没什么用了。

那些Agilent的和Fluke的基准设备,原价都非常贵的,比如一个734A要30W多。我大多数的基准是二手的,一般是几分之一的原价。

楼主:
【23楼】 lymex
积分:6
派别:
来自:
有关这7V基准板的开机预热特性,开机几秒种就可以稳定到最后的5ppm之内,三分钟后2ppm之内,大约40分钟1ppm之内。
34401A要想达到最高精度,一般要预热3小时。计量部门检定前,一律至少开机24小时,才测试。
-----------------------

我算了一下,7.094675在不同ppm值下的范围

            5ppm(几秒)  2ppm (3分钟)   1ppm(40分钟)
--------------------------------------------
最小值      7.094640    7.094661       7.094668
最大值      7.094710    7.094689       7.094682

由于34401A只能显示小数点后5位,我将它四舍五入,变成:

           5ppm(几秒)  2ppm (3分钟)   1ppm(40分钟)
--------------------------------------------
最小值      7.09464    7.09466        7.09467
最大值      7.09471    7.09469        7.09468

那里能查到 34401A 在不同的时间内的ppm值?

网友:
真会玩啊!

哪位同学来普及一下高精度基准源的原理?俺只晓得431和385,呵呵~~

网友:
BG2VO 的作品

曝光一下 BG2VO 老师

网友:
呵呵,BG2VO好像就是【23楼】 lymex 。

网友:
To 27F: 明显就是嘛~呵呵

Fluke常来推销它的基准设备,不是一般的贵-_#!
例如7004T 0.5ppm的

楼主:
经过超过十小时的通电, 我刚才回到公司,看到了如下的数据:

查一下我上面计算的表格,我手上这台 Agilent 34401A 的精度是2ppm.  懂行的网友分析一下,是符合 Agilent 的规范吗?

           5ppm(几秒)  2ppm (3分钟)   1ppm(40分钟)
--------------------------------------------
最小值      7.09464    7.09466        7.09467
最大值      7.09471    7.09469        7.09468

网友:
34401A的介绍
测量能力
•0.0035%基本直流精度
•0.06%基本交流精度
•0.1%基本电阻精度

允许3.5ppm?

楼主:
楼上的 0.0035% , 应该是35ppm 吧。

我看到的数据是:

网友:
BG2VO是HAM里基准党的代名词~

网友:
不过是年精度
33401A本来就是35ppm
8846A是24ppm

楼主:
有人能通俗的解释一下, 上面我列出的“读数误差”与“量程误差”?

(我昨晚测到的在2ppm内,岂不是34401A 超水平发挥?)

网友:
我的34401是10年前买的,现在一直非常准,预热后10V档误差仍然在3ppm之内,因此至少我这块表是超水平发挥的。
站长的34401看来也是超水平的。因为这表不错,我后来又买了第2块。34401性能好、体积小、使用方便,目前二手市场上34401的价格也比较高。
一般的6位半表,校准后一年,基本档(大多为10V)偏差指标大多是30ppm到35ppm之间。这是因为其内部基准大多为LM399,指标不是很高(20ppm每千小时)。当然,厂家会老化和筛选,这样得到的基准会比典型值好很多。

至于34401的开机稳定特性,大约几分钟就可以稳定到最终的15ppm,开机大约3小时就能到最终的2ppm。如果继续持续开机,也会有变动的,但大多为室内温度变化引起的。6位半表其实很容易有每度1ppm的温度系数。而自己做恒温室恐怕也不太容易。

网友:
有人能通俗的解释一下, 上面我列出的“读数误差”与“量程误差”?
读数误差:万用表读取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

量程误差:不同量程间误差,这个是个固定比值(即内部分压电阻产生的误差),如测同一个电压1V,用200V挡,20V挡和2V挡读取值是不一样的,误差是成比例的,且不随外部电压变化而变化.

(我昨晚测到的在2ppm内,岂不是34401A 超水平发挥?)

LM399(34401A内部基准)短期稳定度在1ppm,所以开机24小时后测试稳定度在2ppm内也不奇怪,另如果是末尾数有一字调动也是正常的.
关键的一点是:LTZ1000ACH一年后误差仍然是1ppm,而LM399,有可能误差最大达到20ppm左右.

网友:
BG2VO 老师  ?
CQ火腿社区 那边的高手?几年前看过《 DIY高准确度电压基准 》 一帖,记忆尤深,绝对是强悍级的高手^_^

网友:
建议amork用个热吹风,对着电阻或者电源吹上3--5分钟,如果值还不变的话,就才叫牛呢.

网友:
【39楼】 ywl0409 老黄牛

积分:2034
派别:
来自: 上海
建议amork用个热吹风,对着电阻或者电源吹上3--5分钟,如果值还不变的话,就才叫牛呢.
-----------------------------
这个基准板你这样干肯定变的

网友:
那就要看变多少了.

哪一个基准源的手册,不包含温度曲线和温度范围的?
离开了环境温度这个测量条件,基准源就毫无意义.

网友:
那就要看变多少了.

哪一个基准源的手册,不包含温度曲线和温度范围的?
离开了环境温度这个测量条件,基准源就毫无意义.
---------------------------
你用电吹风吹。温度得升高多少
还有提高LTZ1000的内部温度  能提高稳定度。这个板子的温度设定不高,

网友:
预热大概半小时左右吧,我的34401测试LM399也这个规律。
大概精度越高预热的时间越长,我的3478预热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后基本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