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维宏卡的使用

楼主(2009-07-22):
哪位兄弟用过维宏卡啊,怎么用哈。

卡插到PCI槽上,数据线一头儿接到卡上、另一头儿接到雕刻机的电控箱上,这样对吗?

还有,好像还有个配套的接线板,那东西杂用啊?

楼主:
哦,原来维宏卡已经被编到扑克牌里了,这就好了...
还有现在淘宝上的维宏卡N多人在卖,也不知道性能的区别,阿莫有时间给评估一下那个最好,然后放到货架上吧。

网友:
我用200元的蓝板维宏卡
界面没有MACH3好看
用起来比MACH3好用

网友:
唯宏卡本身没有什么高技术含量的东西,
都是已经很公开的技术方案,
PCI总线接口IC+IO控制而已,
比较难的是配套的加工软件,
要做好不容易

网友:
如果能做到像CNC的操作界面就好了,用FTP传输刀路文件,爽得要死。

楼主:
是不是将维宏卡的数据线直接接到咱们的电控箱上就行了?好像有点不对啊,咱们JJ的电控箱数据线是25脚的、维宏卡的数据线是15脚,哪位仁兄给解释一下怎么个接线方法,谢谢!

维宏卡那个小的接线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To:zhwm3064 沉伦蜗牛
你的卡是在哪家店买的,谢谢!

网友:
最近关注及风靡了一些关于JJ的网站,好像维宏卡稳定性比较好,据网友所言,因为是运动控制卡硬件cpu高速处理控制,双向通讯好像比较没有延迟现象,而硬件搭配性及实时性和稳定性皆高于mach3纯软件控制.而用LPT及USB好像速率无法提高速度,好像有速率极限存在.我记得不知在哪个网站看过USB控制讨论,有一现象就是当碰触限位开关后与屏幕上显示的位置有小数点上的位差,具实验解释,好像就是双向通讯延迟的现象,所以目前工业型的JJ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推荐使用运动控制卡.

    阿莫..假如能创造出高质量,高性价比的运动控制卡,这就恐怖了,阿莫真的要朝业界龙头而行了.好像目前国产雕刻机厂家用维宏卡的厂家为数不少,而北京精雕及啄木鸟也朝向独立运动控制卡而行.甚至国外知名中心加工机,也有用运动控制卡的……期待阿莫有惊人之举,造福网友啊!

    阿莫<->阿莫运动控制卡<->高性价比<->高质量<->最专业JJ

网友:
回9楼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1ecc78d77f0d73ac036c94718b07355c&x_id=0db2
实际上不管在哪家买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去看看哦。

对了蜗牛,你就告诉我一下吧,维宏卡的线咋接?
15脚的维宏卡数据线、25脚的电控箱数据线、还有17个接线柱的维宏接线板、这些东西咋整到一起的哦。

楼主:
我在淘宝上问了N个卖家,觉得这群人就是什么赚钱卖什么,也基本说不清楚,要不就告诉我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让我自己问...

业务都极其不熟

网友:
我也问过卖家,他们也不懂的

楼主:
哎呀,什么世道啊....

网友:
唯宏卡实际只用了6条线,X 。Y 。 Z三轴的脉冲和方向信号

网友(2011-09-05):
回复 网友A:
到时我们会安排许多的开源设计活动,比如:

1. 组织有兴趣DIY的网友,利用这台雕刻机作为原型机,大家发挥想像力,用身边最容易获得也便宜的材料DIY这台雕刻机。并且进行性能测试与一些比赛活动。 我们也会成立一个免费的DIY协助电话热线。只要是对我们的机型有DIY的兴趣,不需要购买我们的任何配件均能获得免费的咨询协助服务。

2. Z轴零点对刀定位开源设计活动
3. 步进电机驱动器开源设计活动 (可代替我们的控制箱的有关模块)。
4. 雕刻机智能化控制模块(用16V8或单片机重新设计键盘手控线路)
5. 雕刻机智能化控制模块(用单片机设计工作平台XY轴快速定位)
6. 为雕刻机增加液晶显示
7. 为雕刻机增加液晶触摸屏显示与操作。
8. 轴系统的震动相关测试:使用加速度二次积分测量轴频率的位移以确定性能指标。
9. 上位机软件的开源设计,会用C编写,我们网站的全职员工hope2008就是C高手,会由他主持开发
10. 为雕刻机增加U盘的支持
11.为雕刻机增加USB接口的支持
12.为雕刻机增加网络打印的支持
13.将步进电机改成伺服闭环控制
14.加入光栅尺闭环控制..
15.结合我们网站的PLC讨论,用PLC控制雕刻机
16.吸尘装置
17.Z向实时补偿,保证刀具切入基采一致性,克服由于板材翘曲而产生的局部刻的深或者浅的问题
18.增加原点功能,按一个控制箱上的按钮时,能自动找到原点。
19.研究自动换刀功能。或缩短换刀的时间的设计。

20 维宏运动卡的应用。
...................

这些开源活动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啊?

网友(2012-05-28):
我有维宏卡的接线图,哪位需要的话,请来这里找www.173767.com.或者留言给我,我的邮箱137142993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