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ELTIMA Software 的VSport 3.0以上的

楼主(2009-07-22):
如题

网友:
我只有2.5.2.0的控件

高版本的官网上下的有限制.暂时没有精力破解.

楼主:
2.5.2.0 VSPM 的软件中有,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使用read 方法的时候,会导致应用程序死掉
Private Sub VSPort1_OnRxChar(ByVal Count As Long)
  ReDim RxBuff(Count)

If (VSPort1.IsOpened) Then Debug.Print "接收字符"; VSPort1.Read(RxBuff(0), Count)

     VSPort1.PurgeQueue
     VSPort1.Write RxBuff(0), Count

If scData.State = sckConnected Then
  scData.SendData RxBuff
  End If
End Sub

'VSPort1.Read(RxBuff(0), Count) 这一句会有问题,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发送定长的字符串没有问题,但不定长的就有问题,开始以为是  RxBuff大小的问题,直接将它定义为8192,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2010-07-04):
VSPM 用的是VSpor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