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USB 驱动~ 疑难杂症~~实在是求解不得才~~不得已发帖啊!在线等~ 请指教!!

楼主(2009-07-22):
各位走过路过的帮帮忙!!
本人用一买来的 USB 下载线~
驱动实在无法 安装 ~!
本人系统一开始 WINDOWS 7    现在为了这个已经换到 XP了
可是驱动还是不行!
而同一根线 同一个XP的盘装的系统  同样的驱动
在我宿舍另一个人的电脑上就可以~~~我这就不行
小弟刚入此道    就为这驱动的问题已经伤透了脑筋     令我非常非常的郁闷。。。。。。。。。
希望 对这个问题比较懂的 指点一下   回帖或加本人QQ 369649618~~都可以~~~~在线等!!
根据谋篇帖子  里要删些文件再安装   我去找了
在   INF的文件夹中的
oem0.inf 一直到   oem13.inf 中 都没有和 那个usbasp.inf 一样的。。。 。  棘手啊!

设备管理器的 界面 (原文件名:001.jpg)

多出来的那个 Unknown Device 就是USB了~~ (原文件名:002.jpg)

原光盘带驱动 (原文件名:003.jpg)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

而同一根线 同一个XP的盘装的系统  同样的驱动
在我宿舍另一个人的电脑上就可以~~~我这就不行

原因在于这个USB的下载线的USB硬件接口部分做的不标准,比如时序、电平上与标准的USB协议有差别,使得有些机器的USB接口不能识别。

典型的例子就是我推荐的用M8做的USBISP(USBASP)。

这个原形的电路是德国的AVR爱好者设计并贴在网上。供大家学习参考的。国内一些个人或公司根据这个电路,仅仅改动了代码,做成编程器来卖。但是原来的硬件电路有问题,USB数据线的电平使用了5V,而USB标准规定是3.6V。

这样对严格按USB协议设计的电脑讲就无法识别了,尤其是对笔记本电脑。

所以我推荐USBISP时,将硬件电路做了改动,使用了3.6v稳压块给M8供电,保证了USB数据线的电平符合USB标准。原电路的德国设计者后面也对电路进行了改动,采用了5V串2个二极管降成3.6v给M8供电,或在USB数据线上使用两个3.6v稳压二极管做钳位。

国内目前许多工程师不重视硬件基础,许多硬件电路都是照外国人抄的,不去认真分析,有问题也不知道,也根本不做全面的测试,甚至就连软件也是照搬一些DEMO(国外很多公司的DEMO都是大学生编写的,BUG非常多)。

网友(2009-10-23):
Windows 7绝对可以装这个usb驱动,我已经成功

是不是你买的那根线的问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