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ming 老王】请进,关于无线基站人员定位请教!

楼主(2009-07-23):
想做个煤矿井下RF无线基站分布,关于人员定位的方法请教!一条煤井有的长度在1KM-15KM不等!请教一下如何能够实现!硬件布局和软件协议如何规划?

网友:
晕,我在徐州的时候跟着教授搞过这个方面的东西,产品也出来了。
我们当时是用CAN,然后做的无线接点,与人员帽子上的RF部分通讯。
基本上在大屏幕上就能显示人员的大概位置。

楼主:
CAN?难道是无线分站下挂CAN总线,总线上挂RF采集器,采集器用来采集人员RF信息?

网友:
基本是这样。

楼主:
我想应该理解成无线基站0作为一条煤井线上的头,采用CAN总线与上面总站连接,然后再把1、2、3、4、5、6、7、8..........这些无线基站布置在这条煤井线上,这些基站采集人员RF信息,都转送到基站0再通过CAN送到上面吧!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老王请指点啊!

网友:
理解正确

楼主:
哦!不知道像煤井这个环境(理解就像抗日时候的地道)应该使用频率高的像2.4G,还是315M传输信号好啊?

网友:
我们原来用的是890M的频率。

网友:
似乎很多人对矿井定位感兴趣啊,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帖子问此类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了!
我再看看别人的方案,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架设基站的定位方式,这种定位方式精度比较高,据说可以到1m,不过算法方面好像比较复杂。老王说的方式,精度不会太高,实现相对简单一些,如果能满足要求,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楼主:
楼上关于架设基站定位能否指教一二啊!感激!

网友:
zigbee 不行么?

网友:
现在用2.4G的比较多
传输线多用CAN和485总线。CAN有一个难点,就是煤矿的国标要求5K波特率传10km,这种情况CAN必须加中继了,否则通信距离过不去的。煤矿的东西,必须要通过安全认证的

网友:
CAN 5K 10Km 是极限值,
用过7公里的,42个节点,没有出现问题。其实这个有些取决于电缆。

为了保证稳定性,还是加CAN中继,这个也不难实现。

网友:
can物理层 满足本安要求的。最难得短路火花试验,肯定能过。

楼主:
收下,谢谢楼上!正在研究!

网友:
【12楼】 yaodp

楼上关于架设基站定位能否指教一二啊!感激!

------------------------------------------------
    呵呵,没有做过,没仔细研究,记得坛子里面曾有人讨论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09-12-06):
那上位机的软件设计也比较繁琐吧:要有煤矿的坐标图吧,还有就是CAN了、数据库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14楼您说的485也需要有中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