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LPC214X可以跑起linux最小系统吗?

楼主(2009-07-23):
刚开始学习,请问下linux能在LPC214X上跑吗?我看说明上只提到了万用的μC/OS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想用不带开放总线的ARM7跑LINUX的呢?明确答复:不可能!

网友:
最关键的问题是 LPC21XX没有MMU

uclinux 和 linux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东好不好

网友:
既然才开始学,就不要老想着跑这个系统,那个系统的
把UCOS代码通读一下,跑起来,就会有很大收获了

网友:
就算uClinux也跑不起来!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_-

网友:
"不带开放总线"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lpc22xx可以跑uclinux

网友:
uclinux倒也不是不可能
把内核干到足够小 ram空间用得最小 放flash里跑 也许能跑起来,不过除了证明对内核的裁剪和修改能力外 对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网友:
难道你不用文件系统了?一个文件系统最起码需要几百K!

网友:
只跑内核 只做调度:)
文件系统不是内核必须的

当然了 就如我所说的 这样的内核跑起来也没啥用 呵呵
当理论研究可以 哈哈 对俺们做工程的人来说 等于是没用

网友:
lpc3250可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