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ADT8960控制卡么,如何控制轴运动轨迹为螺旋曲线

楼主(2009-07-23):
我用ADT8960控制卡,想控制X、Y、Z轴整体的运动轨迹为螺旋曲线,有控制卡提供的直线插补函数为以下的三个,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能够画出曲线?在此谢过各位!(拒绝灌水)
1. 三轴直线插补
int  inp_move3(int cardno,int axis1,int axis2,int axis3,long pulse1,long pulse2,long pulse3)
        功能:
三轴直线插补
参数:
cardno         卡号
axis1        ,axis2,axis3 参与插补的轴号
pulse1,pulse2,pulse3                指定轴axis1,axis2,axis3移动的相对距离
范围(-8388608~+8388607)
        返回值                0:正确                                1:错误
2。 三轴直线插补相对运动
int  symmetry_relative_line3(int cardno, int axis1, int axis2, int axis3, long pulse1, long pulse2, long pulse3,
long lspd ,long hspd, double tacc, long vacc, int mode)
功能:
参照当前位置,以加速进行直线插补
参数:
      cardno   卡号
axis1     轴号1
axis2     轴号2
axis3     轴号3
pulse1    脉冲1
pulse2    脉冲2
pulse3    脉冲3
lspd     低速
hspd    高速
tacc     加速时间(单位:秒)
vacc    加速度变化率
mode   模式(0:梯形,1:S曲线)
返回值         0:正确          1:错误
3。  三轴直线插补绝对运动
int  symmetry_absolute_line3(int cardno, int axis1, int axis2, int axis3, long pulse1, long pulse2, long pulse3,
long lspd ,long hspd, double tacc, long vacc, int mode)
功能:
参照零点位置,以加速进行直线插补
参数:
    cardno   卡号
axis1    轴号1
axis2    轴号2
axis3    轴号3
pulse1   脉冲1
pulse2   脉冲2
pulse3   脉冲3
lspd     低速
hspd    高速
tacc      加速时间(单位:秒)
vacc    加速度变化率
mode   模式(0:梯形,1:S曲线)
返回值         0:正确          1:错误

网友:
这类低端的运动控制卡没办法现在高精度螺旋曲线插补的,可以使用PMAC运动控制卡,里面有这样的功能,而且插补效果不错.
用ADT8960这类运动控制卡只能用小线段逼近方法,这样效率回很低,而且精度很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