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避障小车的程序跑乱

楼主(2009-07-23):
自己编写的程序,给小车加电跑起来时,总是前进一下,就后退,也就是不断地调用后退的函数(检测到前方两边都有障碍物),请问一下电机的抗干扰该怎么解决的?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图有没问题的,我是按这个电路图用万能板去制作的??

(文件名:电路图)

网友:
你的避障是用红外还是超声波啊?

网友:
你可以双电源供电,电机和电路的供电分开···

网友:
请问楼上“电机和电路的供电分开”是指电机和单片机的供电分开吗?

楼主(2009-09-16):
我的是用红外,不是超声波的

网友(2010-04-08):
我做过以前,多半是软件的问题(不是你想要的工况),先查下硬件,电表量下电平,然后分析你小车的实际运行工况,不能解决联系我 QQ624044458(注明蔽障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