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解选择

楼主(2009-07-23):
电源输入电压12VDC,工作电流400mA左右,用黑金刚1000uF/16V的电解有没有问题?因电容已焊不想更换,下次可能选择680uF/25V的电解,不知是否合适。谢谢

网友:
可以的,不必搞得这么严格。
要是买到子母电容,你怎么算都是白费劲!

网友:
短时间没问题,16V的电容加到20多V短时间也看不出问题,只是寿命会短些。

一般电压留50%或100%余量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