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打算DIY智能插座

楼主(2009-07-23):
单相全部参数功能,一个普通插座输出,一个定时插座输出。
大约物料成本60元左右。
基于MSP430EE425,阻容降压取电,米字管显示,液晶显示找不到合适的液晶。
单片机大约25,电源大约5元,电流互感器大约5元,继电器部份大约5元。其他不可预算成本15元。
需要自行配指定的公牛电源插座并且开孔。
整机大约需要200之内。
看看有没有一起想diy的,如果人多的话,可以一起做着玩。
基本上我能够搞定。

世面上肯定有现成的产品,并且价格更加低。所以…

楼主:
另外,应该有合适的米字液晶管,只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找。

网友:
用1602做显示,大部分玩电子的都有,何必再去找米字的数码管呢?

楼主:
1602的液晶体积太大
数码管好匹配,就是费电。且信息太少
配合430的话,还是米字液晶最合适

网友:
主要看想做多少位,如果位数多了数码管体积也不小,还有太厚了,加上电路板插座里面不一定能放得下,做这个最合适的是用笔段式液晶了,

楼主:
4…5位米字数码管的体积还行,我也知道,米字液晶才是最合适的。
可惜没有现成的,一会我GG一下…很难找,我之前试过

网友:
用东明的这个屏性价比很高的!其实不一定装到插座中去,大家都会自己想办法的,价格太高了就没什么意思了!必竟这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东东,会体会到DIY的乐趣!

http://www.zz-dm.com/commodity/displayCommondity.jsp?id=708&flname=dmcp

网友:
要用这么贵的单片机吗?

网友:
照你这个物料成本马上倒闭!

人家成品零售也就60-70块

楼主:
1.我熟悉这个单片机

2.单芯片方案 = AVR + CS5460A + HT1611

3.功耗可以做低点.

楼主:
【6楼】 srygg

该屏工作电压1.2V-1.7 V。
产品尺寸:80x66x8mm

这个基本上可以秒杀大多数常用的MCU

楼主:
OK.

当我没说,你们慢慢玩。

网友:
自己DIY还将就啥成本啊

我最近又做了个定时器,主要用来控制充电用的。市面上也有这东西

但DIY可以加上自己想要的功能,比如说简单的编程功能,可以拿来定时煮饭。当闹钟使啥的。 不过我用的ATmega8 去掉一个bootloader功能只能放下我说的。

网友:
考虑一下,我也很有这个兴趣

网友:
成本太高

6楼的程序如何写的? 根据他们网站上的程序写出来怎么不稳定那? 另外5V怎么转到那个1.7V的?

网友:
【14楼】 dsq2007001
这个屏我也没用过,东明上卖了很久,销量不是太好,从3元降到1元了。

【10楼】 lihuyong 如风似雾
该屏工作电压1.2V-1.7 V。
产品尺寸:80x66x8mm

这个基本上可以秒杀大多数常用的MC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屏好象没其他功能的,所以MCU还是必须的。

网友:
段式液晶开模费500左右,如果达到一定数量,平摊下来每片的价格也不高的。

网友:
单片机用不到这么好的。

虽说diy可以不计成本,但是也不能太离谱,否则没价值了

网友:
到淘宝搜一下,带功率测量的插座,定时插座,在它们的基础上DIY,如何?

楼主: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非要盯着25元的单片机不放...

如果不用这个单片机的话,换成大家熟悉的AVR,那么

MSP430( 25 )   VS ATmega8( 5 ) + CS5460A( 8 ) + HT1621( 1 )

的确,差距10元左右,所以还是建议到淘宝买吧。

DIY没意义,如果把人工成本一算进去——早就倒闭了,呵呵~~~

网友:
我早就想做一个了呢,我打算用可控硅做,不需要继电器,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壳,所以也一直没有动手,用什么单片机没有关系的,看看楼主有什么打算,我可以帮忙打样板

网友:
那个屏有没有人想弄点玩玩。

看了下网站的介绍,就是一个电话机上的屏。 那个时钟功能是自带的,单片机可以控制下面那行字。

1.2~1.7v 3.3v串3个二级管降下压就能用了。数据口都是输入,单片机只要输出,用电阻分压就OK了

有个缺点就是数据得5秒内更新一次,另外没小数点。不过对得起1块钱的价格了

以前在旧货市场2.5一个买了几个没资料的屏,类似于这个,不过没有时钟显示。

回来研究发现,直接串行数据送过去就能显示了。 想再回去买些,发现没了。

网友:
还是做个plc 集中控制比较有实际意义 (注此plc 非彼plc)

网友:
市面上都有卖的几十块

网友:
这个插座显得有点儿贵~~

网友:
市面上有卖的几十块啊
真便宜
有空看看海尔U-home系统智慧屋中的的智能插座吧
那才叫智能

网友:
因为MSP430的性价比实在太低,有这个价位,我用STM32,不知比你这个好多少!

再说低电压在这项目上没任何意义。

网友:
关注...电表上有块AD7755有电量计量功能!

网友:
很早我就想做了,一直为电源和继电器发愁!

网友:
都用上4-5位的米字数码管了,功耗应该不在考虑范围了吧!

网友:
看看这个!台湾人搞的,还得了个什么大奖!我们公司想做,后来放弃了!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8349.jpg(文件大小:2.0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new.jpg)

网友(2009-09-18):
晕,你的预算很高哦~~~

网友:
我认为用AD7755之类的芯片配合单片机更好。

网友:
关键不太可靠, 插座可靠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买个APC的插座,web控制,就是真的贵...

网友:
【22楼】 bozai 章其波

积分:2713
派别:
来自:江苏 无锡
那个屏有没有人想弄点玩玩。

================================
我测试了一下,不知道是没弄好还是怎么地,输入几次以后,那字就开始乱跑,再输入数据,显示就又正常了

网友:
网上不是已经有了成品的定时开关的嘛,30大洋一个,功能强大啊

网友(2010-03-05):
好玩。比较实用

网友:
阻容降压,静态功耗耗比较大,还用430呵呵,随便找个便宜的单片机就得了,反正做定时的话时钟不需要太高,要是想做低功耗的话,就不要用阻容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