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中按钮添加图片

楼主(2009-07-23):
请大家指点一下,在VC中按钮怎么添加图片,做的来的效果就是图片和按钮叠加在一起,原来用VB做的很容易实现,现在初用VC不知道怎样实现?

楼主:
楼上能讲的清楚点吗?我刚开始接触VC,不是很懂!谢谢了.

网友:
先把类是怎么回事弄清楚,再看看CButtonST类,就会用了

网友(2009-12-23):
我也刚接触,还不知道怎么入门呢?

网友:
哪位大虾能指点下怎么入门

网友:
在VC中实现此功能需要自定义类,如楼上说的CButtonST等
不过相关的网站有现成的类下载,进www.vckbase.com或者www.codeguru.com看看,应该有现成的

网友:
下载个CBUTTONST类,加入到你的项目,放一个按扭,关联一个控件变量,改为CButtonST类,就可以用它的函数实现你要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