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阻排行榜 (转帖,作者: lymex)

楼主(2009-07-23):
原文出处: http://www.bbcnn.net/bbs/read.php?tid=291

一个好的精密电阻,必须具备老化小、温飘小、偏差小的特点,同时最好具备可靠性高、功率余量大温升小、噪音低、串联电感分布电容小、电压系数小、焊接、振动及拉伸不容易变化等。
当然,与基准相关的最重要的参数,是老化,其次是温度系数。因此,以下这个排名最重要的根据就是老化,其次是温度系数。至于电阻上标的是1%、0.1%、还是0.01%,这个是偏差而已,并不直接代表“精密”程度。

国内市场上精密电阻其实很多,但鱼龙混杂,如何分辨出那些电阻是优秀电阻因此值得考虑呢?经过自己的大量购买、测试,得到了一些结果,今天以实物图片方式进行展示、排名。当然,以下排名,纯属个人意见,偏见遗漏难免,同一类电阻,因生产时代不同、厂家不同也可能有很大差异。另外,本排名不代表任何组织或利益集团,也不对由此而引起的后果负任何责任。

第十名:普通金属膜
以前红袍为多,现在一般为色环。精度一般1%-5%,温度系数50ppm附近,老化都不给出,大部分能在0.1%每年之内。
这样的电阻由于厂家众多,成本很低,被广泛使用。购买时,注意挑选大厂的,千万不要用可靠性不高的或者是碳膜的。
其实,以前1%算精密电阻了,现在可以不算了。但为了比较,还是列了出来。

第九名:高精度金属膜
国产代表RJJ,以前是红色的,很多体积较大(1W或2W),这才是真正的大红袍,精度可达0.1%。

现在国产的RJJ,多为体积比较小的,也为0.1%,温度系数大约20ppm之内。1M是这种RJJ能做的最大阻值

(1M是这种RJJ能做的最大阻值)

国外的我这里有Vitrohm,个人比较喜欢,也是0.1%。温度系数实际为15ppm左右(最后黄圈代表<25ppm)。老化参数未知,但一般能在100ppm/a之内。

当然,最好的金属膜也许是这种Vishay ptf65了,价格比较贵(约8元/只)

还有一种老国产的RJJ,居然是金封的!见于老的MF18表中。

第八名:非密封线绕
国产很老的RXJ绕在瓷骨架上体积较大,后来为绕在电木片骨架上的小型。
非密封的线绕,电阻丝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尽管生产成本低,但容易受气候影响。在国产的早期仪器和万用表中常见。

以下电阻,也属于非密封线绕。外圈是纸,起标识、美观作用,不密封。这样的电阻常见于老式仪器中

第七名:小型密封线绕
国内的常见的型号为RXJX和RX71,也有RX12立式。电阻小,势必在相同阻值下要采用细线,这样耐受功率和特性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作为一般仪器用途也足够了,更因为体积小,因此用途广泛。
偏差一般是0.05%到0.5%。

第六名:环氧封装线绕
国内常见RX11老型号和RX70型新型号精密电阻,这是国产最好的量产电阻了,最高能到0.01%(甚至个别到0.005%),老化没有指标但一般能在25ppm/a典型值,温度系数好的可以<15ppm/C。主要用途是各种高精密仪器。尽管上面那种立式的也是环氧封装的,但性能不如因此没放到这里。

第五名:低温飘环氧封线绕
常见有Fluke、MC和HP的,温度系数一般<5ppm/C,大部分是1-3ppm/C,老化也不大,大约<25ppm/a。这样的电阻必须用Evanohm线材才能做到低温飘,经常能在国外的高精度的仪器中见到。
国内电阻尽管也有标1ppm附近的,但由于采用锰铜,曲线弯曲大,不能保证宽温度范围下的温度系数。因此这个指标虚的成分很大。
比如锰铜的Beta温度系数一律是-0.6ppm/C2,也就是说,当20度时温度系数为0,那么21度时即为-0.6ppm/C,而22度就为-1.2ppm了。因此,标称<1ppm/C的只能在很窄的温度范围才有效。
Fluke的这样的电阻,温度系数都是后来测试然后标在外壳上,N1就是-1ppm/C,P1.5就是+1.5ppm/C

第四名:塑封金属箔
金属箔也就是块电阻,多以方型块的方式出现因此得名,是新一代的优于线绕的电阻,代表厂家为威世(Vishay)。
温度系数一般都在5ppm/C以下,老化保证<25ppm。
由于是采用Evanohm金属箔、因此性能优异、噪音也非常低。用类似IC制作的光刻工艺和良好的封装技术,使得分布电容、串联电感等参数都很理想,其它特性也非常优秀。
国产的型号为RJ711,体积稍大,性能稍逊。

第三名:金封线绕
与低温飘环氧封线绕类似,但采用金属+玻璃+可伐密封,这样就完全杜绝了外界潮湿和氧化的影响,老化保证<10ppm。这样的电阻曾经一度统治了高精度仪器,能在Fluke计量仪器里和7位半、8位半万用表里经常看到。
另外,金封线绕由于成本高,一律都是低温飘的,<5ppm/C。
金封线绕最显著的特征,一个是外壳是金属,绝缘是玻璃/陶瓷,另一个是引线处都有膨胀的焊接点。这是因为,引线是从预埋的可伐合金管里穿出来后焊接密封的。

当然,在所有这些金封中,我最喜欢的是从Fluke 752A里面拆出来的120k,每一个电阻有自己的编号,温度系数非常小(<1ppm/C),老化很难观察出来。我用这些电阻做了10k、100k和1M标准电阻。

其实,也有国产的金封线绕,老化应该不错,能在高等级的电桥和电位差计里面见到。但是,也还是因为采用锰铜的原因,使得温度系数不好。

第二名:金封金属箔
金属箔电阻本身性能良好,再加上金封,不仅能把温漂做到1ppm/C之内,更能保证年老化<5ppm/a,这与很多标准电阻都可以媲美了。

第一名:高稳金封金属箔
这是威世最近几年的新成果,比如典型的VHP202Z,能把温漂做到0.1ppm/C之内,同时保证10年老化2ppm,即便加速折算下来,第一的老化也不超过0.7ppm,堪称理想电阻。这样的指标,目前只有Vishay一家能做到。

总表(看不完整可点击图片)

其它电阻

高精度碳膜电阻
在没有金属膜电阻的时代,或者由于金属膜电阻很贵,出了很多RTL型高精度碳膜电阻。当时电阻大部分是5%或者10%的,而RTL可以达到1%甚至0.5%。
当然,碳膜电阻的温度系数很大(一般是-200ppm到-350ppm/C),这样的电阻常见于老仪器中(比如60、70年代的500型万用表)。

假冒电阻

假冒高精度电阻
一种所谓进口AMA航天级0.01%精密电阻,上面的Acurate Resistance都写错,实际上是几只金属膜电阻串并联而成

最后,看一个不常见的电阻:Fluke 81M金封线绕。这个是我见过的最高阻值的单体线绕电阻了。想不出到底电阻丝有多细、有多长,是如何绕的

[全文完]

网友:
长见识了,最后的以为是晶振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 ,不看不知道哈,有的我还以为是三极管~

网友:
最惊奇的是那假冒电阻,是made in china 吧?

网友:
长见识了,不过这句“上面的Acurate Resistance都写错”,没看出来错呀,accurate才是对的呀。

网友:
老大从哪里弄来这么多

网友:
看晕了 都没怎么见过

网友:
长见识了 再多点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
谢谢,又长见识了

网友:
很不错,再复习一遍。

网友:
Vishay一家能做到。 good很NB。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开了眼了

网友:
在这些小数点的追逐中,隐约看到模电的真义

网友:
谢谢站长转贴。

【9楼】 shark  长见识了,不过这句“上面的Acurate Resistance都写错”,没看出来错呀,accurate才是对的呀
-----------------------------------------
应该是Accurate Resistor,最好是Precision Resistor。
另外,越精密的电阻,越没有自称精密的。

网友:
【26楼】 lymex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VHP202Z?

网友:
老大在哪里弄这一对古董啊?
不知道哪里有像你说的RX系列电阻卖哦

网友:
国人该不会搞个子母电阻吧?

网友:
恐怖的,为啥这些电阻偶一个都没用过

网友:
老机器中见过几种

网友:
【27楼】 ecat 电子猫       lymex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VHP202Z?
-------------------------------------------------------
我是托北京的一个朋友,而他找的Vishay的代理,好像是Arrow Electronics。订货需要有批量,而且时间也比较长

【30楼】 gumogumo  老大在哪里弄这一对古董啊?
不知道哪里有像你说的RX系列电阻卖哦
-------------------------------------------------------
老电阻经常能在广坛和矿坛有

楼主:
lymex 帮我看一下, 上星期我在淘宝淘的一个泰克探头放大器,有没有好的零件可以拆来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67289&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
前面几个电阻见过,后面的都没见过,或者是见过也不知道是电阻

网友:
开眼界了。
我的工作用不到这些电阻。一般1%金阻已经足够了

网友:
【39楼】 armok 阿莫   lymex 帮我看一下, 上星期我在淘宝淘的一个泰克探头放大器,有没有好的零件可以拆来用?
------------------
看了一下,里面高频元件多,没有什么可以做基准的东西。

网友:
买了一个10欧姆的VHP202Z,目前能买到的表只有Fluke 289可以测量。

网友(2009-08-24):
原来电阻有这么多种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子母电阻也出来了,国人这么多超能,啥时间有超人呢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子母电阻也出来了,国人这么多超能,啥时间有超人呢

===========
第二个子母电阻是日本人的,拆自TDK的板

网友(2009-09-27):
这个标记一下

网友:
很多没见过,有些见过但不认识.很好...

网友:
大开眼界,作者堪称电阻收藏家。

网友:
资料难得,精贴也!

网友:
可惜排名第八的,北京元件一厂的电阻公司搬家时,被他们给当废品给卖了(当我再新工厂布网线),应该当时有两盒来着

网友:
还好排名第六的我手里,还有两只 :)

网友:
金属播磨电阻 0.01,0.1,1 公司还有,对标用

网友:
非常NB的帖子!顶 mark

网友(2009-10-29):
见识了,呵呵,我有四种。。。

网友:
以前没听说过,

网友:
先记号一下,哪天在捡到电阻看看能不能排上名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以后需要时学习。多谢站长同志。

网友:
非常详细。

网友:
先看看,以后拆元件时候小心点,说不定能捡到钱呢

网友:
很不错。见识了

网友:
长长见识

网友:
这谁要收藏全了,也是一笔财富

网友(2009-12-04):
很有总结性,收藏

网友:
Accurate Resistance没写错

网友:
谢谢,长见识啦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介绍的非常详细啊!

网友:
长见识啊

网友(2010-02-21):
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
如果图片拍得更好些,会更精彩。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的很不错,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2010-03-23):
回复 楼主:

这些电阻都能从哪弄到啊?小弟这正需要几个温漂<5ppm的电阻,能不能告诉下购买渠道?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2010-05-13):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长见识!!!1

网友:
如此專業,不得不頂!

网友:
好东西,够详细的!有没有关于电容的。

网友:
很好的资料,够详细的!

网友:
非常好精密电阻帖子

网友:
又长见识了,总算不会把金封当晶振扔掉了。

网友(2010-06-12):
看到这些电阻,想起10岁时(1973)装收音机的事。为了个电阻,省下一根冰棍钱。
有意思的是不懂磁棒(当时磁棒是0.48元)是什么,拿水泥做个类似的,插到线圈里怎么都收不到台。
为了买一个800欧耳机(好像是2块多),攒了大半年的钱。

注:当时的钱乘100是现在的钱。

网友(2010-07-19):
记号一下 呵呵

网友:
太精彩了,开眼界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老大厉害,好多都没见过

网友(2010-12-06):
回复 网友A:

precision resistance=精密电阻

网友:
经过自己的大量购买、测试,得到了一些结果,今天以实物图片方式进行展示、排名。

经过自己的大量购买 这个可要花费真金白银的,哈哈!

网友:
最近买的意杰的精密电阻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太精密了

网友:
阿莫很追求极致啊!学习了.

网友:
好文章,留脚印

网友:
厉害。
同时钦佩下118楼。

网友(2011-02-09):
大开眼界啊,我之前也是以为最后那个是晶振。里面的设计精致啊,要求高。。在仪器或则高端设备上就用这样的顶级电阻!

网友:
好贴,最近正为这些电阻犯晕。

网友:
真是长见识,电阻还有这么多说法。

网友:
家中还有一些大红袍。

网友:
学习了,我是新手,像前辈学习

网友(2011-04-16):
回复 楼主:
zhen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楼主真是尽力了!谢谢!

网友:
神帖,膜拜中!

网友:
MARK,哪天去市场淘点回来玩

网友:
精密电阻

网友:
真是做足了功课,强

网友:
最近也在看电阻方面的知识,很受用,谢谢了。

网友:
最后那个电阻给了我无限的想像空间

网友:
还有一些大红袍,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都是古董级别的东西!如何做到的?

网友:
大开眼界,,,估计人家一个电阻价格高过国产一个万用表了...........

网友:
大开眼界,谢谢分享!

网友(2011-05-23):
看不出目的何在!

网友:
这样要顶,必须的!

网友(2011-06-30):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在学校的时候实验室很多老电阻, 大红袍我当普通电阻用过,还有绕线的。 当时还以为那些精度不行呢。

网友:
下面有些金属壳的不像电阻

网友(2011-09-07):
金属膜电阻精度好像可以到 万分之五的吧

网友(2011-11-18):
太好了,学习啊

网友:
长见识啊。大部分没见过。

网友(2012-01-16):
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好电阻了!

网友:
好文章来,学习了下!

网友:
mark,最近需要这个!

网友(2012-02-18):
好帖,隔壁看过,此处又重温一遍,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2012-03-25):
前阵子买了几个RX11的电阻,0.1%和0.05%的,拿表测了一下,都和电阻标识有差异,也搞不清是表不准,还是电阻不准。。。。

网友:
饱眼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 十分好的资料 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工作8年了,就一个电阻今天是开眼了!好贴!

网友:
开眼了,哈哈哈,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mark,谢谢老大普及知识

网友:
长见识了,真是太牛了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

网友:
历史的见识啊!

网友:
好帖呀,对精密电阻有了初步了解!

网友:
见识, 而且表示惊讶,

网友:
这应该是目前中国能找到的最全的电阻介绍了吧

网友:
各种电阻,以后要找精密电阻还得谨防假冒啊

网友(2012-05-14):
在电阻方面张见识了,呵呵

网友:
电阻还有那么深的学问

网友(2012-10-11):
做仪表的最苦逼于各种漂了。。。

网友:
我赛,真是见识了,我个人最喜欢VISHAY的产品,接触过各种型号的钽电容,大功率电感,电阻,威示的产品价格就不用说的,普通高端产品乘以四来算吧。。。哈哈,超贵的,但是品质是绝对的完美的。。。。。。。。。。很是膜拜ing,目前自己也在收藏各类原件当中。。。。。。

网友:
好文章,长见识了,排行榜靠前的电阻全都没见过

网友:
都是好东西 羡慕

网友(2013-02-21):
再长见识了,顶!

网友(2013-06-01):
好 顺便转换成PDF

网友:
楼上是好人,收藏

网友(2013-08-07):
长见识了.........

网友:
还有个指标,电阻噪声。
哪次研讨会,听人掰扯过,主要是材质影响。

网友(2013-10-29):
开眼界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高精度电阻采购不容易。尤其是贴片的。

网友:
只能叹服

网友(2013-12-04):
涨知识了,

网友:
谢谢楼主,大大长知识了

网友:
看着流口水,就是不知道哪里买。。。。

网友:
涨姿势了,很多都没见过。

网友:
请问这种电阻哪里可以买到呢?邮购部可以买到么?

网友:
长见识了,大开眼界

网友(2014-04-15):
好多好电阻

网友:
我有一个疑问:那么高精度的电阻,是怎么测量的?如何知道它温漂了多少的??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光是电阻就有那么多的学问,,,。

网友:
非常详细的资料,不过第一名Vishay还有其竞争对手ttelectronics,有些指标还达不到TT公司,国内军工多数会选Vishay,但是ttelectronics少有人知,空客A380发电机已在用氮化钽(Ta2N)电阻,使用于恶劣环境中.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2014-05-31):
在89年为了做一个高精度加速度计测量系统项目时,曾选用过美国Mills的MR100-8A高精度、高稳定性线绕电阻来做恒流源基准电阻,其误差为0.005%,温度系数小于1ppm/℃,直径大概14mm,见图所示。

更早些时候,还用过国产的陶瓷管精密线绕电阻做过13级1/2-DA转换器的T型网络,精密线绕电阻直径大概7~8mm,长20mm左右。只是现在找不到实物板子了。

网友(2014-09-11):
真的是长见识了

网友:
长知识了,多谢莫大

网友:
看完帖子这个悔呀, 那种红四的 和绿色的精密电阻 原来家里有好多。小时候不懂,感觉没合适阻值全扔了。

网友:
终于知道以前看的的东西原来是电阻~

网友:
瞬间长见识了~

网友:
受教了,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网友:
精密电阻,mark

网友:
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很好的总结   长了不少知识  谢谢

网友:
科普了,原来电阻也是这么有历史内涵的。

网友:
VISHAY的电阻不便宜,油封的铂电阻,塑封的铂电阻,价格都是100++

网友:
好东西 图片拍的真是清晰

网友:
好牛逼的资料。这些电阻都没有用过

网友:
使用最高精度电阻的电路中不知其他电容、稳压管、运放等部件是什么精度???

网友:
这种假电阻太坑人了!

网友(2014-10-26):
很好的学习资料  假电阻很开眼

网友:
还真不认识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好贴子,非收藏不可!

网友:
那么高端的坑 谢谢大家把他挖出来!

网友:
原来电阻也有这么细致的区分

网友:
帅到没朋友。尤其是内部结构,应该是绕线长度决定阻值的,那这个线长、线宽应该要控制很好。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莫大威武 这些电阻真的不错

网友:
能绕出81M,真是可以了

网友:
收藏,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学习下

网友:
大开眼界,谢LZ。。。

网友:
长姿势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真科普,又学到了。

网友:
大开眼界,假冒的还真的让你想不到

网友:
长见识了,但用的人没有做的人精,真假难辨啊!

网友:
很多电阻的封装都没看过。。。。。

网友:
真是学习了!!好强大!

网友:
长见识!谢莫老大分享!

网友:
精密电阻排行榜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电阻也有像晶振 一样的

网友:
看起来都是股东了 !!!!!!1

网友:
大红袍电阻,我这里还有一堆!~

网友:
这么完整的介绍必须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2014-11-25):
mark  精密电阻排行榜

网友:
最好再补充一些贴片的

网友:
0.005%的精度真的可以达到吗?引线那么长安装的时候不影响阻值吗?

网友:
珍贵的资料

网友:
大开眼界啊,谢谢

网友:
真的是孤陋寡闻,好多都没见过。

网友:
太给力了,刚给我师兄把链接发过去了,他做音频这块儿常跟我说起这些高精度电阻!

网友:
看了都觉得不便宜

网友:
看到那个假冒电阻的时候笑尿了

网友(2020-10-10):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像Caddock UF370这样的电阻呢?最近看到一些,看参数也能做到0.01%精度,5ppm温漂,看样子像是陶瓷封装的,不知道跟VHP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