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挺有意思

楼主(2009-07-2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2OTMyNzI4.html

网友:
可能是用角度传感器做的

网友:
他貌似说了 “我用了一个头部运动传感器  而且是市面上最便宜的那种”

这种头部运动传感器  玩飞行模拟的可能用过, 这家伙也没干什么编程的活  不然 玩个游戏他得走多远啊  初步估计指示将按键整合到“枪”里了      (拆一个键盘 测一下对应按键的键码,然后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原来拆了个键盘 用简单的遥控开关控制PAGE UP , PAGE DOWN键  就是个幻灯片放映助手 成本才50快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