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 UCOS-II高级BUG..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7-23):
背景: 平台STM32 + uCOS2.86 (移植为官方的最新版本)

程序在某个中断调用OSQPost发送一消息队列

任务A Pend该消息队列作为触发的条件. 并使用pend得到的指针进行数据解析.
void TaskA (void *p_arg);
{
   void *p_data;

   while (OS_TRUE)
   {
       p_data = (void *)OSQPend(g_DataQ, 0, &err);
       ProcessData(p_data);
   }
}
调试时发现在某种情况下. OSPendQ返回的指针是 (void *)0; 并且返回err == OS_ERR_NONE; 表明此时是从消息指针数组中读到了空指针.
但此时消息指针数组中确确实实没有空指针的元素.

更奇怪的是.
运行到这种情况下时(任务A Pend返回空指针).
当前任务块指针 OSTCBCur 确实是指向的任务A的任务控制块,但!! 但OSPrioCur/OSPrioHigh却等于任务B的优先级(比任务A高).!!!!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随便运行到哪个任务. OSPrioCur应当就是当前任务的优先级.~ (任务B与任务A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

此BUG找了好几天了.今天才发现这个问题,感觉可能跟ucos任务切换有很大的关系. 明明有高优先级的任务正处于就绪态. 却切换到低优先级的任务A来了.
估计之前跟直接PendQ得到空指针有很大的关联..   请大家帮忙看看有哪些可能.

楼主:
没人回啊..BUG已解决.果然是ucos本身的问题~
看来ouravr没多少人对这个关心的..

网友:
楼主的写法不是很严谨,呵呵!
我自己做了一个定时器队列,里面有用到类似的。

while (TRUE)
        {
                pTimer = (TIMER_MSG *)OSQPend(s_pTmrQeue,0,&err);
                if (err == OS_NO_ERR)
                {
                        if (pTimer && pTimer->pFunc)
                        {
                                pTimer->pFunc(  pTimer->pParam );
                                //释放消息所占用的内存
                                OSMemPut(s_pParamMem,pTimer);
                        }
                }
                OSTimeDlyHMSM(0,0,0,100);
        }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是不是你的任务碰到了优先级反转现象?

楼主:
请见ucos-ii 2.88 的release note.具体原因估计跟cortex-m3构架有关.从c代码逻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2楼我的写法有什么地方不严谨的?没对err容错是因为只是伪代码.随意写的..代码在公司里拿不出

定时器队列?  ucos-ii有tmr可以用吧

网友:
p_data = (void *)OSQPend(g_DataQ, 0, &err);
   if(err == OS_NO_ERR)
   {
      if(p_data)
      {
           ProcessData(p_data);
      }
   }

以前用的ucos是2.52的,里面好像没有定时器的,后来就自己封装了。
而且UCOS的定时器有些的地方用的不是很方便,就自己做了一个,大题思想和ucos的那个有点像。

网友(2009-08-31):
楼主,您好,我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您能不能把你的解决方法说详细点呢,谢谢~

网友(2009-12-29):
请问楼主是不是这个BUG

网友:
上次一位网友查了好几天,也说了个类似的问题,估计是ucos在Cortex-M3上的切换做得不够好,可能和上下文切换的代码被中断抢占有关。

RT-Thread则对执行上下文切换时被中断抢占的情况做了特别关注,STM32和LM3S两类Cortex-M3平台都跑得非常稳定。

网友(2013-04-19):
我将UCOS2.52移植到LPC1768上,也碰到类似的bug,

网友(2013-11-14):
标记1下,谢谢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

网友:
这坟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