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魏坤示波器7.2V-8.4V的电源是从哪取的?

楼主(2009-07-23):
RT:
有这样的电源适配器吗?还是电池?

楼主:
我有个5V的电源适配器,但是看了程控放大电路中AD811的供电5V貌似不够

魏坤的是7.2V-8.4V的电通过ICL7660和79L05整出-5V
那么5V的电能通过ICL7660和79L05整出-5V来吗?

我的路由器的适配器是9V的
谢谢大家的解答啊。

===========================================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回答啊,我打算用9V的电再通过7808

网友:
7.2-8.4V那个是2节锂电供电,方便携带 ,你用9V也可以啊,确认9V就可以,它里面有稳压模块输出5V ,我的用了个7.5V电源的供电

网友:
7.2-8.4V那个是2节锂电供电,方便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