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DS18B20温度计

楼主(2009-07-24):
1年以前曾经发过这个温度计的全部资料,不过前段时间因为种种原因,请amork把帖子删掉了。昨天重画了板子,改进了一些问题,增加了一些功能。今天再次发出来,望各路高手前来点评,谢谢了。

闲话不说,文件传上。
不带串口功能的,基于small RTOS51ourdev_464022.rar(文件大小:82K) (原文件名:V2.3.rar)
不带串口功能的,基于RTX51 TINYourdev_464023.rar(文件大小:49K) (原文件名:V3.0.rar)

网友:
我顶你一下,虽然这不是什么好东东,

网友:
呵呵,朋友这个温度计做了意义不大哇,索性再加上1602和DS1302组成实时时钟及温度控制,再设计个被控模块!这个比简单的温度计有意思点!呵呵!我自己半年前也做了一个1602+DS18B20+DS1302的一个实时温度及时间可调控制系统!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是比你的稍微好玩点!
    你还可以加上GSM模块,远程短信控制单片机进行家电的控制!很好玩哦!有意向的多交流哈!

楼主:
【6楼】 amadias1314 Amadias冬冬

恩,你的意见很有启发性,忙完全国大赛就开始改造它。

网友:
回复lukeunderwood 潜水的熊猫:呵呵,因为我自己最近在做GSM那模块,虽然不难,但比较有意思!有空大家一起探讨哈!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

网友(2010-01-24):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1-24,11:12:32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3035]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单片机实验室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6]51单片机

网友(2010-05-20):
这个是不是还得需要专门的编程掐?
有人能解释下原理图中的这个jp是做什么用的?是串行编程吗?

网友:
通常电路图中的JP都是一个接口来的,如启动步进机的时候数据都需要回到一起(如5跳线),然后节步进机的驱动芯片。也可以理解为整体的飞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还得需要专门的编程掐?
有人能解释下原理图中的这个jp是做什么用的?是串行编程吗?

引用图片

还是我来说明吧,这个JP是用STC的片子时下载用的,用AT的2051时可以接上串口输出数据。

楼主:
要毕业了,这个温度计的板子还有一些,矿大的学弟学妹们想要的直接来找我拿就行了,每人限两块哦。

网友:
书上例子很多.
17楼, 那个JP应该是串口编程的.

网友(2010-08-08):
不错,程序拿来直接用了

多谢大熊毛了~~~~

帮顶

!!!!!!

网友(2011-03-30):
顶了,做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我也想做无线通信

网友(2011-07-30):
不错,可以搞一个自动温度计

网友:
谢谢分享,有没有一些关于SHT11的实例呢?

网友(2011-09-25):
回复 网友B:
我都想想做一个1602+DS18B20+DS1302的一个实时温度及时间可调控制系统 请
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行哈   能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心啊,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最近在弄

网友:
我的晶震是12M的,怎么改?要改那些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晶震是12m的,怎么改?要改那些地方?

主要要改DS18B20的精确延时程序和一般延时程序,上了系统的那两个改一下系统的定时周期。

网友:
正想做点东西,谢谢了

网友:
18B20一直在用,时续是关键部分,就是程序里那些延时,如果读数不成功,最好仔细检查延时程序,是否符合要求(参考资料有一些推荐的延时长度)。

网友:
你这玩意太简单,我建议你加个湿度传感器,加个GPS模块和GPRS模块,构成一个产品,可以用在气象部门实现野外温湿度检测啊!!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参考哦

网友:
顶了,我也是刚写完DS18B20的程序,可以对比下,嘿嘿。。。

网友(2011-12-08):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2-12):
RTX51的程序研究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不适合市场啊,我学习的时候是用的1820 工作了才发现 用的都是感温探头

网友(2013-06-30):
谢谢楼主!!!此贴必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