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泰克TDS1012示波器能不能改成12v电瓶供电

楼主(2009-07-24):
由于要到水面上去试声纳反射信号的状况,在小船上使用示波器,买了个逆变器,结果干扰很大,很小的信号被干扰淹没。
想了解能不能直接把12v电瓶接入示波器内来用,请教有经验的老大给个建议。

网友:
在逆变器上花十元装个电源滤波器。

网友:
记得有些泰克示波器是有电池仓的,这种的有可能自己DIY电池供电吧,不知道TDS1012有没有这功能。

网友:
可以逆变直流220V给示波器 我刚好做了这种电源,不过好贵,工业级的

网友:
【4楼】 armok 阿莫

积分:51369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随便买一只汽车电源就行。100-300元都有。

我的汽车上,就经常用它给1012供电的。

------------------------------------------------------

这个到没尝试过,不用逆变器直接连接电瓶12V吗?

网友:
肯定不行的.因为机器需要很多种电压.
+12V,-12V,+5V.3.3V.....

楼主:
谢谢各位啊!
看来要搞个电源滤波器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