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中芯片识别的几个提问~

楼主(2009-07-24):
我是新手,有很多东西不大懂~关于芯片辨认有以下几大个问题,往高手解决。
首先我知道类似DATASHEET之类的网站,包括许多公司的官网,我是在查不到的情况下才来这里问的~
造成查不到的原因可能是(1)芯片上的标示太小可能看错了~
(2)芯片上的标示可能不是型号而是其他什么的~所以希望高手能纠正一下~

1.TI公司的芯片里~
有一类这样写的如wt245,下一行78K下划线G4,下一行C481,20PIN的。或者BU125,7CK下划线G4,AL55,14PIN的~我不知道哪个代表型号~这属于什么芯片啊?

2.ATMEL公司的,诸如ATMLH902,ATMLH826,ATMLH838~他们原来的型号都是叫AT多少多少是吧?具体哪个是哪个呢,这些都是8PIN的~

3.ICS公司的~ICS的芯片一般是三行数字~网上说第一行就是型号吧~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92A-226~我所看的那块主板里有好几个~我基本上确定不会看错~并且每个旁边都有一个晶振,这个是10PIN的。还有一类后面跟的是7位数字的~如9208465,5328598~这样的官网和DATASHEET上好像找不到~

4.SPANSION公司的编号位FC128PIF~16PIN的~这个我不确定是否看错~

5.ON公司的 PAA701这个也不确定是否看错~

6.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8PIN的~上面写这WW(也可能是MM)RA 换行T360~8PIN的~也有可能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就随意吧~

网友:
把引脚数量标上,这样更容易猜

楼主:
恩~谢谢,我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