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为什么我在IDE下编的程序编译时老显示找不到HEX文件

楼主(2009-07-24):
为什么我在IDE下编的程序编译时老显示找不到HEX文件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c=0xa2;    /*P2.2  LCD 的RS  21*/
sbit rw=0xa1;    /*P2.1  LCD 的R/W 22*/
sbit cs=0xa0;    /*P2.0  LCD 的E   25*/
sfr  lcdbus=0x80;  /*p0  LCD 数据 D0=P0.0*/
unsigned int sys10mscounter;
unsigned char syslimitcounter;
char path1[8]={0x00,0x1f,0x00,0x1f,0x00,0x1f,0x00,0x1f};/*自定义符号:横1*/
char path2[8]={0x1f,0x00,0x1f,0x00,0x1f,0x00,0x1f,0x00};/*自定义符号:横2*/
char pats1[8]={0x15,0x15,0x15,0x15,0x15,0x15,0x15,0x15};/*自定义符号:竖1*/
char pats2[8]={0x0a,0x0a,0x0a,0x0a,0x0a,0x0a,0x0a,0x0a};/*自定义符号:竖2*/
void soft_nop()
{}
void soft_10ms()/***********12MHZ提供 10MS 软件延时************/
{
        register int i;
    for(i=0;i<711;i++);
}
void soft_20ms()/***********12MHZ提供 20MS 软件延时************/
{
        soft_10ms();
    soft_10ms();
}
void hard_10ms(unsigned int delaytime) /*基于 10MS 的硬件延时*/
{
        sys10mscounter=delaytime;
    while(sys10mscounter);
}
unsigned char data lcdcounter;
bit lcdusing1,lcdusing2;
bit lcd_checkbusy()/*检查 LCD 忙*/
{
        register lcdstate;
        dc=0;    /*dc=1为数据,=0为命令.*/
        rw=1;    /*rw=1为读,=0为写.*/
        cs=1;    /*cs=1选通.*/
          soft_nop();
          lcdstate=lcdbus;
          cs=0;
          return((bit)(lcdstate&0x80));
}
void lcd_wrcmd(unsigned char lcdcmd) /*写LCD 命令*/
{
        lcdusing1=1;
          while(lcd_checkbusy());
          lcdbus=lcdcmd;
        dc=0;    /*dc=1为数据,=0为命令.*/
        rw=0;    /*rw=1为读,=0为写.*/
        cs=1;    /*cs=1选通.*/
          soft_nop();
          cs=0;
           lcdbus=0xff;
          lcdusing1=0;
}
void lcd_moveto(char position) /*移动光标到指定位.0-79*/
{
        register cmd=0x80;
          lcdcounter=position;
        if (position > 59)
            position += 0x18;
        else
        {   if (position > 39)position -= 0x14;
            else
            {       if (position > 19)position += 0x2c;
            }
        }
  cmd=cmd|position;
  lcd_wrcmd(cmd);
}
void lcd_wrdata(char lcddata) /*在当前显示位置显示数据*/
{
        lcdusing2=1;
          while(lcd_checkbusy());
          if(lcdcounter==20)
        {
            lcd_moveto(20);
            while(lcd_checkbusy());
        }
          if(lcdcounter==40)
          {
            lcd_moveto(40);
            while(lcd_checkbusy());
          }
         if(lcdcounter==60)
          {
            lcd_moveto(60);
            while(lcd_checkbusy());
          }
          if(lcdcounter==80)
          {
            lcd_moveto(0);
            while(lcd_checkbusy());
            lcdcounter=0;
          }     /*为通用而如此*/
          lcdcounter++;
          lcdbus=lcddata;
        dc=1;    /*dc=1为数据,=0为命令.*/
        rw=0;    /*rw=1为读,=0为写.*/
        cs=1;    /*cs=1选通.*/
          soft_nop();
          cs=0;
          lcdbus=0xff;
          lcdusing2=0;
}
void lcd_string(char *strpoint) /*在当前显示位置显示 LCD 字符串*/
{
        register i=0;
          while(strpoint!=0)
        {
            lcd_wrdata(strpoint);
                  i++;
          }
}
void lcd_init()/*初始化*/
{
        lcd_wrcmd(0x38);    /*设置8 位格式,2 行,5*7*/
          lcd_wrcmd(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cmd(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cmd(0x01);    /*清除显示*/
          lcdcounter=0;
}
void lcd_cls()/*清除显示*/
{
        lcd_wrcmd(0x01);
          lcdcounter=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T0 中断*/
{
        TH0=0xd8;      /*12M,10ms*/
          TL0=0xf6;
          TR0=1;
          if(sys10mscounter!=0)sys10mscounter--;    /*定时器10ms*/
          if(syslimitcounter!=0)syslimitcounter--; /*定时器10ms*/
}
main()
{
        unsigned char j;
        IE=0;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初始化 T*/
        lcd_init();
        soft_20ms();
        TMOD=0x51;
        TH0=0xd8;      /*12M,10ms*/
        TL0=0xf6;
        TR0=1;ET0=1;EA=1;
          while(1)
        {
                  /*全黑、横一、横二、竖一、竖二、U、Q、ABCD...,*/
                  lcd_init(); /*全黑*/
                  for(j=0;j<80;j++){lcd_wrdata(0xff);}
                  hard_10ms(50);
                  lcd_init(); /*横一,可参考自行设计符号*/
                  lcd_wrcmd(0x40);
                  for(j=0;j<8;j++)lcd_wrdata(path1[j]);
                  for(j=0;j<100;j++)lcd_wrdata(0);
                  hard_10ms(50);
                  lcd_init(); /*横二*/
                  lcd_wrcmd(0x40);
                  for(j=0;j<8;j++)lcd_wrdata(path2[j]);
                  for(j=0;j<100;j++)lcd_wrdata(0);
                  hard_10ms(50);
                  lcd_init(); /*竖一*/
                  lcd_wrcmd(0x40);
                  for(j=0;j<8;j++)lcd_wrdata(pats1[j]);
                  for(j=0;j<100;j++)lcd_wrdata(0);
                  hard_10ms(50);
                  lcd_init(); /*竖二*/
                  lcd_wrcmd(0x40);
                  for(j=0;j<8;j++)lcd_wrdata(pats2[j]);
                  for(j=0;j<100;j++)lcd_wrdata(0);
                  hard_10ms(50);
                  lcd_init();
                  lcd_string("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
                );
                  hard_10ms(50);
                  lcd_init();
                  lcd_string("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
                  hard_10ms(50);
                  lcd_init();
                  lcd_string("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
                  hard_10ms(50);
         }
}

网友:
好像是KC,默认设置输出没有HEX,自己在选项中选上

楼主:
我选了啊

楼主:
我选了 还是不行

楼主:
现在生成HEX文件了  却连接时有个警告 导致无法下载程序啊  看看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