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14中要使LCD某段闪烁,使用LCDDATAx^=0xFF为何不行?

楼主(2009-07-24):
请问914中要使LCD某段闪烁,使用LCDDATAx^=0xFF为何不行?

我用的是内部RC 4M晶振,LCDDATA写使能也打开了。。。

大概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while(1)

      {

             LCDDATAx^=0xFF;//数据取反

             delay_ms(500);//延时

      }

}

为何我按这种方式写出来,闪烁时不是500MS反一次,而是隔了好几秒才闪一次?延时部分没有问题。

楼主:
对不起,是没仔细看手册的缘故,WA为只读的。。。;
       while(1)

      {

          while(WA==0)
                ;
             LCDDATAx^=0xFF;//数据取反

             delay_ms(500);//延时

      }
这样就好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