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地线,不用人体,就可以判断火线的小电路

楼主(2009-07-24):
今天刚做的一个小电路
因为身边没有测电笔,用万用表测量又感觉太麻烦了,就设计了个电路。

电路功能:输入只有火线零线,把电路接上就可以判断哪个是火线,不需要人体靠近。

电路主要是RC供电,再接一个很灵敏的感应电路。

楼主:
电路参数可以允许很大的变化,差不多就行。

RC降压电容可以选个小的就可以,手头没有,就弄了个0.47UF的,感觉大了点,不过没关系。

网友:
没弄懂,同意楼上的,感觉有点悬

网友:
我和3楼的同志想法差不多。

网友:
寒,我是不敢捏的了,万一拔错档或表笔错插到电流档,捏住不就......
一般一棒测量,另一棒悬空,火、零的读数就有较大的差别,

网友:
一般一棒测量,另一棒悬空,火、零的读数就有较大的差别

我也是按上述方法测量的。

网友:
寒,我是不敢捏的了,万一拔错档或表笔错插到电流档,捏住不就......
一般一棒测量,另一棒悬空,火、零的读数就有较大的差别,

我都是这么捏的

网友:
自制一个感应式测电笔:
注意感应端要离火线一定距离,人手摸到电源负极效果更好。

网友:
打到AC500V以上档,表笔一端接墙壁或者接地的金属物或者有条件的接地线,另一端接要查的线,一般能分辨出来。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是电池供电好点。

楼主:
【6楼】 xuyiyi 许意义 的方法我也用,用万用表是可以测出来,我的这个电路是可以一直接在电路中的

【10楼】 lcw_swust  的电路跟我的原理一样。我就是把电池给省了,用RC代替。

3,4,5楼似乎有些怀疑,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相当的大,最少也有50*50*50=125 000吧

只要感应很小的电流,就能够工作的。

自由端我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没有接其他东西

原理:
当下面根线是零线时,该线于自由端(电路板)的压差很小,8050不导通,后面的LED不亮
当下面的灯市火线时,该线于自由端(电路板)的压差会比较大,8050导通,LED亮

我跟10楼一样,也用电池做过个,手拿着,把自由端靠近火线1到2厘米,LED就会亮的。

网友:
零线和火线没有本质区别的,如果不引入大地的概念,何来零线和火线呢。

网友:
数字万用表 不能直接一根点火线一根点零线的么?
为什么 要悬空一根?

楼主:
利用感应的很小的电流

接地的概念是不单独接一根地线

网友:
mark,记得在某一本书上看见过。。。。

网友:
我用一只表笔碰防盗网or门框,另一笔测量。
如果不慎挑错档,最多让漏保跳掉。

网友:
还真悬,哪天电容击穿就倒霉了,我记性不好,经常接电流线测电压,幸好是低压,一点小火光而已,要是220 就o(╯□╰)o了

网友:
同意2楼上的,感觉有点悬

网友:
这电路在地上应该可以,放到5~10楼以上就不可靠了,没东西给他感应

楼主:
试过很灵敏的

电路不用把悬空端真么处理,可能不用焊都可以的,我按照原来的设计弄了个,好使就没改电路了

人体感知电流为0.1mA   ,安全 10mA

网友:
还真悬,哪天电容击穿就倒霉了,我记性不好,经常接电流线测电压,幸好是低压,一点小火光而已,要是220 就o(╯□╰)o了

也就跳掉空开而已,我和表哥也老作这种糊涂事,10A档插到220V插座上。
我表哥的表笔不好,每次空开未跳表笔就断线了。
我的不会,虽是同样表笔。也许是因为我的空开是德力西的(我表哥的杂牌的)。

楼主:
这个电路我是封在盒子里的

有保护电阻

没事的

网友(2011-10-08):
此电路抗电磁干扰如何?人体感应电就能使其灯亮,如何增强抗磁场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毫安秒,危险。

网友(2012-01-23):
直接用十楼的电路就可以了,如果嫌找元件麻烦,直接找3个NPN(其实用PNP的也行)的普通朔封三极管9013,9014的都可以用达灵顿接法在集电极接个放光二极管正向接法再接3V的电源(用普通电池就可以),原理跟10楼道一样(基极只要靠近火线LED就自动亮,零线是没反应的,注意如果灵敏度太高可以减掉一个三极管或直接在基极到负极并一个大电阻来降低一点灵敏度)

网友:
用绝缘体将整个电路包起来,电路不需要外露出来的。

网友:
6楼真厉害.佩服
其实只要把数字万用表拨到交流电压档,黑表笔悬空,红表笔分别去接触火线与零线,万用表显示数值大的那次红表笔接触的就是火线.

网友:
估计6楼不怎么接过电线,要不真是非常佩服6楼做事的谨慎

网友:
要在这认证?

网友(2012-07-12):
这种电路只可粗略判断,在有外辐射干扰的情况下会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