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3种高精度频率基准----OCXO恒温晶振、铷原子钟、GPS授时器

楼主(2009-07-24):
这个是拆机的OCXO恒温晶振,具有很好的短期稳定性,拆机的东西,很便宜,才38元一个,内部工艺很考究。新的估计要上千元。

楼主:
原子钟,以前感觉这东西离我很遥远,很高很高的高科技;感觉这东西很贵,少说几十几百万;感觉这东西很大,没有房子那么大也有桌子那么大吧;但是,科技的进步,使得这东西开始走向“平民化”。拆机的,才300元左右,很小,一本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那么大。原子钟主要有氢原子钟,铯原子钟,铷原子钟,其中铷原子钟性能稍逊。

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分立元件比较多,分立元件中陶封,金封的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传说中的54系列TTL集成电路,我还是第一次从这里看到。工作时整个电路被高温烘烤,元件不好不行啊。整体感觉,军工味十足!

这个原子钟在SR620高精度频率计里作为时间基准。

这个原子钟是我从价值360元的二手朗讯GPS授时器里拆出来的,型号LPRO-101,这种原子种现在市场上最常见,制作工艺比较现代化,集成度较高,据说寿命也比较长。这里是它的应用资料:

楼主:
惠普的GPS授时器HP58540A。这个东西是花500元买来的,相同功能的还有天宝的授时器。

接上GPS天线,连接上三颗卫星就可以工作了,利用卫星上的频率基准校准OCXO恒温晶振,可以有一流的长期稳定性,如果没有接天线,被校准好的恒温晶振仍然可以输出精确的时基,甚至有人还喜欢故意拔掉天线工作,因为连上卫星后频率被不断的修正,有一定的微小波动,拔掉天线后就由恒温晶振输出了,短时稳定性优异。

我用蘑菇型的船用GPS天线,在房间里也可以连上一大堆卫星,它还可以输出位置,高度信息、做为常规的GPS定位用。

相关软件:HP58531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64099.rar(文件大小:1.64M) (原文件名:58531(122)-gps.rar)

楼主:
有了这些频率基准,就可以制造高精度频率计了~~~~~~

网友:
OCXO恒温晶振我也买了个,相当精确。听说原子钟有辐射,现在怕怕,不敢玩了

网友:
LS的没那么严得吧!

网友:
楼主破费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
井底之蛙来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朗讯的

RFTG-M-XO

和RFTG-M-rb

配合就可以获得 更精确的 时间

我这个手头 有好几套

楼主:
朗讯的

RFTG-M-XO

和RFTG-M-rb

配合就可以获得 更精确的 时间

我这个手头 有好几套

******************************
能否贴出来介绍一下啊,这套设备比我的HP58540A牛多了!

网友:
问下,OCXO恒温晶振和铷振哪一个更好?

楼主:
楼上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介绍的非常详细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t=112048&page=43&pp=30

网友:
弓虽!
真是太发烧~~

网友:
下面网站也介绍了如何用GPS和OCXO自制时钟:

http://www.jrmiller.demon.co.uk/projects/ministd/frqstd0.htm

http://www.jrmiller.demon.co.uk/projects/ministd/frqstd.htm

网友(2009-10-11):
请问楼主是做那行业的?很想请教下;
对授时以及铷振、OCXO很感兴趣,期望有空沟通请教,不知道是否有QQ号码,方便沟通,谢谢先;

网友:
这些东西我挺多的

网友:
mark一下
高精度是个好词····

网友(2009-11-15):
PP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2010-01-23):
长见识了.

网友:
谢LZ介绍,都是好东西,图片拍的不错。

网友:
我靠,

别人在天上玩,我们却在地上看。

网友:
我也是井底蛙似的想,原子钟应该很大的

这个原子钟是什么原理呢? 能否大体说一下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2010-03-08):
JJ版:看到你拆的那个 10MHz 的OCXO晶振,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般的 OCXO 晶振里面的用于保持 恒温的那个金属块,工作时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我买了一个10MHz 的恒温晶振,加电12V能正常工作(有10MHz 波形输出),拆开外壳加电 30分钟后那个金属部分的温度与未加电时几乎一样。感觉不太对,就弄了几块冰块用薄塑料袋装着贴在金属块上,同时测量晶振的供电电流,在10分钟内电流几乎没有变化(20mA ±0.5mA)。用手摸那个金属已非常凉了,这期间输出端一直正常有输出。

----我的这个 恒温晶振是不是恒温部分有问题? 如果正常的话,温度大概在多少度附近?谢谢

外形尺寸: 65x58x38mm . 拆开 (原文件名:Snap11.jpg)

2个加热的IC和1个可能是 测温的 Sensor (原文件名:Snap21.jpg)

加热IC的型号 W1B006 (原文件名:Snap31.jpg)

楼主:
我的温度跟高,手不能碰,估计有80度左右,具体没测试过,一般的恒温基准,温度都设定在80度左右的,用于适应各种工况

网友:
谢谢JJ版,看来我的这个 晶振的温控部分是有问题了,哪天有时间了慢慢查查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今天仔细看了下我的10MHz恒温晶振的PCB,发现它的恒温加热部分(2个 BDX53C NPN达林顿管)的供电时单独引出1个脚的。不与里面PCB上的其他控制部分共用1个电源,可能是考虑加热部分的电流波动很大,所以单独供电。用另一路12V给BDX53C供电,测了一下:冷态初始加电时,电流≈990ma,3分钟左右达到热平衡,电流在 0 - 500ma 之间波动,7、8秒为1个周期。这时金属块的表面温度也大概是 70-80 ℃。
看来这个10MHz的恒温晶振没有问题,只是每找到它的Datasheet文件,没有正确使用。

网友:
呵呵  lz 有空 我上点 prs10 ,,,,100个 lpro 的大图

楼主:
【37楼】 ray2003

恭喜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拆机件那卖的?能介绍个地方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外壳温度没那么高,只是晶体的温度为80度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外壳温度没那么高,只是晶体的温度为80度左右。

*********************************************************

整个铜包围和晶体温度是一样的。

楼主的拆机件那卖的?能介绍个地方吗?谢谢!

*************************************8
淘宝搜索恒温晶振,有很多的,我这种不太好,以前不知道,等买了好的频率计就测出来了。

网友:
恒温晶振如果采用的AT切晶体,一般恒温温度设定在55度左右,这是因为55度左右是其温度系数最低的。国外多用SC切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惠普的GPS授时器HP58540A。这个东西是花500元买来的,相同功能的还有天宝的授时器。
接上GPS天线,连接上三颗卫星就可以工作了,利用卫星上的频率基准校准OCXO恒温晶振,可以有一流的长期稳定性,如果没有接天线,被校准好的恒温晶振仍然可以输出精确的时基,甚至有人还喜欢故意拔掉天线工作,因为连上卫星后频率被不断的修正,有一定的微小波动,拔掉天线后就由恒温晶振输出了,短时稳定性优异。
我用蘑菇型的船用GPS天线,在房间里也可以连上一大堆卫星,它还可以输出位置,高度信息、做为常规的GPS定位用。
相关软件:HP58531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58531(122)-gps.rar)

<CE......

请问这款gps定位精度是多少?,和淘宝上一百多的gps模块在定位方面有多大区别?

网友:
采用AT切的恒温晶振恒温温度约55度,采用SC切的恒温温度可接近100度

网友(2010-04-11):
回复 网友B:
下面网站也介绍了如何用GPS和OCXO自制时钟:
http://www.jrmiller.demon.co.uk/projects/ministd/frqstd0.htm
http://www.jrmiller.demon.co.uk/projects/ministd/frqstd.htm

引用图片

(......

严格来说这个用74AC86异或门做的是锁频环(FLL),10MHz输出与10kHz输入是有相位差的,且多个同类系统这个相位差是存在差异的

网友(2010-08-13):
想玩gps的c/a码发生,刚下单买个二手的铷原子钟FE-5680A ,不知铷泡的寿命如何?
想请教一下各位,FE-5680A是什么年代的产品?

网友:
哈哈,我也刚进了FE-5680A,tb二手的便宜,准备和ti的开发板配合起来做ntp服务器。
不过还想加个gpsdo,不知该怎么搞,谁能给点资料。

网友:
铷原子钟还在进化中,上传2片文章.

网友:
FE-5680A 太费电了,要15V,1.8A. 我只有15V,1A的电源,没办法,先用6V,再10V,12V一点一点加,终于可以锁定.

看看人家大侠怎么弄的.一张图:

网友:
也来凑热闹, 买了美国Trimble(天宝)的10MHz恒温晶振OCXO, 铷原子钟FE-5680A,各一枚;
用一个普通的带频率计功能的数字信号发生器(SPF20),测了一下:

    OCXO 的测量读数: 10.000034MHz
FE-5680A 的测量读数: 10.000039MHz

取开机2预热小时后的结果, 连续观测2天, 读数结果相同, 结论如下:

1. 信号源SPF20的稳定度还过得去, 准确度差一点, 以铷钟为标准, 误差约4ppm, 不过已经使用6年
2. 二手OCXO的准确度也很不错, 误差约0.5ppm

有这二个东西作为参考, 也可以对时钟测量有了个精度不错的手段了.

前一段调时钟, 选了很多种, 终于挑到了一种不错的32.768的晶振, 接上7p电容,可以得到32.768004Hz的结果,

在此感谢LZ及各位DX!

网友(2010-09-29):
FE-5680A  没有GPS驯服功能,可惜了

网友(2010-12-07):
回复 网友A:

加热IC的型号 W1B006 (原文件名:Snap31.jpg)

图中的W1B006不是IC的型号,BDX53C才是,这是一个达林顿的NPN三极管。

网友:
我也想淘一个FE-5680A 玩玩可是发现有两个版本,双标签和单标签版本,还有一种FE-5650A 。我该选哪个?

网友:
没见到过,只听说过

网友:
我DIY的10k GPS驯服钟!!

网友:
用的是17楼的电路,ATMEGA8用来解释GPS语句!

网友:
用与非门来做数字锁相环后面在加个RC来LF滤波.-高招.哈哈
上面这些OCXO都是老掉牙的东东了,有兴趣的找我dongle@sina.com.
体积更小,温漂更好.

H572,有时间给个联系?
你是拿MEGA8的IO来充当计数器?进行1/100动作?
Mega8可能会对相位噪声有影响.我有相噪仪的.

网友:
LS,我是业余的,你那些专业的OCXO没米玩啊!
用74HC390做分频的。

网友:
我有OCXO,12V/5V都可以.稳态功耗25度<0.8W,启动功耗<3W.
作为技术交流我可以给你搞两只的.
有小尺寸25*25,韩国人喜欢用这种尺寸,性能不逊ISOTEMP的.20*20的也有,但温稳要稍差,为10~20ppb -20~+70度.
我只想用GPS来锁OCXO,做标频输出,可是没有东西来弄.不知道你们是哪里弄的带10KHz标频的GPS接收模块.我可以送你OCXO,你把做好的东东借我玩几天瞧瞧.有兴趣找我哦.上面有联系方式的

网友(2011-01-20):
dongle 東東您好: 請問5V, 25*25的OCXO還有嗎? 不知道價格多少? 我想購買一顆, 要維修我的HP 5383A計頻器用, 不過, 我人在台灣, 可能得透過支付寶付款.謝謝...

                               Laborer

网友(2011-02-22):
最新最精确的技术是光梳原子钟。

网友:
二手铷钟是目前民间最高精度的频标了。

网友(2011-05-01):
这个得学习下。

网友:
玩的全是宝贝啊

网友:
做工精良

网友(2011-10-25):
膜拜。
想淘个GPS授时仪,最好有NTP的,哪儿好找呢?

网友(2011-12-07):
太疯狂了 ,受不了

网友(2012-02-27):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的温度数据从哪里获取,能否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