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上的 USB转串口 大家用过的给点建议

楼主(2009-07-24):
我试过三根了,都不好用,乱码
可能是115200的波特率太高,质量差的USB转串口不好使吧
有谁用过能在开发ARM9 mini2440时好用的USB转串口给推荐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115200也不高呀,是不是要交叉rxd,txd呢?搞清楚点

楼主:
交叉了

参照网上对超级终端ASCII码的一些设置后,效果好了些,正常敲命令也好使,但传上来的乱码还是很多啊

据网上对这个现象的评论,结论就是 USB转串口的质量不过关~~~

结果给大家看看

正常使用超级终端时的结果 (原文件名:正常使用超级终端.JPG)

更改超级终端属性 (原文件名:更改属性.JPG)

更改属性后四次敲入命令ls的结果 (原文件名:更改属性后四次敲入命令ls的结果.JPG)

网友:
幸好用的是台式机。

网友:
usb转串口不过关 以前用差的经常蓝屏  太阳啊
现在用pl2302的还行

网友:
我用的qq2440,usb转的串口,ft232芯片的,没问题,不交叉

楼主:
zgx8 能把你用的型号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