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822双声道立体声功放运用!

楼主(2009-07-24):
我用TDA2822M做了一个音频功放,原理图按照官方PDF修改的,但是输出的音质不好,而且上电的时候有很大的噪音,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请高手指点~

网友:
TDA2822M做数字功放?无图无真相

网友:
TDA2822 怎么能跟数字功放扯上关系呢.

楼主:
原理图奉上!

楼主:
TDA2822不是做数字功放的?我被忽悠了?

网友:
呵呵,没看到一点数字的感觉。我一般喜欢在5、8脚各串1K电阻。

楼主:
本人对数字功放不甚理解,有没有高手具体说下数字功放和模拟功放的区别?谢谢

楼主:
呵呵,没看到一点数字的感觉。我一般喜欢在5、8脚各串1K电阻。
问:
是5,8脚之间串联一个1K电阻?还是其他意思?

网友:
音质问题
换不同的 输入耦合电容,输出隔直电容,试试。这4个电容要用音频专用的电容才好。

网友:
每脚串一个,标准电路增益太大了,很容易产生杂音。串电阻减少增益,电阻越大增益越小。注意电源退耦电容和布线,否则容易自激。

网友:
电源改用3伏试试

网友:
居然有人说数字功放!无语!

用几节干电池试试。怀疑电源质量不好。

网友:
开环增益,不用引入负反馈????????

网友:
不用负反馈,官方的就是这样的。
之前用2822做过功放,效果还可以。电源大约3-12伏都正常工作
另外输入可变电阻调到最低(输入接地)还有噪音吗?如果这时没有就把可变电阻阻值变小试试

网友:
我做过,噪音太大。给mp3扩扩音量都勉强。

网友:
是不是地线没处理好

网友:
输入端对地1k电阻下拉。

祝你成功!

网友:
TDA2822 假货很多。

我以前用过一种上面标的是CHMC39 D2822 音质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