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示波表上的液晶

楼主(2009-07-24):
我给示波表通电后液晶从右往左越来越暗 并且是黑白的而不是彩色的。这是什么原因呀?望大家指点下。谢了!!!

网友:
注意标题表达要尽量明确,才更容易获得帮助

网友(2010-04-28):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M128到液晶的一个数据线虚焊了,焊好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