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用单片机通信不好用,在超级终端上可以正常工作,怀疑是程序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7-24):
#include <reg52.h>
#define XTAL 11059200    // CUP 晶振频率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phone[]={0x41,0x54,0x44,0x31,0x33,0x38,0x34,0x34,0x36,0x34,0x31,0x30,0x35,0x36,0x3B,0x0D};                //连接手机号码
void main(void)
{
uchar i=0;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0xfd;                                 //TH1=256-[XTAL/(波特率*32*12)]
TL1=0xfd;               // 定时器赋初值,通信波特率为9600
SCON = 0x50;                     //串口工作于方式1
PCON = 0x00;                    //电源控制寄存器
TR1 = 1;                                 //开定时器
IE = 0x00;              // 禁止任何中断

//while(1)
{
// while(phone!='\0')
   while(i<16)
  {
   SBUF=phone[i++];                // 要发送的ASCII放入缓冲区
   while(TI==0);
   TI = 0;
   }
  // TI=1;
  while(1);                            //防止程序跑飞
}
}

网友:
51的程序不熟,帮你顶了。
你的所有程序就这些吗?有没有想办法看看单片机输出的内容或者波形。

网友:
给一个程序你看下。
8051的

网友:
【楼主位】 hero520hero ,

TC35I是模块还是通讯猫!如果是模块还需要点火信号.
上电顺序,是否正确.确认模块是否已注册网络.

楼主:
是现成的模块,点火信号?

网友:
如果只是个TC35I的模块,需要提供点火信号.如果是买的短信猫,那么里面已经内置了开机电路.你打开模块电源,注册之后才能运行你的程序.

网友:
注意单片机和模块的串口电平是否匹配.

楼主:
要注册?怎么个弄法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跟帖。

网友:
使用TC35的模块做工业产品还是非常稳定可靠,

但要注意些设计上的细节:

1、电源问题
2、串口电平问题
3、指令发送时间间隔问题(波特率要准这个不用再说)
4、天线质量(用信号指令检一下)。
5、SIM卡供电处理(包括SIMVCC及GND)。

楼主的只是个串口指令发送试验代码,没有做指令成功/失败返回检测。

网友:
估计是CTS,RTS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也要来说一下情况吧。

我替楼主来说吧,省得大家猜了。

楼主的问题就是单片机开发板和GSM模块之间的串口TXD,RXD信号对换就OK了。

网友:
请教下楼主
串口直接连接
发送AT指令能达到效果吗
我的没有反应

网友:
是的,O(∩_∩)O哈哈~,可能是你哪里忽略了。

网友:
请问13楼
串口直接连接是。。。一片都不用串口转换芯片吗?直接RXD--RXD,还是,RXD--TXD交叉呢?
谢谢~~~

楼主(2009-09-17):
用串口转换芯片, 然后直接RXD--RXD。

网友:
siemens   是RX<-> TX吧,要看清楚i/o状态
可能我搞错了,sorry,我去弹jj

网友:
TC35i和MCU得串口是直接对应接的.....用5V的单片机还需要电平匹配!哈哈,我最近偷懒,还没搞好串口的通讯实验!搞好了,资料我全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