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变换输入为9-12输出为100V?

楼主(2009-07-24):
DC-DC变换输入为9-12输出为100V?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34063做过
二极管用 FR107 , FR307 等耐压高的,5819 5822 不行

其他的基本不变化

网友:
该电路效率还不错  80%以上

楼主:
太感谢你了!

楼主:
想请教下高手对设计这样的电路的经验?

网友:
到www.dianyuan.com上去寻找,那里有很多做电鱼机的人,就是把12V蓄电池升压成500V以上。

楼主:
谢谢你哦!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