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人,手持式设备(PDA)用什么CPU比较合适.需要有WIFI支持的

楼主(2009-07-24):
我这边免费AP很多.想自己DIY一个能看新闻和浏览网页能上Q的PDA...至少能跑跑WINCE 5.0 Linux 支持WAP.HTML..用什么CPU比较好.功耗尽量小点..顺便自己也想学写一些WINCE的程序...就是硬件不太懂..初步选择用三星的2410或者2440 2410很成熟.貌似不够强悍..2440好像资料挺少..其他硬件不懂..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国外的许多是使用PXA320做的。

楼主:
楼上大哥..这个玩意就没接触过..我底子就一点51..汗..所以学习+应用一起来..TB上看了看PXA320的开发板要180000...晕了...

网友:
是要费些功夫。

网友:
ARM9都可以。只要能上WINCE

网友:
个人搞成本太高了吧,要是想学习就买OMAP3的开发板吧淘宝有卖800多的,性能够强。要是完全自己DIY就准备5位数吧,还不一定够。

网友:
不如400元买个二手PPC,你也可以写程序。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7-29,00:38:38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04]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
自己做成本太高了,买个ARM9的开发板玩玩就行了。

网友:
买个Beagle 爽 1300左右吧

网友:
楼主太牛了,我也会51,但是远不如楼主这么牛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买个多普达手机,你要的功能都有了。呵呵。。。

网友(2009-12-27):
LS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