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个7寸数字屏,看数据手册,没有HS,VS,只有个DE,DATA,SCK,资料说可以工作在DE mode In

楼主(2009-07-24):
准备买个7寸数字屏,看数据手册,没有HS,VS,只有个DE,DATA,SCK,资料说可以工作在DE mode Input signal characteristics 请搞过的DX指点下
难道屏自动搞定HS和VS?

网友:
现在流行这种口, ARM直接连上就OK. 不用担心.

楼主:
哦 ,能不能介绍下DE的时序,因为我准备FPGA搞定它~

网友:
数字屏啊,又不是模拟的,要HS,VS干什么?因为他有SCK和DATA互相协调。

楼主:
哦,以前做得数字屏,要外部给HS和VS的。
难道我直接一直给数据,屏会自动换行和换页?
如果这样的话,就容易很多了~

网友:
DATA里有写入的地址啊。

楼主:
网上找到资料了:
来自液晶之家:http://www.fpdclub.net/viewthread.php?tid=33108
5楼,MartyMei:
  对于pannel来说,需要一些时序型号与RGB信号配合显示,时序告知pannel,这些颜色显示在pannel的什么物理位子。这些时序叫做TCON. 根据pannel自带的drive ic。所需要的TCON信号不同。
DE 模式一般需要:DE和clock信号来确定点。比如一个800x480分辨率的pannel。理论上,在DE有效信号的时候(高或底),就有一个800个clock,来确认行中800个点。每个clock有效的时候,读取一次RGB信号。因为存在(回扫信号)所以DE是个方波,当视频在会扫的时候,DE就拉底。DE一个周期,pannel就扫描一行。扫描480行后,又从第一行扫描开始。(这个规律由pannel的驱动IC所决定的)。
HV模式,需要行同步,和场同步。来表示扫描的行于列。
提供多种接口,有利于视频信号的兼容。

又学习了~~

楼主:
LS DX能具体说下嘛?

网友(2012-11-14):
请问能驱动好没?我现在还驱动不了

网友:
以前做过这种,很常见的,这个网站上面有的,用CPLD驱动的,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