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半以上台式万用表购买推荐, 请大家提供购买方法

楼主(2009-07-24):
希望大家把能够买到高位表的地址贴上来,方便大家购买!

楼主:
普里马 6001数字万用表 6位半  二手 价格900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bd04847ccf2ec15ebdf1c7a5eb3f8f03.jhtml

Agilent 3458A 数字多用表  8位半 二手 价格26000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65b6d99208b2145636a0f0e7a9735f0.htm

英国Solartron 数字万用表7150 6位半 二手 价格800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9cf28981d6b7550781c1d70ac72c2169.jhtml

美国吉时利 数字万用表192 6位半 二手 价格1200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1107cf0fcfed0b59a4e37bd1f123ccba.jhtml

日本爱德万 Advantest R6552T 5位半 二手 价格550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6e220a292410b365fdb5e1f2ae923f1.htm

网友:
淘宝上的贵了,并且难保证品质,我还是喜欢在广坛折腾东西,那里的很多表贩子是专业的,可帮校准。

初烧玩个五位半其实就可以了,玩基准是个无底洞。

网友:
我有台英国Solartron 数字万用表7150 PLUS 6.5位要出,需要的话到HIFIDIY论坛上搜下.

楼主:
淘宝上的贵了,并且难保证品质,我还是喜欢在广坛折腾东西,那里的很多表贩子是专业的,可帮校准。

初烧玩个五位半其实就可以了,玩基准是个无底洞。

************************************************************************
我很希望哪个专业的表贩子到我们这里来一次大展销,哈哈,认识的话帮忙介绍下啊!

网友:
还有很出名 的HP3478
fluke 的 8840/8842

这两款是国内 5位半的经典;   价格都在800以内;

玩高位表入门必备

网友:
我在taobao上750捡了台3456
可惜还没条件校。。。

网友:
买了一个KEITHLEY 195A好几年了 也是还没条件校。。。

网友:
请推荐一下5 1/2的手持式万用表。我以前手里有一款台湾产的,是公司买的听说性价比不错好像是750元。现在计划在面几台。诸位推荐一下。

网友:
有机会到电子垃圾市场转转,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有时淘这个东西 需要缘分

网友:
************************************************************************
我很希望哪个专业的表贩子到我们这里来一次大展销,哈哈,认识的话帮忙介绍下啊!

他们卖表是不定时的,他们同时也是仪表爱好者,很专业。

网友:
【6楼】 zhou_1989
我在taobao上750捡了台3456
可惜还没条件校。。。
  ------------------------------

和版主一样的设备了

网友:
一直想买块五位半或六位半的表,看上了HP34401,由于对二手市场不熟不敢下手.如果有那位值得信赖的网友做个店主就好了,给点辛苦钱也值得,这样我们买着也放心,最好是校准好的

网友:
二手仪器,有任何动过的地方,绝对不能买

网友:
在38度和广坛上看见有人买了一台34401a后去贴问了2600大圆。是我看到外观最新的。最少有8成5。看来、外部好的不少2500圆.
一个菜鸟想买又不敢下手、先来学习一下。

网友:
34401起码要买3000元以上的,有米就买新的,也差不了多少,偶尔玩玩就2500左右的也凑和,买的没有卖的精,一分价钱一分货,当然JS卖的除外,瞎猫捡到死耗子的也除外,哈哈.

网友:
【12楼】 zjinkui

我在taobao上750捡了台3456
可惜还没条件校。。。
  ------------------------------

和版主一样的设备了

被版主毒害了的。。。
不过缺了个腿。。。。就是下面的塑料脚

网友:
我也在taobao上捡了台3456
可惜还没条件校。。。
  ------------------------------

和版主一样的设备了

不过缺了个62.5mA的保险丝。。。。

网友:
我也推荐一个吧,台湾PICOTEST 六位半万用表M3500A 带USB接口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f065a39b3b3af8b2b76dc2f14a0078a5.htm
在他店里买了HP 3468A 和坏的R 6551,价格还可以。本来考虑这台的,因为价格原因,忍住了!

楼主:
不错啊,我们这里的表正在慢慢壮大了

网友:
版主:我的故障6551,显示ERR 6代码,知道是什么故障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这台也是瞎用的,没有说明书啊。

你要不拆开看看,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几年前败了台HP3478A一直闲置,可能是是表的灵敏度太高了使用不太习惯。

网友:
电池是好的,谢谢斑竹了,我再研究一下吧。

网友:
请楼上给个广坛的网址吧,谢谢,百度不到

网友:
传说中的广坛。。。。
bbs.leowood.net

网友:
HP3478A台式万用表 5位半 二手 价格490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da23212cc1d22b69dbae5b2e57f5634.jhtml?cm_cat=0

网友:
21楼的网友:我在陶宝上也看见了、好象34401a。有了解此厂家的、请介绍介绍如何?先谢了。

网友:
http://www.bbcnn.net/bbs/read.php?tid=109
看看这里的介绍
新鲜热辣:6位半万用表大比拼出炉!--by stupid

万用表的普及性无需多言,几乎是每个工程师人手一只,可谈到台式万用表并不是每一个工程师都能用到,而6位半的台式万用表社会保有量就更少了,但6位半由于其在精度,测量速度,线性,积分特性等方面的显著特色,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基准测量,尤其是小信号的测量。作为一种测试电压,电阻,电流这上个电参数的基础仪器,6位半自推出至今,主要是受到参考基准,ADC,电阻网络的发展水平以及需求的制约,发展相对缓慢。
在Tonghui和Rigol推出6位半万用表之前,虽然也有国内厂家推出过6位半,7位半的万用表,但都没怎么流通,市场实际全是国外公司的天下。Fluke在台式万用表市场沉寂多年以后,也于2007年开始再次发力这一市场。Advantest则在慢慢退出这个市场,鉴于此,这里不再对其进行比较。下面进入正题,一起来看看6位半台式万用表的现状及其最新的发展。

1. HP/Agilent 34401A
2. Agilent 34411A
3. Fluke 8846
4. Keithley 2000
5. Hameg HM8112
6. Picotest M3500,chroma 12061-c,keithley 2100
7. Tonghui TH1961
8. Rigol DM3061

1. HP/Agilent 34401A

34401A的经典就不用多说了,这款早在91年就有HP推出的6位半,既使到现在也仍然是主流,可见这台仪表的经典程度,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HP的设计功底。据说34401A的全球保有量有十几万台,大部分工程师接触到的6位半也是34401。尽管由于34401设计的非常之早,没有电容,温度测量功能,也不支持扫描卡,但其它指标均为6位半树立了标准,而且后来者鲜有突破者。

2. Agilent 34411A
Agilent在2005年对34401进行了该经,这就是后来的34410A和34411A。主要的改进如下:

34410A的该经:
1k读数/秒@6 1/2位,10k读数/秒@5 1/2位,传输速率直接至PC
直流基本年准确度改进到30ppm
增加了电容及温度测量
扩展了测量量程
50,000 读数非易失性存储器
触发反应和触发抖动均小于1uS
总线查询响应小于500uS
峰值检测能捕获短至20uS的脉冲
偏置欧姆补偿可在线测试电阻

34411A在34410A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以下功能:
50k 读数/秒@4 1/2)直接至PC
读数存储器扩大到1M
模拟触发电平和可编程的预/后触发

3.Fluke 8846
Fluke在台式万用表沉寂了很多年后,2007年做了好多动作,先是接连推出了5位半的8808A,6位半的8845A/8846A,接着是停产了为Fluke支撑多年的5位F45。8845A跟34401A的指标还不相上下,8846A则多有突破和创新。
Vdc 年准确度达 24ppm
100 uA至100 mA量程,100 pA分辨力
宽范围欧姆量程,10 Ω至1 GΩ; 10 uΩ分辨力
测量频率和周期
8846A可以测量电容和温度
Trendplot™趋势图显示,统计功能,直方图显示
独有的2x4线电阻测量功能可利用2条引线完成4线电阻的测量。
具有干式电阻测量能力
10k读数非易失性存储器,并可扩展USB存储到2GB
但在Fluke一直的弱项测量速度方面并没有显著提升,当然相比以往产品也做了很大改进,提高到995 读数/秒@4 1/2位,6位半10NPLC时提高到6读数/秒。触发延迟小于1mS,触发抖动小于500uS,TTL触发,比起34411A来还是有相当差距。

4. Keithley 2000
Keithley的2000也是一款非常经典的万用表,在HP34401A之后推出,改进之处有:
50读数@6 1/2,2k 读数@4 1/2
支持温度测量
支持10通道的2线扫描卡,可配置成5通道4线

5. Hameg HM8112-3
德国Hameg在国内以模拟频谱仪出名,事实上其在EMC/EMI测量方面也广有产品,现属于罗德施瓦茨旗下公司。HM8112-3是其8100可编程测量仪器系列中的一员,性能中规中矩,在电流测量方面比较突出,有100uA的量程和100pA的分辨率,另外支持8通道的2线和1通道4线的扫描卡,30k读数非易失性存储器。但测量速度就比较慢,6位半时每秒只能读取的1个读数。

6. Picotest M3500,chroma 12061-c,keithley 2100
鉴于这3台仪器相同的外观,相似的显示,相同的指标,其实质是一台仪器。指标相对于34401A的改进有:
59读数@6 1/2,2k 读数@4 1/2
支持RTD,TC温度测量
10通道2线扫描卡
2k读数非易失性存储器

7. Tonghui TH1961
TH1961是同惠仿34401A的6位半作品,没什么大亮点,但将交流电流测量的带宽扩展到10kHz,基本准确度提升到0.05%,电流测量范围10mA~3A。测试速度比起34401来就慢很多,6位半时只有1.6次/秒,4位半时45次每秒。此外支持极限功能(HI/IN/LO)用于快速测试分选。

8. Rigol DM3061
DM3061同样是普源仿34401的作品,最早发布于2005年,相比34401做出了很多改变和创新。
1. 最大读数2,400,000-
2. 使用Datalog是高达50 Krdgs/s的采样速率
3. 高达2 M 读数的易失性存储和512k读数的非易失性存储
3. 256×64点阵液晶显示,支持多显功能和屏幕菜单
4. 16路测量巡检功能和控制软件UltraLogger
5 频率/周期、电容、任意传感器测量、极限测量
6. 数据采集功能包括:数据记录、巡检
7. >10 GΩ输入阻抗下直流电压范围达到48 V(± 24 V )
8. 图形化显示功能: 直方图,波形图
但也有很多缺点:
1.质量不够好,软件还不够稳定,有时候按某些按键后会出现死机。
2.数据记录没有时间戳,没有趋势图。
3.触发电平不可以调整,只能选择上升,下降,高电平,低电平。

总结:
言而总之,6位半无弱旅。上面列出的万用表差不多涵盖了市场上能见到的主流6位半,在提供非常高的准确的同时也给使用者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同时通过对比,我们也看到了6位半万用表的发展和变化。这里要突出强调的一点是关于基本直流档的年准确度,下表给出的只是指标,实际各仪器的差别比较大。比如34401A标称35ppm,但事实上年准确度要比这个好很多。据基准达人lymex长期的追踪测量,1996购入的34401,12年来10V偏差不到5ppm,当然这里不排除偶然和少使用的因素,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34401A的标称指标是多么的保守,因为10年后的准确度应该是35*3.15=110ppm。所以如果是应对工程测量,万用表到了6位半就戳戳有余了。点击打开连接

网友:
LS的介绍好详细,开始对HP/Agilent 34401A 有兴趣了,不过新的太贵了,二手的又不敢下手。
毕竟是新手呀,那位能推荐个好的买家呀,还有这中二手的都需要重新校准一下吧。

网友:
谢谢指导、还是安捷伦好。

网友(2009-08-27):
keithley2000还是不错的选择!keithley2000才用了高精度的A/D转换器件!使测试精度比普通六位半表更精确、稳定!
E-Mail:lyong@gzzhichen.com

网友(2012-03-24):
正想入手6位半或5位半的台式表

网友A:
公司搞了个2手的美国吉时利2000 6位半的,RMB2000,

觉得价格不错,就是测量电流时候,量程不同,数据不同!:L

网友:
发一张家里用的台表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搞了个2手的美国吉时利2000 6位半的,RMB2000,

觉得价格不错,就是测量电流时候,量程不同,数据不同! ...

也许你不是恒流的, 受万用表内阻影响.

网友(2012-07-05):
二手的,可靠性稳定性未知,不做计量校准就失去测量工具的意义了
我这边可以对KEITHLEY产品做维修和校准
如果买新的六位半表,KEITHLEY2000是性价比最高的,刚刚做了价格调整,小信号的稳定性肯定是吉时利

网友(2012-11-28):
我有个爱德万R6551  有要的没?

网友:
买台手持示波表吧,集示波器和示波表一体的,方便又实用呀,国产的我推荐鼎阳的哟,性价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