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丝杆和光轴和轴承属于什么分类?在那种市场能大量找到?

楼主(2009-07-24):
谁能告诉我,丝杆和光轴和轴承属于什么分类?在哪种市场能大量找到?
谁能告诉我,丝杆和光轴和轴承属于什么分类?在哪种市场能大量找到?

我今天去了旧货市场转,只看见旧电脑冰箱空调等旧家电。
等我去五金市场的时候,门都关了,隐约能看到好像都是水暖装修的呀?
紧固件市场我明天去看看。
如果还没有,我是不是要去机电市场了?
可是温州没有集中的机电市场啊(强大的百度都搜索不出来),有也是乐清那个鸟地方有个号称是机电市场的,具体是什么情况,鬼知道了。

如果我想找铝板铝棒,是不是要去有色金属市场?

楼主:
啊莫。我是温州的呀。浙江温州。

楼主:
我是问怎么才能找到。是什么分类
大热天的,我不想几个市场瞎跑哟

楼主:
小小的温州,没那么发达滴

楼主:
搜索了半天,丝杆生产 什么类别的厂家都有,有紧固件的,有标准件的,有机电的,有电器的,有减速机的,有五金机械的。总体来说,还是紧固件的厂家最好最多,目录和产品图片最多。明天直奔紧固件市场(NND,这里是批发市场,不知道会不会看得起我这个穷鬼呀)
光轴算是轴承那一块了,

哎,其实啊,我想的是,有旧机械市场多好啊 。

网友:
深有同感啊!

网友:
路桥离温州远不? 机械洋垃圾据说不少

网友:
丝杆、轴、轴承都是根据整体设计来确定的,还要考虑转速和载荷,丝杆要考虑螺距,轴承要考虑单列双列、滚珠还是滚针都是事先设计好再去采购。或者根据设计查一些工具书和手册来修正设计参数,确定型号规格后采购。

粗件可以用二手的,有些旧货可能过载使用变形,不适合做精密件。

网友:
就是直线轴承.
德国INA(易拉)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