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那款表测交流电压、电流(10A)能0.2%的精度?

楼主(2009-07-25):
兄弟们推荐一个?
够用就行。
价格不要太高的,贵了没意思

网友:
187/189还不够好.

因为我看189/187,10A直流档精度0.5%+2
交流1.5%+5

查查fluke8846精度是否够吧!

网友:
楼主你要的那个精度的,都不便宜.
千万别告诉我万把块也算便宜的!

网友:
如果要买1万的,建意买个安捷伦的34401A更好
精确到0.2%的电流档,估计也只有台式表才能达到了

网友:
0.2级精度的都不便宜啊 应该手持的没有吧

网友:
是呀,1楼楼主,那么高精度的都是不便宜哦。
下面这个精度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呀。

量程 O.1µAto10A
最好准确度 ±(1.5%+3字)

网友(2010-04-03):
没有觉得F289有什么不好,手上有全新的189和289,两者测电容的速度,还是289要快得多.

网友:
不过189和289对比起来,身材要小巧一点.

网友(2010-10-21):
价格和性能指标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