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转方波问题

楼主(2009-07-25):
正弦波转方波 (原文件名:正弦波转方波.jpg)

我要用上图做一个正弦波转方波的电路,频率在40KHZ左右,请高手帮帮我,上面这图,电阻和电容怎么确定?在下菜鸟级,越详细越好,谢谢啦!

网友:
R1R2不要,VDD不接。
没有直流分量,C也不要。
最好CD40106.

楼主:
那1和2直接接上咯

网友:
R1、R2还是应当保留,这二只电阻为IC1A提供了静态工作点。
通常取R1=R2,这样IC1A的静态工作点就被设定在1/2 VCC左右,对于CMOS电路而言,恰好在其工作的高、低电平之间,比较合理。
电容C也是必要的,它的作用是隔直,使得输入信号中的直流成分不至于影响IC1A的静态工作点。由于输入的正弦波可能是直流脉动,也可能是纯交流信号,为使电路不失通用性,应当保留这个电容。电容的取值可以这样估计:C与R1//R2成为典型的一阶RC高通电路。其截止频率为fc=1/2*pi*(R1//R2)*C,适当选择电阻和电容使fc<<40kHz(通常为1/10)即可。

1楼建议CD40106是有道理的,这是一种施密特触发器,它可以防止当输入在翻转点附近时输出的抖动。
另外,这种电路虽然简单,但未必能够保证输出的波形是占空比为50%的标准方波。若对于输出方波有严格要求的情况,应当考虑采用更加精密的过零比较电路。

最后谈谈IC1A的二个输入端是否并联使用的问题。按图中的接法,只用到了一个输入端,未用的输入端直接连接了高电平,IC1A相当于一个反相器。另外,也可以将二个输入端并联使用。在逻辑上,二种方法完全相同,但是严格的分析起来二者却是有区别的。
当使用单一输入端时,反转仅取决于这个输入端的特性。而二输入端并联使用时,由于二个输入端的电平阈值多少会有少许差别,这种差别会影响到IC1A反转的时间。当二个输入端并联使用时,当输入信号由高到低变化时IC1A的翻转取决于二个输入端中“下翻转点”较高的那个。当信号由低到高变化时,IC1A的翻转点取决于二个输入端中“上翻转点”较高的那个。这与单一输入端的接法有微小的差别。

楼主:
谢谢MAX1223,讲得很详细。用555可能一会出现抖动。

网友:
把555的2、6脚接起来就是施密特触发器,为什么会抖动?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一个MOSFET就可以搞定。

网友(2010-01-09):
7楼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