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示波仪测得波形失真

楼主(2009-07-25):
我测得正弦波和三角板很失真  和单片机配得熔丝位有关吗?这是显示的波形。怎样解决?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4441.jpg(文件大小:2.2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三角波.jpg)

楼主:
呵呵  那图是我自己按着显示的波形用画图画的。 三角波是通过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地。挺可靠的。

楼主:
我测得的三角波和正弦波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呀?

楼主:
怎么都看不解决呀?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了吗?

网友:
这个是放大器的带宽不足造成的,特别是三角波,要求放大器是非常严格的

网友:
楼主的好相机啊casio 缺省拍摄估计2M多
————————————————————————————————————————————
首先感谢你上传这么好的鸟瞰图,对于像我这种想买,没钱买的,呵呵。(不过已经根据照片抄完板了,就等着焊接。你传的这张照片让我找得好辛苦,抄完了你才发,哎~。想哭了都)

首先帮你解决一个问题ne5532内部集成两个运放,根据板子正面照片,芯片3脚接过孔连地所以不会短接,这个片子没用到的另一个运放的输入输出端魏坤学长也没让他接地,所以这个ne5532工不工作各个脚都不会短接。

其他的问题等我把腐蚀的电路板焊上调试了会一一告诉你。
作为回报希望楼主大人发给我张反面的鸟瞰图,越清楚越好。我校对下我的板子。
我的qq357466119.邮箱357466119@qq。com电话13649202230
还有个问题,你买的是套件还是散件自己焊的

楼主:
谢谢 五 六楼的
我们把它给解决了吧

楼主:
我看到看的很多怎么没有解决的呀。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望高手们指点下吧。谢了!!!

网友:
哈哈,还没研究透,搭不上腔.仅此而已.

网友:
楼主:
根据你的图片,问题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拆过FIFO(IDT7204)?如果用不正确的方法拆这种PLCC封装的芯片会将座的接触点压进去导致与芯片接触不良,很明显你的原因是FIFO芯片的数据线接触不良,解决办法是将芯片取下来,用镊子将座的接触脚往外撬一点,保证能与FIFO芯片引脚接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