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erLink连接摄像头和FPGA的问题

楼主(2009-07-25):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FPGA采集摄像头的图像,看了很多方案发现用工业相机的CameraLink接口和FPGA之间的数据通讯最为方便了;但是工业相机的价格都是上万的,请教一下又相关经验的高手有没有什么相对低一点成本的解决方案通过FPGA实时采集图像的方法,并且数据通讯像CameraLink那样一个时钟传输一个像素的数据的.

网友:
貌似是很莫名的应用啊,用到FPGA来处理视频的一般都不差钱吧。

CameraLink方便么?!那玩意就是LVDS,还得解串才能用。
直接操作传感器不比它更容易么?要求不是很极端的话用内置AD的CMOS传感器,写个控制字,给个时钟、快门、行、场同步,直接从数字口上采数据就是了。这样前面只有一个传感器前端,没几个钱。Micron和OV的都挺好使,如果是彩色图像的话,Micron的都是Bayer Pattern的原始数据,需要自己做差值

楼主:
问题是光有传感器没有镜头组件采集的图像质量很难保证;而带有镜头接口组件的摄像头都是1394或USB或Gigabit-Ethernet接口或CameraLink接口的.

网友:
镜头是单独卖的。各家光学大厂都有高质量的C-mount接口镜头。
如果做不了机壳,可以去电子市场买个百十块的C-mount口的监控摄像头,里面电路拆了就有C-mount接口的机身壳子了啊。

楼主:
【3楼】 wei1985_5
积分:58
派别:
来自:上海
镜头是单独卖的。各家光学大厂都有高质量的C-mount接口镜头。
如果做不了机壳,可以去电子市场买个百十块的C-mount口的监控摄像头,里面电路拆了就有C-mount接口的机身壳子了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何保证装配的精度呢?镜头的中心和传感器的中心怎么做到重叠呢?还有焦距.
电子市场买个百十块的C-mount口的监控摄像头一般因该都是模拟的吧,有没有数字的直接从里面把信号拉出来.

网友:
镜头都是带调焦的,背焦距离只要不是偏差C口标准太多就行,具体的偏差允许值需要根据你的镜头的调焦范围定。

镜头中心和传感器中心没必要对得特别准,觉得画面太偏手工调整下传感器PCB位置,到不影响你进行图像处理就行。

在景深特别浅的情况下,传感器面与光轴的垂直度需要保证。

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找个做光学设计的人,用CodeV仿真看一下多大的误差会造成MTF变差多少,是不是符合你的传感器像素点尺寸的要求和你对像质的要求。

买个现成的摄像头拆出来的壳子带C口的不就省得你再去加工机械零件了么,你搞这玩意总不会是大批量的吧?自己画个一样大小的pcb,就可以往里装的,装在壳子里传感器位置有保证,里面原来的电路你直接扔了也行。

需求真能百十来块那种模拟机能搞定的话,你就干脆用手机摄像头模块吧,坛子里介绍大把的,数字口带镜头,还AF,AE都有。

楼主:
【5楼】 wei1985_5
积分:59
派别:
来自:上海
需求真能百十来块那种模拟机能搞定的话,你就干脆用手机摄像头模块吧,坛子里介绍大把的,数字口带镜头,还AF,AE都有。
================================================================================================================
手机摄像头的模块能够调焦吗?比如局部放大拍摄的某个区域,如果用C-mount镜头就可以选择所需对应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