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玩意,给个描述符

楼主(2009-07-25):
IPEH-002022 PCAN-USB ISO

网友:
CAN总线产品
在PC和CAN总线之间,PCAN-USB提供了一种简单经济的连接方式,因为USB不需要电源,并且支持热插拔和即插即用。PCAN-USB支持标准帧和扩展祯模式,最快速度可达1Mbps,其外壳上的LED可以显示当前的工作状态。小巧的外形使其特别适用于笔记本电脑。使用PCAN-USB,在Windows平台下可以与CAN网络进行实时有效的信息交换。与pcan-usb相比,pcan-usb iso 采用光电隔离的方式将外部总线与内部控制电路隔开,大大加强了自身的可靠性。
PC接口 USB
CAN接口 9针D形头,参照CiA DS 102-1标准
协 议 支持CAN 2.0A(标准帧格式) ,CAN 2.0B(扩展帧格式)
通讯速率 40m: 1Mbps

130m:500Kbps

620m:100Kbps

3.3km:20Kbps

10km:5Kbps

开发支持 PCANVIEW 2.0L for Win 9x/ME/NT/2000 /XP

Device driver (sys,VxD) and interface-DLL for Win 9x/ME/NT/2000/XP

Delphi, Borland Builder and VC source-code

Example program with source-code for VB, BB5 and VC on disk

User manual on disk

其 它 通过软件实现硬件复位
隔离电压 500VDC
http://www.jrauto.cn/products3-3-usbiso.html

楼主:
srygg  你好,我的意思是给一个usb 描述符例如
Device Descriptor:
bcdUSB:             0x0110
bDeviceClass:         0xFF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00
bMaxPacketSize0:      0x08 (8)
idVendor:           0x0403 (Future Technology Devic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idProduct:          0xC630
bcdDevice:          0x0108
iManufacturer:        0x01
0x0409: "MK"
iProduct:             0x02
0x0409: "LCM"
iSerialNumber:        0x00
bNumConfigurations:   0x01

ConnectionStatus: DeviceConnected
Current Config Value: 0x00
Device Bus Speed:      Low
Device Address:       0x01
Open Pipes:              0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wTotalLength:       0x0019
bNumInterfaces:       0x01
bConfigurationValue:  0x01
iConfiguration:       0x00
bmAttributes:         0x80 (Bus Powered )
MaxPower:             0x14 (40 Ma)

Interface Descriptor:
bInterfaceNumber:     0x00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1
bInterfaceClass:      0x00
bInterfaceSubClass:   0x00
bInterfaceProtocol:   0x00
iInterface: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1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wMaxPacketSize:     0x0008 (8)
bInterval:            0x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