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7-25):
马老师你好
  今天我刚弄了一下AVR之间的SPI通信.
  但SPI很多是应用于微处理器与外围设备的通信,比如你书上的与TLC549的通信,但因为SPI的数据寄存器只有8位,SPI每次都是读8个比特.如果一个AD是10位,12位或更高的的,那该如何处理,在网上搜寻了一下,都是采用的软件模拟SPI来读取,请问还能不能像你书上这样,靠读数据寄存器来读取.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查看器件的手册,如果是连续输出的,可以通过SPI串出2个字节,收到2个字节,把它们拼成10、12位。但要注意不要直接由硬件自动控制SS信号,通过软件控制SS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我做过 adc采样数据的spi传输,要注意器件规定的数据格式

网友:
没错,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