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增大电流

楼主(2009-07-26):
想要制作负载更大的四轴,每个马达电调用一块电池,如果在PCB工艺可以满足的情况下,仅凭并联mos可以提高多少电流

网友:
并联需要考虑结电容增大,如果开关频率高,效率反而低!
在外加散热器的情况下,电流为1.4-1.6倍左右

需要做以下更改

软件可以用4K的pwm开关频率,8K太高了!

具体电路的修改方式,我建议使用论坛的兄弟全是nmos做的,电流比pmos+nmos好很多!

还有nmos货源非常好!价格便宜,性价比突出。

-----------------------------------------------------------------------------

如果单纯的用于4轴。15A的电调已经有很大余量了。没必要扩展,反而降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