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接通电源后电源出现供电异常

楼主(2009-07-26):
三块驱动板两个正常,其中一块通电后供电电源的指示灯开始闪烁,供电异常。请知道原因的网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指示灯是5V电源的?上个图看看

楼主:
楼上你好,是24V供电(开关)电源。

网友:
是开关电源的指示灯闪?那应该是驱动板上有短路的地方,导致开关电源保护了

楼主:
我查一下,谢谢楼上老兄!

楼主:
有的网友说可能是驱动芯片烧了,这块板子看来保不住了。

网友:
有这可能,你的电源是几A的? 如果是芯片烧了,应该会有异味或者发热很厉害。如果你的电源电流很小,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看看板上是不是用了贴片电容的,是的话看看有没有可疑的电容,就是贴片电容一头有裂痕的。早前在测试时曾发现一个是由贴片电容引起的电源短路问题,用的同样是开关电源,出问题时电源也是在启动、保护 两种状态间切换

楼主:
回楼上,电源是24V6A的,没有出现异味,刚试机2分中不到就出现电源也是在启动、保护 两种状态间切换的现象,板子外观上也看不出问题,再次谢过!

楼主:
电机是两相6线,与驱动板的接线A+  A-  B+   B-  两根公共端并在一起接板子上的一个正电源,现在的情况是两根公共端接上板子上的正电源就保护,拆除就没事,这是哪的问题呀。

网友:
买瓜!这样也行!!!  你的驱动应该是双极的步进驱动吧,也就是电机的公共端不用接的。具体点说就是只需要接电机上每个绕组的两根线,对应接就OK

只有单极驱动才需要接入六根线的。你的驱动板上的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8435?6560?3977?6016?6064?还是SLA系列或者STK系列的

不过你另外两块驱动能正常工作,可能是单极驱动的。电机是二手的吧,是不是电机有问题了

楼主:
回楼上,三个电机和三个驱动板互换证明电机没问题。我买的驱动板是这样设计的,接法没问题,换个12V的电源试了下可以用,是不是供电电压过高造成的保护。可另两块板子用24V的电源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再次感谢楼上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