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3C2440的Linux内核移植和yaffs2文件系统制作

楼主(2009-07-26):
Linux内核移植和根文件系统制作
第一章 移植内核
1.1 Linux内核基础知识
1.1.1  Linux版本
1.1.2 什么是标准内核
1.1.3 Linux操作系统的分类
1.1.4 linux内核的选择
1.2 Linux内核启动过程概述
1.2.1  Bootloader启动过程
1.2.2 Linux启动过程
1.3 Linux内核移植
1.3.1 移植内核和根文件系统准备工作
1.3.2 修改Linux源码中参数
1.3.3 配置Linux内核
1.3.4、编译内核
第二章 制作根文件系统
2.1 根文件系统预备知识
2.2、构建根文件按系统
2.2.1、建立根文件系统目录
2.2.2、建立动态链接库
2.2.3 交叉编译Bosybox
2.2.4 建立etc目录下的配置文件
2.2.5 制作根文件系统映像文件
第三章 启动系统
第四章 总结

                                                           第一章 移植内核
1.1 Linux内核基础知识
在动手进行Linux内核移植之前,非常有必要对Linux内核进行一定的了解,下面从Linux内核的版本和分类说起。
1.1.1  Linux版本
Linux内核的版本号可以从源代码的顶层目录下的Makefile中看到,比如2.6.29.1内核的Makefile中:
VERSION = 2
PATCHLEVEL = 6
SUBLEVEL = 29
EXTRAVERSION = .1
其中的“VERSION”和“PATCHLEVEL”组成主版本号,比如2.4、2.5、2.6等,稳定版本的德主版本号用偶数表示(比如2.6的内核),开发中的版本号用奇数表示(比如2.5),它是下一个稳定版本内核的前身。“SUBLEVEL”称为次版本号,它不分奇偶,顺序递增,每隔1~2个月发布一个稳定版本。“EXTRAVERSION”称为扩展版本号,它不分奇偶,顺序递增,每周发布几次扩展本版号。
1.1.2 什么是标准内核
按照资料上的习惯说法,标准内核(或称基础内核)就是指主要在http://www.kernel.org/维护和获取的内核,实际上它也有平台属性的。这些linux内核并不总是适用于所有linux支持的体系结构。实际上,这些内核版本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一些流行的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的,也很少运行于这些嵌入式linux系统上,这个站点上的内核首先确保的是在Intel X86体系结构上可以正常运行,它是基于X86处理器的内核,如对 linux-2.4.18.tar.bz2的配置make menuconfig时就可以看到,Processor type and features--->中只有386、486、586/K5/5x86/6x86/6x86MX、Pentium-Classic、Pentium-MMX、Pentium-Pro/Celeron/Pentium-II、Pentium-III/Celeron(Coppermine)、Pentium-4、K6/K6-II/K6-III 、Athlon/Duron/K7 、Elan 、Crusoe、Winchip-C6 、Winchip-2 、Winchip-2A/Winchip-3 、CyrixIII/C3 选项,而没有类似Samsun 2410等其他芯片的选择。如果需要用在其他特定的处理器平台上就需要对内核进行打补丁,形成不同的嵌入式内核。实际上,不同处理器系统的内核下载站点中提供的也往往是补丁patch而已,故原x86平台上的内核变成了基础内核,也被称为标准内核了。
1.1.3 Linux操作系统的分类
第一层次分类:以主要功能差异和发行组织区分(基础linux系统/内核)。
1、标准linux
2、μClinux
无MMU支持的linux系统,运行在无MMU的CPU上。
3、Linux-RT
是最早在linux上实现硬实时支持的linux发行版本。
4、Linux/RTAI
支持硬实时的linux,于RT-linux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RTAI定义了RTHAL,它将RTAI需要在linux中修改的部分定义成一组API接口,RTAI只使用API接口与linux交互。
5、Embedix
由Lineo公司开发,基于PowerPC和x86平台开发的。
6、Blue Cat Linux
7、Hard Hat Linux
8、其他
第二层分类:以应用的嵌入式平台区分(嵌入式linux系统/内核,使上面第一类中的各种linux系统扩展为对特定目标硬件的支持,成为一种具体的嵌入式linux系统)
由于嵌入式系统的发展与linux内核的发展是不同步的,所以为了要找一个能够运行于目标系统上的内核,需要对内核进行选择、配置和定制。因为每一种系统都是国际上不同的内核开发小组维护的,因此选择linux内核源码的站点也不尽相同。
第二层分类中的linux系统/内核相对于第一层分类的标准内核来说,也可以称为嵌入式linxu系统/内核。如应用在ARM平台上的嵌入式Linux系统通常有arm-linux(常运行在arm9平台上),μClinux(常用在arm7平台上),在标准linux基础上扩展对其他的平台的支持往往通过安装patch实现,如armlinux就是对linux安装rmk补丁(如patch-2.4.18-rmk7.bz2)形成的,只有安装了这些补丁,内核才能顺利地移植到ARM Linux上。也有些是已经安装好补丁的内核源码包,如linux-2.4.18-rmk7.tar.bz2。
不同处理器系统的内核/内核补丁下载站点:
处理器系统        适合的内核站点        下载方式
x86           http://www.kernel.org/              ftp, http, rsync
ARM       http://www.arm.linux.org.uk/developer/    ftp, rsync
PowerPC   http://penguinppc.org/            ftp, http, rsync, BitKeeper
MIPS          http://www.linux-mips.org/           ftp, cvs
SuperH         http://linuxsh.sourceforge.net/         cvs, BitKeeper
M68K          http://linux-m68k.org/               ftp, http
non-MMU CPUs  http://www.uclinux.org/             ftp, http
这些站点不仅仅是linux内核站点,它们可能直接提供了针对你的目标硬件系统的linux内核版本。
1.1.4 linux内核的选择
选择内核版本是很困难的,应该与负责维护该内核的小组保持联系,方法是通过订阅一些合适的邮件列表(maillist)并查看邮件中相关的重要新闻,以及浏览一些主要站点,可以得到该内核的最新发展动态。如针对ARM的Linux内核,可以访问http://www.arm.linux.org.uk/ 并订阅该网站上提供的maillist就可以了。如果觉得查阅邮箱中的邮件列表耗费太多时间,那么至少每周访问所关心的内核网站,并阅读Kernel Traffic提供的过去一周中在内核邮件清单中发生的重要的摘要,网址为http://kt.zork.net/kernel-traffic 这样就可以得到相关Linux内核的最新信息。
并不是Linux的每个版本都适合ARM-Linux的移植,可以加入其邮件列表(maillist)以获得内核版本所支持硬件的相关信息,表中列出的资源可以帮助你找到哪些没有列出的功能可以被你的系统支持。ARM Linux的移植,建议使用2.4.x或2.6.x版本。Linux内核补丁可以到ARM Linux的ftp(ftp://ftp.arm.linux.org.uk )下载。
1.2 Linux内核启动过程概述
一个嵌入式 Linux 系统从软件角度看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Linux 内核,文件系统,应用程序。其中 Bootloader是系统启动或复位以后执行的第一段代码,它主要用来初始化处理器及外设,然后调用 Linux 内核。Linux 内核在完成系统的初始化之后需要挂载某个文件系统做为根文件系统(Root Filesystem)。根文件系统是 Linux 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可以做为Linux 系统中文件和数据的存储区域,通常它还包括系统配置文件和运行应用软件所需要的库。应用程序可以说是嵌入式系统的“灵魂”,它所实现的功能通常就是设计该嵌入式系统所要达到的目标。如果没有应用程序的支持,任何硬件上设计精良的嵌入式系统都没有实用意义。
1.2.1  Bootloader启动过程
Bootloader在运行过程中虽然具有初始化系统和执行用户输入的命令等作用,但它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为了启动 Linux 内核。
1 、Bootloader的概念和作用
Bootloader是嵌入式系统的引导加载程序,它是系统上电后运行的第一段程序,其作用类似于 PC 机上的 BIOS。在完成对系统的初始化任务之后,它会将非易失性存储器(通常是Flash或DOC等)中的Linux 内核拷贝到 RAM 中去,然后跳转到内核的第一条指令处继续执行,从而启动 Linux 内核。由此可见,Bootloader 和 Linux 内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要想清楚的了解 Linux内核的启动过程,我们必须先得认识 Bootloader的执行过程,这样才能对嵌入式系统的整个启动过程有清晰的掌握。
2 、Bootloader的执行过程
不同的处理器上电或复位后执行的第一条指令地址并不相同,对于 ARM 处理器来说,该地址为 0x00000000。对于一般的嵌入式系统,通常把 Flash 等非易失性存储器映射到这个地址处,而 Bootloader就位于该存储器的最前端,所以系统上电或复位后执行的第一段程序便是Bootloader。而因为存储 Bootloader的存储器不同,Bootloader的执行过程也并不相同,下面将具体分析。
嵌入式系统中广泛采用的非易失性存储器通常是 Flash,而 Flash 又分为 Nor Flash 和Nand Flash 两种。 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Nor Flash 支持芯片内执行(XIP, eXecute In Place),这样代码可以在Flash上直接执行而不必拷贝到RAM中去执行。而Nand Flash并不支持XIP,所以要想执行 Nand Flash 上的代码,必须先将其拷贝到 RAM中去,然后跳到 RAM 中去执行。
3、Bootloader的功能
实际应用中的 Bootloader根据所需功能的不同可以设计得很复杂,除完成基本的初始化系统和调用 Linux 内核等基本任务外,还可以执行很多用户输入的命令,比如设置 Linux 启动参数,给 Flash 分区等;也可以设计得很简单,只完成最基本的功能。但为了能达到启动Linux 内核的目的,所有的 Bootloader都必须具备以下功能:
(1)、初始化 RAM
因为 Linux 内核一般都会在 RAM 中运行,所以在调用 Linux 内核之前 bootloader 必须设置和初始化 RAM,为调用 Linux内核做好准备。初始化 RAM 的任务包括设置CPU 的控制寄存器参数,以便能正常使用 RAM 以及检测RAM 大小等。
(2)、初始化串口
串口在 Linux 的启动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 Linux内核和用户交互的方式之一。Linux 在启动过程中可以将信息通过串口输出,这样便可清楚的了解 Linux 的启动过程。虽然它并不是 Bootloader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但是通过串口输出信息是调试Bootloader 和Linux 内核的强有力的工具,所以一般的 Bootloader 都会在执行过程中初始化一个串口做为调试端口。
(3)、检测处理器类型
Bootloader在调用 Linux内核前必须检测系统的处理器类型,并将其保存到某个常量中提供给 Linux 内核。Linux 内核在启动过程中会根据该处理器类型调用相应的初始化程序。
(4)、设置 Linux启动参数
Bootloader在执行过程中必须设置和初始化 Linux 的内核启动参数。目前传递启动参数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即通过 struct param_struct 和struct tag(标记列表,tagged list)两种结构传递。struct param_struct 是一种比较老的参数传递方式,在 2.4 版本以前的内核中使用较多。从 2.4 版本以后 Linux 内核基本上采用标记列表的方式。但为了保持和以前版本的兼容性,它仍支持 struct param_struct 参数传递方式,只不过在内核启动过程中它将被转换成标记列表方式。标记列表方式是种比较新的参数传递方式,它必须以 ATAG_CORE 开始,并以ATAG_NONE 结尾。中间可以根据需要加入其他列表。Linux内核在启动过程中会根据该启动参数进行相应的初始化工作。
(5)、调用 Linux内核映像
Bootloader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便是调用 Linux内核。如果 Linux 内核存放在 Flash 中,并且可直接在上面运行(这里的 Flash 指 Nor Flash),那么可直接跳转到内核中去执行。但由于在 Flash 中执行代码会有种种限制,而且速度也远不及 RAM 快,所以一般的嵌入式系统都是将 Linux内核拷贝到 RAM 中,然后跳转到 RAM 中去执行。
不论哪种情况,在跳到 Linux 内核执行之前 CPU的寄存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r0=0,r1=处理器类型,r2=标记列表在 RAM中的地址。
1.2.2 Linux启动过程
在Bootloader将 Linux 内核映像拷贝到 RAM 以后,可以通过下例代码启动 Linux 内核:
call_linux(0, machine_type, kernel_params_base)。
其中,machine_tpye 是Bootloader检测出来的处理器类型, kernel_params_base 是启动参数在 RAM 的地址。通过这种方式将 Linux 启动需要的参数从 bootloader传递到内核。
Linux 内核有两种映像:一种是非压缩内核,叫 Image,另一种是它的压缩版本,叫 zImage。根据内核映像的不同,Linux 内核的启动在开始阶段也有所不同。zImage 是 Image经过压缩形成的,所以它的大小比 Image 小。但为了能使用 zImage,必须在它的开头加上解压缩的代码,将 zImage 解压缩之后才能执行,因此它的执行速度比 Image 要慢。但考虑到嵌入式系统的存储空容量一般比较小,采用 zImage 可以占用较少的存储空间,因此牺牲一点性能上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所以一般的嵌入式系统均采用压缩内核的方式。
对于ARM 系列处理器来说,zImage 的入口程序即为 arch/arm/boot/compressed/head.S。它依次完成以下工作:开启 MMU 和 Cache,调用 decompress_kernel()解压内核,最后通过调用 call_kernel()进入非压缩内核 Image 的启动。下面将具体分析在此之后 Linux 内核的启动过程。
1、 Linux内核入口
Linux 非压缩内核的入口位于文件/arch/arm/kernel/head-armv.S 中的stext 段。该段的基地址就是压缩内核解压后的跳转地址。如果系统中加载的内核是非压缩的 Image,那么bootloader将内核从 Flash中拷贝到 RAM 后将直接跳到该地址处,从而启动 Linux 内核。不同体系结构的 Linux 系统的入口文件是不同的,而且因为该文件与具体体系结构有关,所以一般均用汇编语言编写。对基于 ARM 处理的 Linux 系统来说,该文件就是head-armv.S。该程序通过查找处理器内核类型和处理器类型调用相应的初始化函数,再建立页表,最后跳转到 start_kernel()函数开始内核的初始化工作。检测处理器内核类型是在汇编子函数__lookup_processor_type中完成的。通过以下代码可实现对它的调用:
bl __lookup_processor_type。
__lookup_processor_type调用结束返回原程序时,会将返回结果保存到寄存器中。其中r8 保存了页表的标志位,r9 保存了处理器的 ID 号,r10 保存了与处理器相关的 stru proc_info_list 结构地址。
检测处理器类型是在汇编子函数 __lookup_architecture_type 中完成的。与 __lookup_processor_type类似,它通过代码:“bl __lookup_processor_type”来实现对它的调用。该函数返回时,会将返回结构保存在 r5、r6 和 r7 三个寄存器中。其中 r5 保存了 RAM 的起始基地址,r6 保存了 I/O基地址,r7 保存了 I/O的页表偏移地址。当检测处理器内核和处理器类型结束后,将调用__create_page_tables 子函数来建立页表,它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 RAM 基地址开始的 4M 空间的物理地址映射到 0xC0000000 开始的虚拟地址处。对笔者的 S3C2410 开发板而言,RAM 连接到物理地址 0x30000000 处,当调用 __create_page_tables 结束后 0x30000000 ~ 0x30400000 物理地址将映射到 0xC0000000~0xC0400000 虚拟地址处。当所有的初始化结束之后,使用如下代码来跳到 C 程序的入口函数 start_kernel()处,开始之后的内核初始化工作:b SYMBOL_NAME(start_kernel)
2 、start_kernel函数
start_kernel是所有 Linux 平台进入系统内核初始化后的入口函数,它主要完成剩余的与硬件平台相关的初始化工作,在进行一系列与内核相关的初始化后,调用第一个用户进程-init 进程并等待用户进程的执行,这样整个 Linux 内核便启动完毕。该函数所做的具体工作有:调用 setup_arch()函数进行与体系结构相关的第一个初始化工作;对不同的体系结构来说该函数有不同的定义。对于 ARM 平台而言,该函数定义在arch/arm/kernel/Setup.c。它首先通过检测出来的处理器类型进行处理器内核的初始化,然后通过 bootmem_init()函数根据系统定义的 meminfo 结构进行内存结构的初始化,最后调用paging_init()开启 MMU,创建内核页表,映射所有的物理内存和 IO空间。创建异常向量表和初始化中断处理函数;初始化系统核心进程调度器和时钟中断处理机制;初始化串口控制台(serial-console);ARM-Linux 在初始化过程中一般都会初始化一个串口做为内核的控制台,这样内核在启动过程中就可以通过串口输出信息以便开发者或用户了解系统的启动进程。创建和初始化系统 cache,为各种内存调用机制提供缓存,包括;动态内存分配,虚拟文件系统(VirtualFile System)及页缓存。初始化内存管理,检测内存大小及被内核占用的内存情况;初始化系统的进程间通信机制(IPC);当以上所有的初始化工作结束后,start_kernel()函数会调用 rest_init()函数来进行最后的初始化,包括创建系统的第一个进程-init 进程来结束内核的启动。init 进程首先进行一系列的硬件初始化,然后通过命令行传递过来的参数挂载根文件系统。最后 init 进程会执行用户传递过来的“init=”启动参数执行用户指定的命令,或者执行以下几个进程之一:
execve("/sbin/init",argv_init,envp_init)
execve("/etc/init",argv_init,envp_init)
execve("/bin/init",argv_init,envp_init)
execve("/bin/sh",argv_init,envp_init)
当所有的初始化工作结束后,cpu_idle()函数会被调用来使系统处于闲置(idle)状态并等待用户程序的执行。至此,整个 Linux 内核启动完毕。
Linux 内核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它已从从最初的几百 KB 大小发展到现在的几百兆。清晰的了解它执行的每一个过程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在嵌入式开发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十分清楚Linux 的内部工作机制,只要适当修改Linux 内核中那些与硬件相关的部分,就可以将Linux 移植到其它目标平台上。通过对Linux 的启动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哪些是和硬件相关的,哪些是Linux 内核内部已实现的功能,这样在移植Linux 的过程中便有所针对。而Linux内核的分层设计将使Linux 的移植变得更加容易。
1.3 Linux内核移植
1.3.1 移植内核和根文件系统准备工作
移植内核前,保证你已经装上了Linux系统,建立好了交叉编译环境,我用的是虚拟机,装的Redhat9.0系统,交叉编译工具用的是友善之臂的arm-linux-gcc-4.3.2。
开始移植Linux内核了,下面是我我使用的内核和文件系统,以及所用到的工具及获取方法:
1、Linux系统
我是在虚拟机上安装的Redhat9.0。XP系统下虚拟机设置的共享目录是D:\share,对应的Linux系统的目录是/mnt/hgfs/share。我将下面准备的压缩包和文件都统一放到该目录下。
2、Linux内核
到www.kernel.org/主页,进入该网站中链接FTP ftp://ftp.kernel.org/pub/,在里面进入文件夹“linux->kernel->v2.6”,会出现很多版本的内核压缩包和补丁,选中Linux-2.6.29.1.tar.bz2下载。
3、交叉编译工具链
使用友善之臂提供的arm-linux-4.3.2工具链,没有的到http://www.arm9.net/下载。工具链也可以自己做,可以参考《构建嵌入式Linux系统》一书或其它资料。
4、yaffs2代码
进入http://www.aleph1.co.uk/cgi-bin/viewcvs.cgi/,点击“Download GNU tarball”,下载后出现cvs-root.tar.gz压缩包。
5、busybox-1.13.3
从http://www.busybox.net/downloads/下载busybox,这里下载的是busy busybox-1.13.3.tar.gz。
6、根文件系统制作工具
到友善之臂http://www.arm9.net/ 网站下载根文件系统制作工具mkyaffs2image.tgz。
7、友善之臂的根文件系统
在制作根文件系统时,需要用到链接库,为保证链接库能用直接用友善之臂的根文件系统root_qtopia中的链接库lib,到友善之臂网站http://www.arm9.net/ 下载root_qtopia.tgz。
这些文件都下载到D:\share中,通过虚拟机进入Redhat9.0系统,进入/mnt/hgfs/share目录便可访问这些与XP共享的文件。
8、硬件平台
友善之臂的mini2440
1.3.2 修改Linux源码中参数
1、解压内核源码
mkdir /opt/studyarm
cd /mnt/hgfs/share
tar –jxvf linux-2.6.29.1.tar.bz2 –C /opt/studyarm
2、 进入内核目录,修改makefile,并对内核进行默认配置进行修改
        193行,修改
        ARCH                                ?=arm
        CROSS_COMPILE        ?=arm-linux-
3、 修改平台输入时钟
         找到内核源码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文件,在函数 static void __init smdk2440_map_io(void)中,修改成s3c24xx_init_clocks(12000000)。
4、 修改machine名称(可以不改)
修改文件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在文件中找到MACHINE_START( ),修改为MACHINE_START(S3C2440, “Study-S3C2440”)。
5、 修改Nand flash分区信息
修改文件kernel.git/arch/arm/plat-s3c24xx/common-smdk.c。
第一,修改分区信息: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smdk_default_nand_part[] = {
        [0] = {
        .name = "bootloader",
        .offset = 0x00000000,
        .size = 0x00030000,
        },
        [1] = {
        .name = "kernel",
        .offset = 0x00050000,
        .size = 0x00200000,
        },
        [2] = {
        .name = "root",
        .offset = 0x00250000,
        .size = 0x03dac000,
        }
};
第二,再修改s3c2410_platform_nand_smdk_nand_info smdk_nand_info = {

.tacls = 0,
.twrph0 = 30,
.twrph1=0,

};
6、 修改LCD背光
修改文件/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因为友善的3.5寸液晶的背光控制是由S3C2440的GPG4引脚来控制的,故下面的改动将开启背光。
static void __init smdk2440_machine_init(void)
{
        s3c24xx_fb_set_platdata(&smdk2440_fb_info);
        platform_add_devices();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G4,S3C2410_GPG4_OUTP);
        s3c2410_gpio_setpin(S3C2410_GPG4,1);                                                 smdk_machine_init();
}
6、 LCD参数修改
         这里用的是NEC3.5英寸屏液晶屏,大小为320x240,需要修改修改文件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smdk2440_lcd_cfg __initdata =
{
        …
        .right_margin = 37,
        .hsync_len = 6,
        .upper_margin =2,
        .lower_margin = 6,
        .vsync_len =2,
};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smdk2440_fb_info        __initdata         ={

.default_display =0
        .gpccon                = 0xaa955699,
        .gpccon_mask        = 0xffc003cc,
        .gpcup                = 0x0000ffff,
        .gpcup_mask        = 0xffffffff,
        .gpdcon                = 0xaa95aaa1,
        .gpdcon_mask        = 0xffc0fff0,
        .gpdup                = 0x0000faff,
        .gpdup_mask        = 0xffffffff,
.lpcsel = 0xf82,
};
7、 给内核打yaffs2文件系统的补丁
cd /mnt/hgfs/share
tar –zxvf /mnt/hgfs/share/cvs-root.tar.gz –C /opt/studyarm
    cd /opt/stdudyarm/cvs/yaffs2/
./patch-ker.sh c /opt/studyarm/linux-2.6.29.1/
上面命令完成下面三件事情:
(1) 修改内核fs/Kconfig
    增加一行:source "fs/yaffs2/Kconfig"
(2) 修改内核fs/Kconfig
    增加一行:ojb-$(CONFIG_YAFFS_FS) +=yaffs2/
(3) 在内核fs/目录下创建yaffs2目录
    将yaffs2源码目录下面的Makefile.kernel文件复制为内核fs/yaffs2/Makefie;
    将yaffs2 源码目录的Kconfig文件复制到内核fs/yaffs2目录下;
    将yaffs2源码目录下的*.c *.h文件复制到内核fs/yaffs2目录下.
8、修改S3C2440的机器号
由于Bootloader传递给Linux内核的机器号为782,为与Bootloader传递参数一致,修改 arch/arm/tools/math-types文件。
s3c2440                        ARCH_S3C2440                S3C2440                        362
修改为:
s3c2440                        ARCH_S3C2440                S3C2440                        782
另外,还可以不修改内核中的S3C2440机器号,只需修改修改Bootloader传递给内核的参数中的机器号就可以了。在VIVI中菜单中,按s,再按s,输入mach_type,回车,输入362,w,保存。
1.3.3 配置Linux内核
1、 进入Linux-2.6.29.1内核主目录,通过以下命令将2410的默认配置文件写到当前目录下的.config。S3C2410的配置和S3C2440差不多,,在这基础上进行修改。
make  s3c2410_defconfig
2、 配置内核模块的功能,有几种方式可以进行界面选择:
make menuconfig(文本选单的配置方式,在有字符终端下才能使用)
make xconfig(图形窗口模式的配置方式,图形窗口的配置比较直观,必须支持Xwindow下才能使用)
make oldconfig(文本配置方式,在原内核配置的基础修改时使用)
这里使用make menuconfig命令。
3、
  • Enable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 Forced module loading

  • Module unloading
    4、System Type--->
                S3C2410 Machines--->

  • SMDK2410/A9M2410选上 其余不选
                S3C2440 Machines--->

  • SMDK2440

  • SMDK2440 with S3C2440 CPU module,其余不选
    其余的Machines下选项全部不选(如2400,2412,2442,2443)
    5、Kernel Features--->
  • Use the ARM EABI to compile the kernel
            注:由于所使用的的交叉编译arm-linux-gcc-4.3.2是符合EABI标准交叉编译器,对于浮点运行会预设硬浮点运算FPA(Float Point Architecture),而没有FPA的CPU,比如SAMSUNG S3C2410/S3C2440,会使用FPE(Float Point Emulation 即软浮点),这样在速度上就会遇到极大的限制,使用EABI(Embedded 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则可以对此改善处理,ARM EABI有许多革新之处,其中最突出的改进就是Float Point Performance,它使用Vector Float Point(矢量浮点),因此可以极大提高涉及到浮点运算的程序。
    参考:http://www.hotchn.cn/bbs/viewthread.php?tid=130&extra=page%3D1
    6、Boot option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7、Userspace binary formats--->

  • Kernel support for ELF binaries
    其它的可以全部不选。
    8、 选择支持yaffs2文件系统
    Filesystem--->
                    Miscellaneous filesystems--->
                            <*>YAFFS2        file system support

  •         Lets Yaffs do its own ECC
                    Native language support
    <*> Codepage 437 (United States,Canada)
    <*>Simplified Chinese charset(GB2312)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set(Big5)
    <*>NLS ISO 8859-1(Latin1:Western European Languages)
    <*>NLS UTF-8
    9、Device Drivers--->
                    Graphics support--->
                            <*>Support for frame buffer devices--->

  • Enable firmware EDID

  • Enable Video Mode Handling Helpers
                                    <*>S3C2410 LCD framebuffer support
                            Console display driver support--->
                                    <*>Framebuffer Console support

  • Select compiled-in fonts

  • VGA8x8 font

  • VGA8x16 font
  • Bootup logo--->

  • Standard black and white Linux logo

  • Standard 16-color Linux logo

  • Standard 224-color Linux logo
    在Bootup logo--->选择的那几项,将会在系统启动时在液晶上显示开机logo。
    1.3.4、编译内核
    编译内核需要遵守以下步骤:
    1、make dep
    make dep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使用程序A(比如支持特殊设备),而A需用到B(比如B是A的一 个模块/子程序)。而你在做make config的时候将一个设备的驱动 由内核支持改为module,或取消支持,这将可能影响到B的一个参数的设置,需重新编译B,重新编译或连接A....如果程序数量非常多, 你是很难手工完全做好此工作的。make dep实际上读取配置过程生成的配置文件,来创建对应于配置的依赖关系树,从而决定哪些需要编译而那些不需要编译。所以,你要make dep。
    2、make clean
    清除一些以前留下的文件,比如以前编译生成的目标文件,这一步必须要进行。否则,即使内核配置改动过,编译内核时还是将原来生成的目标文件进行连接,而不生成改动后的文件。
    3、make zImage
    Linux内核有两种映像:一种是非压缩内核,叫 Image,另一种是它的压缩版本,叫zImage。根据内核映像的不同,Linux内核的启动在开始阶段也有所不同。zImage是Image经过压缩形成的,所以它的大小比 Image小。但为了能使用zImage,必须在它的开头加上解压缩的代码,将 zImage解压缩之后才能执行,因此它的执行速度比Image要慢。但考虑到嵌入式系统的存储空容量一般比较小,采用zImage可以占用较少的存储空间,因此牺牲一点性能上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所以一般的嵌入式系统均采用压缩内核的方式。
    编译完成后,会在内核目录arch/arm/boot/下生成zImage内核映像文件。

                                                           第二章 制作根文件系统
    2.1 根文件系统预备知识
    嵌入式Linux中都需要构建根文件系统,构建根文件系统的规则在FHS(Filesystem Hierarchy Standard)文档中,下面是根文件系统顶层目录。
    目录        内容
    bin        存放所有用户都可以使用的、基本的命令。
    sbin        存放的是基本的系统命令,它们用于启动系统、修复系统等。
    usr        里面存放的是共享、只读的程序和数据。
    proc        这是个空目录,常作为proc文件系统的挂载点。
    dev        该目录存放设备文件和其它特殊文件。
    etc        存放系统配置文件,包括启动文件。
    lib        存放共享库和可加载块(即驱动程序),共享库用于启动系统、运行根文件系统中的可执行程序。
    boot        引导加载程序使用的静态文件
    home        用户主目录,包括供服务账号锁使用的主目录,如FTP
    mnt        用于临时挂接某个文件系统的挂接点,通常是空目录。也可以在里面创建空的子目录。
    opt        给主机额外安装软件所摆放的目录。
    root        root用户的主目录
    tmp        存放临时文件,通常是空目录。
    var        存放可变的数据。
    2.2、构建根文件按系统
    2.2.1、建立根文件系统目录
    进入到/opt/studyarm目录,新建建立根文件系统目录的脚本文件create_rootfs_bash,使用命令chmod +x create_rootfs_bash改变文件的可执行权限,./create_rootfs_bash运行脚本,就完成了根文件系统目录的创建。
    #!/bin/sh
    echo "------Create rootfs directons start...--------"
    mkdir rootfs
    cd rootfs
    echo "--------Create root,dev....----------"
    mkdir root dev etc boot tmp var sys proc lib mnt home
    mkdir etc/init.d etc/rc.d etc/sysconfig
    mkdir usr/sbin usr/bin usr/lib usr/modules

    echo "make node in dev/console dev/null"
    mknod -m 600 dev/console c 5 1
    mknod -m 600 dev/null    c 1 3

    mkdir mnt/etc mnt/jffs2 mnt/yaffs mnt/data mnt/temp

    mkdir var/lib var/lock var/run var/tmp

    chmod 1777 tmp
    chmod 1777 var/tmp

    echo "-------make direction done---------"
    改变了tmp目录的使用权,让它开启sticky位,为tmp目录的使用权开启此位,可确保tmp目录底下建立的文件,只有建立它的用户有权删除。尽管嵌入式系统多半是单用户,不过有些嵌入式应用不一定用root的权限来执行,因此需要遵照根文件系统权限位的基本规定来设计。
    2.2.2、建立动态链接库
    动态链接库直接用友善之臂的,先解压友善之臂的根文件包,拷贝lib的内容到新建的根文件目录lib内。
    cd /mnt/hgfs/share
    tar –zxvf root_qtopia.tgz –C /opt/studyarm
    cp –rfd /opt/studyarm/root_qtopia/lib/* /opt/studyarm/rootfs/lib/*
    2.2.3 交叉编译Bosybox
    Bosybox是一个遵循GPL v2协议的开源项目,它在编写过程总对文件大小进行优化,并考虑了系统资源有限(比如内存等)的情况,使用Busybox可以自动生成根文件系统所需的bin、sbin、usr目录和linuxrc文件。
    1、解压busybox
    cd /mnt/hgfs/share
    tar –zxvf busybox-1.13.3.tar.tgz –C /opt/studyarm
    2、进入源码,修改Makefile文件:
    cd /opt/studyarm/busybox-1.13.3
    修改:
            CROSS_COMPILE        ?=arm-linux-          //第164行
            ARCH                                ?=arm                        //第189行
    3、配置busybox
    输入make menuconfig进行配置
    (1)、Busybox Settings--->
                     General Configuration--->

  • Show verbose applet usage messages

  • Store applet usage messages in compressed form

  • Support –install [-s] to install applet links at runtime

  • Enable locale support(system needs locale for this to work)

  • Support for –long-options

  • Use the devpts filesystem for unix98 PTYs

  • Support writing pidfiles

  • Runtime SUID/SGID configuration via /etc/busybox.config

  •   Suppress warning message if /etc/busybox.conf is not readable
    Build Options--->

  • Build BusyBox as a static binary(no shared libs)

  • Build with Large File Support(for accessing files>2GB)
    Installation Options->
                                    []Don’t use /usr
                                    Applets links (as soft-links) --->
                                            (./_install) BusyBox installation prefix
    Busybox Library Tuning --->
                                    (6)Minimum password legth
                                    (2)MD5:Trade Bytes for Speed

  • Fsater /proc scanning code(+100bytes)

  • Command line editing
                                    (1024)Maximum length of input

  •         vi-style line editing commands
                                    (15)        History size

  •         History saving

  •         Tab completion

  • Fancy shell prompts
                                    (4) Copy buffer size ,in kilobytes
  • Use ioctl names rather than hex values in error messages
  • Support infiniband HW
    (2)、Linux Module Utilities--->
                             (/lib/modules)Default directory containing modules
                            (modules.dep)Default name of modules.dep
  •         insmod
  •         rmmod
  •         lsmod
  •         modprobe
    -----options common to multiple modutils
    [ ] support version 2.2/2.4 Linux kernels
  • Support tainted module checking with new kernels
  • Support for module .aliases file
  • support for modules.symbols file
    (3)、在busybox中配置对dev下设备类型的支持
    dev的创建有三种方法:
    手动创建:在制作根文件系统的时候,就在dev目录下创建好要使用的设备文件,系统挂接根文件系统后,就可以使用dev目录下的设备文件了。
    使用devfs文件系统:这种方法已经过时,具有不确定的设备映射、没有足够的主/次设备号、devfs消耗大量的内存。
    udev:它是个用户程序,能根据系统中硬件设备的状态动态的更新设备文件,包括设备文件的创建、删除等。它的操作相对复杂,但灵活性很高
    mdev是busybox自带的一个简化版的udev,适合于嵌入式的应用埸合。其具有使用简单的特点。它的作用,就是在系统启动和热插拔或动态加载驱动程序时,自动产生驱动程序所需的节点文件。在以busybox为基础构建嵌入式linux的根文件系统时,使用它是最优的选择。下面的选项将增加对mdev的支持。
    Linux System Utilities  --->

  • Support /etc/mdev.conf

  • Support command execution at device addition/removal
    4、 编译busybox
    编译busybox到指定目录:
    cd /opt/studyarm/busybox-1.13.3
    make CONFIG_PREFIX=/opt/studyarm/rootfs install
    在rootfs目录下会生成目录bin、sbin、usr和文件linuxrc的内容。
    2.2.4 建立etc目录下的配置文件
    1、etc/mdev.conf文件,内容为空。
    2、拷贝主机etc目录下的passwd、group、shadow文件到rootfs/etc目录下。
    3、etc/sysconfig目录下新建文件HOSTNAME,内容为”MrFeng”。
    4、etc/inittab文件:
    #etc/inittab
    ::sysinit:/etc/init.d/rcS
    ::askfirst:-/bin/sh
    ::ctrlaltdel:/sbin/reboot
    ::shutdown:/bin/umount -a –r
    5、etc/init.d/rcS文件:
    #!/bin/sh
    PATH=/sbin:/bin:/usr/sbin:/usr/bin
    runlevel=S
    prevlevel=N
    umask 022
    export PATH runlevel prevlevel

    echo "----------munt all----------------"
    mount -a

    echo /sbin/mdev>/proc/sys/kernel/hotplug
    mdev -s

    echo "***********************************************"
    echo "****************Studying ARM*********************"
    echo "Kernel version:linux-2.6.29.1"
    echo "Student:Feng dong rui"
    echo "Date:2009.07.15"
    echo "***********************************************"

    /bin/hostname -F /etc/sysconfig/HOSTNAME
    使用以下命令改变rcS的执行权限:
    Chmod +x rcS
    6、etc/fstab文件:
    #device    mount-point     type     option     dump   fsck   order
    proc          /proc        proc     defaults    0        0
    none          /tmp        ramfs    defaults    0        0
    sysfs         /sys          sysfs    defaults    0        0
    mdev          /dev        ramfs    defaults    0        0
    7、 etc/profile文件:
    #Ash profile
    #vim:syntax=sh

    #No core file by defaults
    #ulimit -S -c 0>/dev/null 2>&1

    USER="id -un"
    LOGNAME=$USER
    PS1='[\u@\h=W]#'
    PATH=$PATH
    HOSTNAME='/bin/hostname'
    export USER LOGNAME PS1 PATH
    2.2.5 制作根文件系统映像文件
    使用以下命令安装好yaffs文件系统制作工具:
    cd /mnt/hgfs/share
    tar –zxvf mkyaffs2image.tgz –C /
    在/opt/studyarm目录下,使用命令mkyaffs2image rootfs rootfs.img生成根文件系统映像文件。

                                                                第三章 启动系统
    将前面两章生成的内核映像文件和根文件系统映像文件下载到mini2440开发板,查看启动信息。我成功移植启动信息如下:
    VIVI version 0.1.4 (root@capcross) (gcc version 2.95.3 20010315 (release)) #0.1.4 Mon Oct 27 10:18:15 CST 2008
    MMU table base address = 0x33DFC000
    Succeed memory mapping.
    DIVN_UPLL0
    MPLLVal [M:7fh,P:2h,S:1h]
    CLKDIVN:5h

    +---------------------------------------------+
    | S3C2440A USB Downloader ver R0.03 2004 Jan  |
    +---------------------------------------------+
    USB: IN_ENDPOINT:1 OUT_ENDPOINT:3
    FORMAT: <ADDR(DATA):4>+<SIZE(n+10):4>+<DATA:n>+<CS:2>
    NOTE: Power off/on or press the reset button for 1 sec
          in order to get a valid USB device address.

    NAND device: Manufacture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K9D1208V0M)
    Found saved vivi parameters.
    Press Return to start the LINUX/Wince now, any other key for vivi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05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200000 ... done
    zImage magic = 0x016f2818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MACH_TYPE = 362
    NOW, Booting Linux......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29.1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4.3.2 (Sourcery G++ Lite 2008q3-72) ) #8 Sat Jul 18 10:37:22 CST 2009
    CPU: ARM920T [41129200] revision 0 (ARMv4T), cr=c0007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Study-S3C2440
    ATAG_INITRD is deprecated; please update your bootloader.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S3C2440A (id 0x32440001)
    S3C24XX Clocks,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4X: core 405.000 MHz, memory 101.250 MHz, peripheral 50.625 MHz
    CLOCK: Slow mode (1.500 MHz), fast, MPLL on, UPLL on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irq: clearing pending status 02000000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2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8, 1024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AC0]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60876KB available (3536K code, 293K data, 136K init)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01.93 BogoMIPS (lpj=504832)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_namespace: 2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S3C2410 Power Management,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40: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
    S3C2440: IRQ Support
    S3C24XX DMA Driver, (c) 2003-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DMA channel 0 at c4808000, irq 33
    DMA channel 1 at c4808040, irq 34
    DMA channel 2 at c4808080, irq 35
    DMA channel 3 at c48080c0, irq 36
    S3C244X: Clock Support, DVS off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TFS driver 2.1.29 [Flags: R/O].
    yaffs Jul 18 2009 10:31:41 Installing.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19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30x40
    fb0: s3c2410fb frame buffer device
    lp: driver loaded but no devices found
    ppdev: user-space parallel port driver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s3c2440-uart.0: s3c2410_serial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0)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1: s3c2410_serial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3)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2: s3c2410_serial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76) is a S3C244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dm9000 Ethernet Driver, V1.31
    Uniform Multi-Platform E-IDE driver
    ide-gd driver 1.18
    ide-cd driver 5.00
    Driver 'sd'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bus_type methods
    S3C24XX NAND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40-nand s3c2440-nand: Tacls=1, 9ns Twrph0=4 39ns, Twrph1=1 9ns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NAND 64MiB 3,3V 8-bit)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8-bit":
    0x000000000000-0x000000030000 : "boot"
    0x000000050000-0x000000250000 : "kernel"
    0x000000250000-0x000003ffc000 : "kernel"
    usbmon: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S3C24XX OHCI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irq 42, io mem 0x49000000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1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usb usb1: Product: S3C24XX OHCI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2.6.29.1 ohci_hcd
    usb usb1: SerialNumber: s3c24xx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libusual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usbserial: USB Serial Driver core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FTDI USB Serial Devic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ftdi_sio
    ftdi_sio: v1.4.3:USB FTDI Serial Converters Driver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pl230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pl2303
    pl2303: Prolific PL2303 USB to serial adaptor driver
    s3c2410_udc: debugfs dir creation failed -19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i2c /dev entries driver
    s3c2440-i2c s3c2440-i2c: slave address 0x10
    s3c2440-i2c s3c2440-i2c: bus frequency set to 98 KHz
    s3c2440-i2c s3c2440-i2c: i2c-0: S3C I2C adapter
    S3C2410 Watchdog Tim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wdt s3c2410-wdt: watchdog inactive, reset disabled, irq enabled
    TCP cubic registered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136K
    ----------munt all----------------
    ***********************************************
    ****************Studying ARM*********************
    Kernel version:linux-2.6.29.1
    Student:Feng dong rui
    Date:2009.07.15
    ***********************************************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MrFeng=W]#ls
    bin         etc         linuxrc     proc        sys         var
    boot        home        lost+found  root        tmp         www
    dev         lib         mnt         sbin        usr
    [@MrFeng=W]#
    这期间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启动失败的错误,要么是内核移植有问题,要么是根文件系统没制作好,只有到google上搜索解决问题了。我就是重复的配置和编译、google,甚至虚拟机上的Linux系统都重新装过,经过许多重复的劳动和思考终于移植成功了。

                                                               第四章 总结
    参照友善的说明书熟悉了mini2440开发板的环境和使用,知道怎么使用,并不知道该如何自己构建这样的一个环境。在网上看到很多人从移植内核和根文件系统开始搭建开发环境,再写设备驱动和应用程序,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内核--->驱动--->应用程序”这条线来的。移植内核和根文件系统,我参照了几十篇网上的文章和一些好心网友整理的资料,终于搭建好了一个能够正常启动的内核和根文件系统。在这里非常感谢网友的无私奉献,为感谢网友、分享学习心得,这是我写这篇笔记的主要原因,只会索取而不奉献怎么行,希望我的笔记对初学者有用,我也是初学者,正在学习。
    邮箱:1986fdr@163.com

  • 阿莫论坛20周年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

楼主:
    怎么都没人多少人顶一下,这可是我花了好久整理出来的个人笔记。

网友:
    你的速度怎么样?下面是我的测试报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80986&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
    to:wenming 老王
        我将一个25M的压缩包从根目录拷到opt目录下,测试了几次都是22S。

网友:
    谢谢楼主,成果来之不易,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其中的辛苦

网友:
    我试了一下,不过还没成功,最后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120K
    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不知道怎么会事,目前还没解决

楼主:
    1、不知你用的内核是哪个版本的,低版本的内核有的地方不一样。
    2、配置内核时,一定要在S3C2410的配置文件上修改。
    3、制作根文件系统时,看一下yaffs2的补丁打上了没有,如果用的linux-2.6.29.1的内核,按照以上操作是没问题的,如果有的低版本需要手动修改Kconfig和Makfile然后才能加入对yaffs文件系统的支持。
    4、另外,你要看你的etc目录下的配置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
    我用的内核是2.6.22的,2440配置文件和补丁都弄过了,google了一下,貌似有可能是makeyaffsimage的问题,我用的MINI2440附带光盘里的makeyaffsimage
    谢谢LZ,顶下

网友:
    从友善的网站上下了个 mkyaffs2image,貌似可以了,不过又出现了一个错误: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120K
    /bin/sh: can't open

    can't open /dev/s3c2410_serial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

    can't open /dev/s3c2410_serial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

    can't open /dev/s3c2410_serial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

    我的etc目录下创建inittab文件内容如下

    # /etc/inittab
    ::sysinit:/etc/init.d/rcS
    s3c2410_serial0::askfirst:-/bin/sh
    ::ctrlaltdel:/sbin/reboot
    ::shutdown:/bin/umount -a -r

    估计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YAFFS已经好了,你先拷贝一个好的文件系统用一下。

网友:
    参考LZ的资料重新移植了一下,2.6.29.1+yaffs能跑起来了,但出现了三个问题,还想请教一下LZ
    1、修改LCD背光函数static void __init smdk2440_machine_init(void) 中添加platform_add_devices(); 我编译内核时通不过,缺少入口参数,我改成platform_add_devices(NULL,NULL); 后编译通过,在启动内核时LCD背光点亮,但无logo显示,Bootup logo已进行了选择。
    2、在启动内核输出的信息中出现
    “............................
    Bad eraseblock 371 at 0x0000005cc000
    Bad eraseblock 372 at 0x0000005d0000
    ..............................”
    “yaffs: block 1 is marked bad
    block 2 is bad
    yaffs: block 2 is marked bad
    ................................”
    可能是NAND ECC问题,我把
  • Lets Yaffs do its own ECC 的选择去掉,还是输出坏块信息。
    3、启动完成后,我输入ls命令,显示根目录文件,输出的信息中包含乱码
    就像这样子“■[1;34mbin■[■0m
    ■[1;34mdev■[■0m
    ■[1;34mhome■[■0m

    非常感谢LZ提供的资料!
  • 出0入0汤圆

网友:
    建议置酷

楼主:
    to:aduo
    1、如果你使用linux-2.6.29.1的内核,smdk2440_machine_init()函数无需入口参数,也不会出现编译有错的问题,内核已经提供了LCD平台结构,所以液晶的配置只需配置液晶相关的参数即可;
    2、NAND FLASH的ECC选中是没有问题的。串口的打印信息乱码要仔细检查一下时钟频率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
    多谢LZ,1、3两个问题已经解决
    第1个问题是platform_add_devices()函数缺少入口参数引起的,我修改了一下就好了,可以显示logo了
    第3个问题估计是windows下缺少相应字库支持的问题,我在linux下用minicom就完全正常了

    只有第2个问题比较头疼,找不到原因,还没解决。

    强烈建议此帖置酷

楼主:
    第2个问题你可以在烧写根文件系统前先格式化nand flash试试看。
    第3个问题有可能是你超级终端没设对
    仅供参考

网友:
    LZ真乃神人也,格式化NAND之后重新烧写内核和yaffs2,果然没问题了,现在一切正常了,非常感谢

网友(2009-09-02):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 block 1171 is marked bad
    block 1172 is bad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132K
    ----------munt all----------------
    ***********************************************
    ****************Studying ARM*********************
    Kernel version:linux-2.6.30.5

    为什么提示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输入命令后也是出现  etc 乱码
    audo 你是怎么解决的,产生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很好的心得,顶LZ

网友:
    我是专门注册个ID来感谢LZ的~~~~~~~~~~~~
    以后还要常来~~~

网友(2009-11-28):
    学习了 lz做的很好 辛苦了

网友(2010-03-17):
    16楼的Audo你好,我的问题和你一样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还有楼主在make menuconfig里的boot options的设置如何做的。这里我看不懂?谢了

网友:
    记号下,马上要用

网友(2010-10-21):
    学习一下,多谢楼主了!

网友:
    好东西,将来准备搞搞,先mark,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
    顶啊   很受用

网友:
    太好了,正想自己移植一个练练手!可不知道怎么下手,现在有参考了!

网友(2010-11-24):
回复 网友A:
    不错,,mark一下

网友(2011-08-21):
    上面的谁有时间教我下S3C44B0X01L   能否直接读写 S3C44B0X01L ??                                                               能否给个联系号码?我的QQ>425491878   重谢!!!!!!!!!!!!!!!

网友(2011-11-09):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按照你的办法试了以下,得到下面的错误,原因在哪里???
    谢谢了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9.4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4.3.2 (Sourcery G++ Lite 2008q3-72) ) #4 Wed Nov 9 02:08:17 CST 2011
    CPU: ARM926EJ-S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r=00053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Atmel AT91SAM9261-EK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54410008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locks: CPU 198 MHz, master 99 MHz, main 18.432 MHz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root=/dev/mtdblock0 mtdparts=at91_nand:-(root) rw rootfstype=yaffs2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02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省略
    .............
    #0: AT91SAM9261-EK external DAC on irq 15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lib80211: common routines for IEEE802.11 drivers
    rtc-at91sam9 at91_rtt.0: hctosys: unable to read the hardware clock
    yaffs: dev is 32505856 name is "mtdblock0" rw
    yaffs: passed flags ""
    VFS: Mounted root (yaffs2 filesystem) on device 31:0.
    Freeing init memory: 124K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See Linux Documentation/init.txt for guidance.
    Backtrace:
    [<c0030a70>] (dump_backtrace+0x0/0x114) from [<c02d7d40>] (dump_stack+0x18/0x1c)
    r7:00000013 r6:c003fe30 r5:c0008370 r4:c03c34d8
    [<c02d7d28>]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2d7da4>] (panic+0x60/0x188)
    [<c02d7d44>] (panic+0x0/0x188) from [<c00275dc>] (init_post+0xa8/0xcc)
    r3:00000010 r2:0000000d r1:0000000c r0:c0353dbd
    [<c0027534>] (init_post+0x0/0xcc) from [<c000847c>] (kernel_init+0x10c/0x144)
    r4:c03c3160
    [<c0008370>] (kernel_init+0x0/0x144) from [<c003fe30>] (do_exit+0x0/0x64c)
    r4:00000000

网友(2012-07-28):
    这是一片很有参考价值的心得。。学习中。。。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2017-10-27):
    学习了,真是好东西 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