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雕机有做外加工?

楼主(2009-07-26):
不知发在这里合适否?
有一塑料盖要加工,钻孔,开沟。要求精确到0.01mm.
请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0.01mm
太恐怖一点了吧。

楼主:
望了说了!
我已经画好线,照线走就行。

网友:
0.01我建议还是上加工中心吧。。。

雕刻机能达到0.05就不错了

楼主:
既然这样,那0.1总行吧!

网友:
多少件?楼主留联系方式,0.05能保证

楼主:
呵呵!就一件!给个淘宝链接吧!

楼主:
怎么没了?
xuelang1984有意么?我的E-mail:xm-songqing@126.com.

网友:
是啊,谁有外加工?最近有一批亚克力做,精确到0.1MM就可以。很简单,就是裁一下,挖几个孔,再倒角一下。

楼主:
哦!谢谢阿莫!我还是新手!等你的2000元雕机呢!那就0.1~0.5mm吧!怎么没动静了?被吓到了?

网友:
吃刀深度、主轴转速、走刀速度,这3个加工参数取合适了,塑料也是可以做到0.01mm,因为塑料容易融化,需要很小的吃刀深度,很高的走刀速度,例如吃刀深度0.3mm,配合1500mm/分的走刀速度,让热量来不及积累,就被切屑带走。我雕的蜡,熔点只有62度,也没有问题,塑料软化点高得多,更没有问题

网友:
【12楼】 armok 阿莫

用三坐标应该可以测出来的,如果合适的话用投影仪也可以。

网友:
【12楼】 armok 阿莫

0.01的精度如何测量?用尺量一下,稍用力一点的误差已经远不止0.01了。如何能确定它的真正尺寸?

-------------------

要用非接触测量法,激光干涉之类的先不去讨论,简单的方法就有2个:

1 用1200万象素的相机,把卡尺放到测量物上,调到卡尺的刻度平面和被测量边共面,用微距拍一个正面照片,1200万的长边是4752象素,满镜头大约47mm,实际上微距照片的满镜头大小远小于47mm,实际上精度更高。当然,用200块一个的数码显微镜测量精度更高

2 用投影仪把标准量块投影到墙上,预先标定,然后把加工的工件投影到墙上,可以放大100多倍,日本的微小齿轮加工实验就是用这种方法检测加工精度,试验加工齿轮的很小,直径只有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