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7-27):
电调红灯有时闪烁,有时又正常,是什么原因.是mega8 问题么?

网友:
检查一下四个电调输出或输入接头,最好包一下,防松动!

网友:
接触不良,我也碰到过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正常后,关掉电源放置一段时间,又不正常了。我换个mega8 试试

楼主:
自己搞定了,有个电阻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请问是哪个电阻?

楼主:
MOSFET 管470欧的电阻